51单片机:微波炉定时程序(原创,自已写的)

楼主(2016-01-17):
//51单片机:微波炉定时程序(原创,自已写的)
//免责声明:这是微波炉的定时功能  纯为技术交流、学习之用。转载、使用者切莫用于不正当的用途一切后果由转截/使用者自行负责
//按下独立键盘RD按键,每按一次增加60秒,按下INT1启动,按下INT0停止
//我们知道微波炉是不会自动运行的,得手动启动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uchar
sbit duan=P2^5;
sbit wei=P2^6;
const unsigned char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BF};                //数码管数组
uint bai=0,gg=16,shi=0,ge=0,x;
uint time=60,tt=0; //uint tt,time;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0;
}

void scan()
{
if(RD==0)
  {
  while(!RD);
time=time+60;
}
if(INT0==0)TR0=0;
if(INT1==0)TR0=1;
}
void fuzhi()
{
  bai=time/60;
  shi=time%60/10;
  ge=time%10;
}
uint jishi()
{
if(tt==20)
  {
tt=0;
time--;if(time==0)TR0=0;              //这个位置不能动,time--必须在if(tt==20)里
}
}
//-------------------函数声明--------------------------
void disp(uint bai,uint gg,uint shi,uint ge);
void delay(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110;b>0;b--);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jishi();
scan();
fuzhi();
disp(bai,gg,shi,ge);
if(INT1==0)TR0=1;
  }
}
//------------------------------------------------
void disp(uint bai,uint gg,uint shi,uint ge)
{
duan=1;P0=table[bai];duan=0;
wei=1;P0=0x02;wei=0;
delay(5);
duan=1;P0=table[gg];duan=0;
wei=1;P0=0x04;wei=0;
delay(2);
duan=1;P0=table[shi];duan=0;
wei=1;P0=0x08;wei=0;
delay(5);
duan=1;P0=table[ge];duan=0;
wei=1;P0=0x10;wei=0;
delay(5);
}
void tming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t++;
}

//---------------------------------------------------------------------------------------------------------------------
//51单片机:微波炉定时程序(原创,自已写的)
//每按一次RD增加60秒,每按一次WR减少60秒,每按一次T1增加30秒,每按一次T0减少30秒
//按下INT1启动,按下INT0停止
//我们知道微波炉是不会自动运行的,得手动启动,所以设定好定时时长后按下INT0启动。结束后蜂鸣器响3声

已完善的程序见另一章日志

//免责声明:这是模拟微波炉的定时
纯为技术交流、学习之用。转载、使用者切莫用于不正当的用途一切后果由转截/使用者自行负责

网友A(2020-10-20):
好,复制下来先在我的学习板上试试。谢谢楼主。

网友B:
运行时的反应不是很快的,按时有卡顿现象。只是为了学习是完全可以的。楼主好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