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DIY单片机开发板

楼主(2016-01-17):
单片机开发板

第一个是用洞洞板  自已作的51开发板,芯片采用STC的89C52。
        选 52而不是51,只因为52的容量为8KB,51的只有4KB。
        我选 STC是因为它的下载软件好用。
        至于下载程序采用PL2303芯片,看,那个USB接口的小板就是:用它来把USB转成TTL电平,这个小板本来是以前买的用来中九卫视升级用的。
        这样就不用买专门的编程器,一个编程器的价钱相当于一个开发板的价钱了,不值得我买。
       自已作的好处是,扩展容易,想要什么功能自已加上去即可。原理图网上一搜到处都是,程序下载才是关键,
        我的秘诀只要3根线,RXD----TXD。TXD---RXD。GND---GND共地
       PL2303接到USB口,USB自行供电了,下载时先点击程序的下键,再打开51开发板的电源(我是采用自锁开关作电源开关按键)

第二个是淘宝买的PIC开发板 ,芯片是PIC16F877的低端,老式芯片。学习用嘛,够用了,现在都用18F系列了

看上去很多,实际上能用到的也没几个

//---------------------------------------------------------------------------------------------------------------------------

修正部分:
1.把原来的P0口取消了排线连接,直接焊在板上了,因为我在设计时就已加了电源供电的跳帽(LED+3个锁存器的供电部分全部加上了跳帽)
2.P0口,加了上拉电阻(供电部分也用了跳帽) ,若没有上拉电阻数码管驱动不了(我花了一天半才找到问题的所在)
3.3个锁存器的输出全部用插针引出。这样扩展性强了很多
4.把18B20取下,用圆孔槽替代,这样PIC开发板也可以用了。
5.蜂鸣器改用PNP型,否则一打开单片机就会一直响
6.把独立键盘撤了,采用跳帽的方式选择独立键盘或是矩阵键盘
   可以人为控制的外部中断只有2个,所以增加了2个外部中断按键
7.增加了1602液晶与12864液晶接口槽

网友A:
不错,值得赞赏,自己动手更能掌握精髓

网友B:
数码管应该设计8位,6位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