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开发板之流水灯代码

楼主(2016-01-17):
这个是我自己diy的单片机开发板:http://www.51hei.com/bbs/dpj-42590-1.html
/*
这是自已写的流水灯,速度为500ms
*/
#include<pi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__CONFIG(0x3B31);
void delay(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110;b>0;b--);
}
void main()
{
     uchar i;             //变量定义最好放在第一行,否则会出错(提示一大堆的错误)
     TRISD=0x00;

     TRISC=0x00; PORTC=0x00;  //把数码管屏蔽掉
//------------左移效果,向高位移动------------------------------
     while(1)
     {
          PORTD=0x01;

/*        RD0=1;    //这是静态的,PORTD=0x??是动态的,如果加了蜂鸣器就得用动态的,用静态的蜂鸣器会一直响。

        同样,573锁存器是静态的,而38译码器是动态的,无法做到静态同时选中8个数码管。38译码器每次译一个码,每次只能选中一个数码管,所以无法做到同时选中8个数码管*/
          for(i=8;i>0;i--)

               {
               delay(500);
               PORTD=PORTD<<1;   //左移(向高位移动,显示效果为向右边高位移动),移动形成流水效果
              }
//------------右移效果,向低位移动------------------------
/*
心得:通过调试窗口,实践得知PORTD=0x80才能形成右移效果。
犯的错:之前设为0x08则为0000 1000。而0x80则为1000 0000
*/
          PORTD=0x80;

          for(i=8;i>0;i--)  //循环8次

               {
               delay(500);
               PORTD=PORTD>>1;   //右移(向低位移动,显示效果为向左边高位移动),移动形成流水效果
              }
          }
}

网友A(2020-01-04):
学习了,受益良多,感谢楼主分享,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