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开发板之矩阵键盘扫描(if()else嵌套方式)

楼主(2016-01-17):
   /*
为自已写的矩阵键盘检测+数码管显示+蜂鸣器响
采用if().....else嵌套方式;编译通过,却后二列显示不出来(你找出来了吗?一个不算问题的问题)
*/
//----------------------------------------------------------------
#include <pic.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__CONFIG(0x3B31);
const unsigned char table[] = {0x3f,0x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数码管数组
//--------------------变量定义------------------------------------
uint keynum,keytem,num;  //定义变量,//keynum按键端口读回值,keytem为松手检测值(以示区分),num数码管
//--------------------函数调用 声明-------------------------------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void keyscan();    //矩阵键盘扫描
void didi(uchar dinum);  //蜂鸣器
void disp();  //数码管显示
//-------------------主函数---------------------------------------
void delay(x)  //延时函数,几乎每个程序都要用到,所以放在了主函数分界线内
{
uchar a,b;
for (a=x;a>0;a--)
for(b=110;b>0;b--);
}

void main()
{
init();  //初始化
while(1)
{
keyscan(); //矩阵键盘扫描
disp();  //数码管显示
}
}
//------------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
{
TRISA=0;PORTA=0x02; //38译码器

TRISB=1;                       //矩阵键盘

TRISC=0;PORTC=0x01;; //38使能
TRISD=0;PORTD=0x00;  //LED灯(数码管)
TRISE=0;PORTE=0x00;  //蜂鸣器
}
//----------要调用的函数--------------------------------------------
void keyscan()
{                           //第一列扫描

PORTB=0xef;     //送出RB4=1110  1111
keynum=PORTB;

keynum=keynum&0x0f;

if(keynum!=0xef)

{
  delay(5);

  keynum=PORTB;

  keynum=keynum&0x0f;
  if(keynum!=0x0f)

  {
   keytem=keynum;

   didi(1);
   while(keytem!=0x0f)

    {
    keytem=PORTB;
    keytem=keytem&0x0f;

    }
  keynum=keynum|0xe0;

  }

else       //第二列扫描
  {
  PORTB=0xdf;

  keynum=PORTB;

  keynum=keynum&0x0f;

  if(keynum!=0xdf)

   {
   delay(5);

   keynum=PORTB;

   keynum=keynum&0x0f;
   if(keynum!=0x0f)

    {
    keytem=keynum;

    didi(1);
    while(keytem!=0x0f)

     {
     keytem=PORTB;
     keytem=keytem&0x0f;

     }
   keynum=keynum|0xd0;

    }
   }
  else

     {
   PORTB=0xbf;

   keynum=PORTB;

   keynum=keynum&0x0f;

   if(keynum!=0xbf)

   {
    delay(5);

    keynum=PORTB;

    keynum=keynum&0x0f;
    if(keynum!=0x0f)

     {
     keytem=keynum;

     didi(1);
     while(keytem!=0x0f)

      {
      keytem=PORTB;
      keytem=keytem&0x0f;

      }
    keynum=keynum|0xb0;

     }

    else       //第四列扫描
     {
     PORTB=0x7f;

     keynum=PORTB;

     keynum=keynum&0x0f;

     if(keynum!=0x7f)

      {
      delay(5);

      keynum=PORTB;

      keynum=keynum&0x0f;
      if(keynum!=0x0f)

       {
       keytem=keynum;

       didi(1);
       while(keytem!=0x0f)

        {
        keytem=PORTB;
        keytem=keytem&0x0f;

        }
      keynum=keynum|0x70;

       }
      }
     } ////////

   }
  }
}
  }
}

void didi(uchar dinum)
{
uchar di_num;
for(di_num=dinum;di_num>0;di_num--)
{
RE0=1;
delay(100);
RE0=0;
delay(50);
}
}

void disp()
{
switch(keynum)
{
case 0xee:PORTD=table[1];break;
case 0xed:PORTD=table[2];break;
case 0xeb:PORTD=table[3];break;
case 0xe7:PORTD=table[4];break;
case 0xde:PORTD=table[5];break;
case 0xdd:PORTD=table[6];break;
case 0xdb:PORTD=table[7];break;
case 0xd7:PORTD=table[8];break;
case 0xbe:PORTD=table[9];break;
case 0xbd:PORTD=table[10];break;
case 0xbb:PORTD=table[11];break;
case 0xb7:PORTD=table[12];break;
case 0x7e:PORTD=table[13];break;
case 0x7d:PORTD=table[14];break;
case 0x7b:PORTD=table[15];break;
case 0x77:PORTD=table[0];break;
}
}

网友A(2017-10-11):
看的我眼花,楼主来说说吧,好让我长点经验。我也碰到PIC单片机if语句嵌套到第二层就不能进入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