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温感器DS18B20 C语言程序代码

楼主(2016-01-17):
这个是我自己diy的单片机开发板:http://www.51hei.com/bbs/dpj-42590-1.html

/*温感器
此为自已写的,已修正时序,自测过延时时间
采用天祥温度转换模块算法
*/

#include<pic.h>
__CONFIG(0X3B31);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DQ RC1
#define DQ_DIR TRISC1
#define DQ_HIGH() TRISC1=1
#define DQ_LOW() DQ=0;TRISC1=0

unsigned char shi;           //整数十位
unsigned char ge;            //整数个位
unsigned char shifen;        //十分位
unsigned char baifen;        //百分位
unsigned char qianfen;       //千分位
unsigned char wanfen;        //万分位

const u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显示数组0

void delayus(char x,char y) //慧净提供的us级的延时
{
char z;     //定义Z
do {     //先执行一次do
  z=y;    //把Y的值给Z
  do{;}while(--z); //do空语句,等待--z,直到z=0结束,do--while语句,延时在这产生
  }
while (--x);   //同理x在--,再产生延时
}

void delay(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110;b>0;b--);
}
void display(char shi,char ge,char shifen,char baifen,char qianfen)
{
PORTD=table[shi];
PORTA=0x02;
delay(2);

PORTD=table[ge]|0x80; //或上0x80显示出小数点
PORTA=0x04;
delay(2);

PORTD=table[shifen];
PORTA=0x06;
delay(2);

PORTD=table[baifen];
PORTA=0x08;
delay(2);

PORTD=table[qianfen];
PORTA=0x0a;
delay(2);
}

void init(void)
{
TRISA=0;PORTA=0x00;
TRISC=0xf0;PORTC=1;
TRISD=0;
}

void reset(void)
{
char pe=1;
while(pe)
{
DQ_LOW();
delayus(2,81);       //延时502us
DQ_HIGH();
delayus(4,4);       //延时71us
if(DQ==1)pe=1;  //判断是否响应(响应时拉至低电平),没响应时置1循环重发
else pe=0;   //否则就是响应了,置0以退出循环
delayus(2,81);       //延时502us
}
}

void write_byte(char val)
{
uchar i,temp;
for(i=8;i>0;i--)     //循环8次构成一个字节
{
temp=val&0x01;     //取出,最低位,相与取出1
DQ_LOW();
delayus(1,1);       //延时15us
if(temp==1)DQ_HIGH();   //判断如果取出的是1时拉至高电平,发出去
delayus(3,3);       //延时45us,如果取出的是0时,也发送去
DQ_HIGH();      //拉高至高电平
NOP();NOP();       //延时2us
val=val>>1;      //右移一次以便下次取出
}
}

uchar read_byte(void)
{
uchar i,val=0;
static bit j;   //静态位变量,一个状态位,不能是一个字节
for(i=8;i>0;i--)
{
val=val>>1;   //先移一个位
DQ_LOW();   //拉至低电平
NOP();NOP();NOP();NOP();NOP();NOP(); //延时6us
DQ_HIGH();
NOP();NOP();NOP();NOP();    //延时4us
j=DQ;    //读取数据线的状态以得到一个状态位,进行数据处理 //所以要定义static bit j;
if(j==1)val=val|0x80;     //数据处理:如果读到是1先放在最高位第1位,再利用逐个后移就构与一个字节了
delayus(1,6);       //延时30us,以重复以上步骤
}
return(val);   //构成1个字节后返回走
}

void get_temp(void)  //01:40:26 //获取温度,器件匹配(多个温感)
{
uchar TLV,THV,num;  //tem1/tem2;还有2个字节温度指令
float aaa;
uint temper;
reset();       //复位
write_byte(0xCC);   //跳过ROM
write_byte(0x44);   //温度转换,需延时
for(num=100;num>0;num--) //原本这里是delay(1000)延时1秒的。可效果却是晃一下就没了,
  display(shi,ge,shifen,baifen,qianfen); //所以用显示的来代替延时,显100次算得差不多就是750ms以上
reset();     //每次操作RAM之前,需复位下18B20,再匹配下
write_byte(0xCC);   //跳过ROM
write_byte(0xBE);   //告诉它,接下来我就要读你的温度了,读暂存器
TLV=read_byte();   //RAM有9个字节(我们只需要2个字节LSB和MSB这两个字节),它读的时候都是从最低位开始读
THV=read_byte();   //01:45:10处+锐志在58:52分处
DQ_HIGH();     //释放总线
aaa=(THV*256+TLV)*0.0625*1000; //(16位的温度数据)*0.0625就是实际的温度(十进制数)
temper=(int)aaa;   //因为编译时警告;有小数点是浮点类到整形转换;我们用强制转换成整形     要把小数点的值取出来(小数点不好取,用乘以100来取)
shi=temper/10000;   //几十点几几分配到五个数码管上,四个数码显示的感觉怪怪的所以用五个数码管;在1:51:00处讲
ge=temper%10000/1000;  //我是要用五个数码管来显示所以就是10000五位数
shifen=temper%1000/100;  //
baifen=temper%100/10;  //
qianfen=temper%10;   //
}

void main()
{
init ();
while(1)
{
get_temp();
display(shi,ge,shifen,baifen,qianfen);  //没带形参编译器过不了,带类形的形参也过不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