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QT可执行程序不能运行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6-01-17):
     一直以来都是在linux系统里面用QT,写完代码编译之后的文件是可以执行的,但是今天在Windows下用QT生成的可执行文件却没有办法执行。
  在Windows下,用QtCreator编译程序的时候,会在其工程文件夹下生成一个debug文件夹,其中有.exe可执行文件。但当我们双击它的时候,有可能会提示某某dll文件找不到等,例如“没有找到mingwm10.dll,因此这个应用程序未能启动。重新安装应用程序可能会修复此问题。”。dll文件是动态链接文件,当程序执行的时候,会自动到系统默认的路径(C:\WINDOWS\system)下去查找此文件,而我们安装QT的时候,相关的链接库文件并不会存放到C:\WINDOWS\system目录下,而是存放到安装目录下,例如我把QT4.7.0安装在D盘,则链接库文件会存放在D:\Qt\2010.05\qt\bin目录里面。所以当提示mingwm10.dll文件找不到时,可以到D:\Qt\2010.05\qt\bin目录里面,复制mingwm10.dll到C:\WINDOWS\system即可,不过这种方法是绝对不值得推荐的,当程序用到的dll文件比较多时,复制过程很耗时,而且有些同名文件会覆盖掉原来的系统文件,这样会造成其它一些程序无法运行。
  最值得推荐的方法就是添加环境变量,例如我的win7系统默认的环境变量是PATH= C:\windows\system32。那么我就把D:\Qt\2010.05\qt\bin加入到系统PATH变量末尾即可。具体方法如下:
     我的机器装的是win7系统,在桌面右单击“计算机->高级系统设置->高级->环境变量->系统变量”,在列表中找到PATH并单击编辑,将D:\Qt\2010.05\qt\bin添加到PATH变量值的末尾,例如我的机器上原来PATH变量值为 C:\windows\system32,则添加路径后变为PATH= C:\windows\system32;D:\Qt\2010.05\qt\bin,最后确认即可。注意别漏了分号,标点符号要用英文半角。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将所需要的dll文件从D:\Qt\2010.05\qt\bin复制到.exe文件的目录下,也就是将相关的dll与.exe放在同一个目录下面即可。这种方法一般都是用于制作安装包才会用到。

网友A(2021-12-09):
谢谢博主,问题得到解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