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D卡测试程序

楼主(2016-01-17):
stm32F103ZET6 SD卡测试程序送上
/******************** (C) COPYRIGHT 2008 STMicroelectronics ********************
* File Name          : main.c
* 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 V3.5
* Date               : 09/22/2008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body.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TIME.
*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DIRECT,
*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FROM THE
*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CODING
*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Includes ------------------------------------------------------------------*/
#include "lcd.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platform_confi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dcard.h"
#include "integer.h"
#include "ff.h"
#include "diskio.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static vu32 TimingDelay = 0;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u32  index = 0;
SD_Error Status = SD_OK;
SD_CardInfo SDCardInfo;
FATFS fs;            // Work area (file system object) for logical drive
FRESULT res;         // FatFs function common result code
UINT br, bw;         // File R/W count
FIL fsrc, fdst;      // file objects
BYTE buffer[51];          // file copy buffer
BYTE buff_filename[9][13];        //最多只能读9个文件,保存9个文件名,文件名采用短文件名,最多13个字符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8 stringcopy(BYTE *buff_to,BYTE *buff_from)
{
  u8 i=0;
  for(i=0;i<13;i++)
  buff_to[i] = buff_from[i];
  return 1;
}
void ReadSDFile(void)
{
  FIL file;
  FILINFO finfo;
  DIR dirs;
  int i_name=0;
  char *fn;
  char path[50]={""};
  disk_initialize(0);
  f_mount(0, &fs);
  res =  f_opendir(&dirs, path);
  if (res == FR_OK)
  {
    while (f_readdir(&dirs, &finfo) == FR_OK)
        {
          if (finfo.fattrib & AM_ARC)
      {
        if(!finfo.fname[0])          //文件名不为空,如果为空,则表明该目录下面的文件已经读完了
          break;
        res = f_open(&fsrc, finfo.fname,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stringcopy(buff_filename[i_name], (BYTE*)finfo.fname);
                i_name++;
//        res = f_read(&fsrc, &buffer, 50, &br);
        f_close(&fsrc);
          }
        }
  }
}

extern u8 Image_Table[];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InterruptConfig(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vu32 nCount);
void Decrement_TimingDelay(void);
void SysTick_Configuration(void);

/* Private functions ---------------------------------------------------------*/
SD_Error SD_InitAndConfig(void)
{
  Status = SD_Init();
  if (Status == SD_OK)
  {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0,"SD_Init success",White,Black);
  }
  else
  {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0,"SD_Init fail",White,Black);
  }
  Delay(200);
  if (Status == SD_OK)
  {
    /*----------------- Read CSD/CID MSD registers ------------------*/
    Status = SD_GetCardInfo(&SDCardInfo);
  }

  if (Status == SD_OK)
  {
    /*----------------- Select Card --------------------------------*/
    Status = SD_SelectDeselect((u32) (SDCardInfo.RCA << 16));
  }

  if (Status == SD_OK)
  {
    Status = SD_EnableWideBusOperation(SDIO_BusWide_1b);
  }

  /* Set Device Transfer Mode to INTERRUPT */
  if (Status == SD_OK)
  {
    Status = SD_SetDeviceMode(SD_INTERRUPT_MODE);
  }
  return Status;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InterruptConfig();

//  USART_Configuration();

  /* Configure the systick */
  SysTick_Configuration();

  /* Initialize the LCD */
  STM3210E_LCD_Init();

  /* Clear the LCD */
  LCD_Clear(Black);

  /*初始化并设置SDIO接口*/
  Status =SD_InitAndConfig();

  /* Clear the LCD */
  LCD_Clear(Black);
//  printf("hello\n");

//经过测试,一行LCD以16*24的大小来显示的话,只能显示20个字符
//一共可以显示10行,编号从Line0到Line9,每行的高度是24,字符的实际高度比24要小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0,"12345678901234567890",White,Black);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3,"     Waiting....    ",White,Black);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4,"   Read SD Card...  ",White,Black);

  ReadSDFile();
  Delay(100);
  /* Clear the LCD */
  LCD_Clear(Black);
  if (Status == SD_OK)
          {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0,"File read success",White,Black);
        }
        else
        {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0,"File read Fail",White,Black);
        }
  Delay(100);
  /* Clear the LCD */
  LCD_Clear(Black);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1,buff_filename[0],White,Black);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2,buff_filename[1],White,Black);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3,"                  ",White,Black);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4,"                  ",White,Black);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3,buff_filename[2],White,Black);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4,buff_filename[3],White,Black);

  /* Configure IO connected to LD1, LD2, LD3 LD4 and LD5 leds *********************/
  /* Enable GPIO_LED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_LED,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_LED, &GPIO_InitStructure);

  while (1)
  {
//    /* Turn on LD1 */
//    GPIO_ResetBits(GPIO_LED, GPIO_Pin_6);
//    /* Insert delay */
//    Delay(20);
//
//    /* Turn on LD2 and LD3 */
//    GPIO_ResetBits(GPIO_LED,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 Turn off LD1 */
//    GPIO_SetBits(GPIO_LED, GPIO_Pin_6);
//    /* Insert delay */
//    Delay(20);
//
//    /* Turn on LD4 and LD5 */
//    GPIO_ResetBits(GPIO_LED,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 Turn off LD2 and LD3 */
//    GPIO_SetBits(GPIO_LED,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 Insert delay */
//    Delay(20);
//
//    /* Turn off LD4 and LD5 */
//    GPIO_SetBits(GPIO_LED,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LCD_Clear(Black+index);
//        Delay(100);
//        index = index + 10;
//        if(index >=        0xFFFF)index = 0;
  }
}

/*******************************************************************************
* Function Name  :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
* Function Name  : NVI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zp2000--------------------------------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该函数调用了两次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SDIO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Tx (PA.09)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Rx (PA.10)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Configure USART1 basic and asynchronous paramters */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USART1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InterruptConfig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used IRQ Channels and sets their priority.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InterruptConfig(void)
{
  /* Deinitializes the NVIC */
//  NVIC_DeInit();

  NVIC_Configuration();

  /* Configure the Priority Group to 2 bits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Configure the SysTick handler priority */
  //为了使用SDIO中断,下面的中断优先级被我改低了
//  NVIC_SystemHandlerPriorityConfig(SystemHandler_SysTick, 1, 1);
}

/*******************************************************************************
* Function Name  : Delay
* Description    : Inserts a delay time.
* Input          : nCount: specifies the delay time length (time base 10 ms).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Delay(u32 nCount)
{
  TimingDelay = nCount;

  SysTick->LOAD  = (72000 & SysTick_LOAD_RELOAD_Msk) - 1;      /* set reload register */
  NVIC_SetPriority (SysTick_IRQn, 9);  /* set Priority for Cortex-M0 System Interrupts */
  SysTick->VAL   = 0;                                          /* Load the SysTick Counter Value */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TICKINT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while(TimingDelay != 0)
  {
  }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
* Function Name  : Decrement_TimingDelay
* Description    : Decrements the TimingDelay variable.
* Input          : None
* Output         : TimingDelay
* Return         : None
*******************************************************************************/
void Decrement_TimingDelay(void)
{
  if (TimingDelay != 0x00)
  {
    TimingDelay--;
  }
}

/*******************************************************************************
* Function Name  : SysTick_Config
* Description    : Configure a SysTick Base time to 10 m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ysTick_Configuration(void)
{
  /* Configure HCLK clock as SysTick clock source */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NVIC_SetPriority (SysTick_IRQn, 9);  /* set Priority for Cortex-M0 System Interrupts */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
  /* e.g.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 */
  USART_SendData(USART1, (u8) ch);

  /*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

  return ch;
}

#ifdef  DEBUG
/*******************************************************************************
* Function Name  : assert_failed
* Description    :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Input          : -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C) COPYRIGHT 2008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主程序预览:

【24】红牛板_SD卡测试(SDIO).rar

SD卡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