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程序问题请教

楼主(2016-01-18):
从网上下载了个无字库12864显示程序,但是但是断电送电后程序不显示,有时候刚下载能显示,再下载进去就不显示,怪了。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Port P0 //LCD12864数据线

sbit RS=P1^0; // 数据\指令 选择
sbit RW=P1^1; // 读\写 选择
sbit EN=P1^2; // 读\写使能
sbit cs1=P1^6; // 片选1
sbit cs2=P1^7; // 片选2

/********************************/
/*  定义中文字库                */
/********************************/

uchar code Hzk[]={
/*--  文字:  各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20,0x20,0x10,0x08,0x8F,0xB4,0x44,0x44,0xA4,0x9C,0x04,0x00,0x00,0x00,0x00,
0x02,0x02,0x02,0x01,0x7F,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7F,0x01,0x03,0x01,0x00,

/*--  文字:  位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C0,0x30,0xEC,0x03,0x2A,0xC8,0x09,0x0A,0x0E,0x08,0xE8,0x48,0x08,0x00,0x00,
0x01,0x00,0x00,0x7F,0x20,0x20,0x20,0x27,0x20,0x30,0x2E,0x21,0x20,0x20,0x20,0x00,

/*--  文字:  单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F8,0x28,0x29,0x2E,0x2A,0xF8,0x28,0x2C,0x2B,0x2A,0xF8,0x00,0x00,0x00,
0x08,0x08,0x0B,0x09,0x09,0x09,0x09,0xFF,0x09,0x09,0x09,0x09,0x0B,0x08,0x08,0x00,

/*--  文字:  机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8,0x08,0xC8,0xFF,0x48,0x88,0x08,0x00,0xFE,0x02,0x02,0x02,0xFE,0x00,0x00,0x00,
0x04,0x03,0x00,0xFF,0x00,0x41,0x30,0x0C,0x03,0x00,0x00,0x00,0x3F,0x40,0x78,0x00,

/*--  文字:  爱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40,0xB2,0x96,0x9A,0x92,0xF6,0x9A,0x93,0x91,0x99,0x97,0x91,0x90,0x30,0x00,
0x40,0x20,0xA0,0x90,0x4C,0x47,0x2A,0x2A,0x12,0x1A,0x26,0x22,0x40,0xC0,0x40,0x00,

/*--  文字:  好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0,0x10,0xF0,0x1F,0x10,0xF0,0x80,0x82,0x82,0x82,0xF2,0x8A,0x86,0x82,0x80,0x00,
0x80,0x43,0x22,0x14,0x0C,0x73,0x20,0x00,0x40,0x80,0x7F,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者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20,0x24,0x24,0x24,0x24,0xA4,0xBF,0x64,0x24,0x34,0x28,0x26,0x24,0x20,0x00,
0x04,0x04,0x04,0x02,0x02,0xFF,0x49,0x49,0x49,0x49,0x49,0x49,0xFF,0x00,0x00,0x00,

/*--  文字:  你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80,0x40,0xF0,0x2C,0x43,0x20,0x98,0x0F,0x0A,0xE8,0x08,0x88,0x28,0x1C,0x08,0x00,
0x00,0x00,0x7F,0x00,0x10,0x0C,0x03,0x21,0x40,0x3F,0x00,0x00,0x03,0x1C,0x08,0x00,

/*--  文字:  们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80,0x40,0xF0,0x1C,0x03,0xF0,0x01,0x0E,0x04,0x00,0x04,0x04,0x04,0xFC,0x00,0x00,
0x00,0x00,0x7F,0x00,0x00,0x7F,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40,0x3F,0x00,0x00,

/*--  文字:  辛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80,0x84,0x84,0x94,0xA4,0xC4,0x85,0x86,0x84,0xC4,0xA4,0x94,0x84,0x84,0x80,0x00,
0x00,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FF,0x04,0x04,0x04,0x04,0x04,0x00,0x00,0x00,

/*--  文字:  苦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40,0x44,0x44,0x44,0x44,0x5F,0x44,0xF4,0x44,0x44,0x5F,0x44,0x44,0x44,0x44,0x00,
0x00,0x00,0x00,0x7E,0x22,0x22,0x22,0x23,0x22,0x22,0x22,0x7E,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了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F2,0x12,0x0A,0x0A,0x06,0x06,0x02,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40,0x80,0x7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希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20,0x20,0x30,0x30,0xA9,0x6A,0x3A,0x24,0xE4,0x2A,0x29,0x30,0x20,0x20,0x20,0x00,
0x08,0x04,0x02,0x01,0x3F,0x01,0x01,0x01,0xFF,0x01,0x21,0x61,0x3F,0x00,0x00,0x00,

/*--  文字:  望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4,0x04,0xFC,0x85,0x46,0x24,0x04,0x80,0x7E,0x2A,0x2A,0xAA,0xAA,0xFE,0x00,0x00,
0x00,0x40,0x42,0x4A,0x4A,0x4A,0x4A,0x7E,0x4A,0x4A,0x4A,0x4A,0x4A,0x42,0x40,0x00,

/*--  文字:  大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A0,0x7F,0xA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00,
0x00,0x80,0x40,0x20,0x10,0x0C,0x03,0x00,0x01,0x06,0x08,0x30,0x60,0xC0,0x40,0x00,

/*--  文字:  家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18,0x04,0x14,0x94,0x94,0xD5,0xB6,0x14,0x14,0x94,0x04,0x14,0x0C,0x04,0x00,
0x00,0x29,0x29,0x15,0x14,0x4A,0x89,0x44,0x3F,0x06,0x09,0x09,0x10,0x30,0x10,0x00,

/*--  文字:  能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0,0xB8,0x97,0x92,0x90,0x94,0xB8,0x10,0x00,0x7F,0x48,0x48,0x44,0x74,0x20,0x00,
0x00,0xFF,0x0A,0x0A,0x4A,0x8A,0x7F,0x00,0x00,0x3F,0x44,0x44,0x42,0x72,0x20,0x00,

/*--  文字:  多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20,0x90,0x88,0x54,0x53,0xA2,0x22,0x12,0x0A,0x06,0x00,0x00,0x00,
0x00,0x81,0x89,0x89,0x44,0x44,0x42,0x25,0x29,0x11,0x11,0x09,0x05,0x03,0x01,0x00,

/*--  文字:  多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20,0x90,0x88,0x54,0x53,0xA2,0x22,0x12,0x0A,0x06,0x00,0x00,0x00,
0x00,0x81,0x89,0x89,0x44,0x44,0x42,0x25,0x29,0x11,0x11,0x09,0x05,0x03,0x01,0x00,

/*--  文字:  交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8,0x88,0x48,0x38,0x28,0x09,0x0E,0x0C,0x08,0x98,0x28,0x68,0x48,0x08,0x00,
0x00,0x80,0x80,0x40,0x41,0x22,0x14,0x18,0x0C,0x16,0x23,0x61,0xC0,0x40,0x00,0x00,

/*--  文字:  流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0,0x60,0x01,0x86,0x60,0x04,0x44,0x64,0x55,0x4E,0x44,0x64,0xC4,0x04,0x04,0x00,
0x04,0x04,0xFC,0x03,0x40,0x30,0x0F,0x00,0x00,0x7F,0x00,0x3F,0x40,0x40,0x70,0x00,

/*--  文字:  学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40,0x30,0x10,0x12,0x5C,0x54,0x50,0x51,0x5E,0xD4,0x50,0x18,0x57,0x32,0x10,0x00,
0x00,0x02,0x02,0x02,0x02,0x02,0x42,0x82,0x7F,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0,

/*--  文字:  习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2,0x02,0x0A,0x12,0x22,0x62,0x02,0x82,0x82,0x42,0x02,0xFE,0x00,0x00,
0x00,0x00,0x04,0x0C,0x04,0x02,0x02,0x01,0x01,0x00,0x20,0x40,0x80,0x7F,0x00,0x00,

/*--  文字:  24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 定义ASCII字库8列*16行                */
/****************************************/
uchar code Ezk[]={

/*--  文字:  Q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E0,0x10,0x08,0x08,0x08,0x10,0xE0,0x00,0x0F,0x18,0x24,0x24,0x38,0x50,0x4F,0x00,

/*--  文字:  Q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E0,0x10,0x08,0x08,0x08,0x10,0xE0,0x00,0x0F,0x18,0x24,0x24,0x38,0x50,0x4F,0x00,

/*--  文字:  3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30,0x08,0x88,0x88,0x48,0x30,0x00,0x00,0x18,0x20,0x20,0x20,0x11,0x0E,0x00,

/*--  文字:  4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C0,0x20,0x10,0xF8,0x00,0x00,0x00,0x07,0x04,0x24,0x24,0x3F,0x24,0x00,

/*--  文字:  5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F8,0x08,0x88,0x88,0x08,0x08,0x00,0x00,0x19,0x21,0x20,0x20,0x11,0x0E,0x00,

/*--  文字:  4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C0,0x20,0x10,0xF8,0x00,0x00,0x00,0x07,0x04,0x24,0x24,0x3F,0x24,0x00,

/*--  文字:  1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10,0x1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0x00,

/*--  文字:  5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F8,0x08,0x88,0x88,0x08,0x08,0x00,0x00,0x19,0x21,0x20,0x20,0x11,0x0E,0x00,

/*--  文字:  2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70,0x0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30,0x28,0x24,0x22,0x21,0x30,0x00,

/*--  文字:  4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C0,0x20,0x10,0xF8,0x00,0x00,0x00,0x07,0x04,0x24,0x24,0x3F,0x24,0x00,

/*--  文字:  4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C0,0x20,0x10,0xF8,0x00,0x00,0x00,0x07,0x04,0x24,0x24,0x3F,0x24,0x00,

/*--  文字: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状态检查,LCD是否忙*/
void Checkbusy()
{
   uchar dat;//状态信息(判断是否忙)
   RS=0; // 数据\指令选择,D/I(RS)=“L” ,表示 DB7∽DB0 为显示指令数据
   RW=1; //R/W=“H” ,E=“H”数据被读到DB7∽DB0
   do{
      Port=0x00;
      EN=1;        //EN下降源
          _nop_(); //一个时钟延时
          dat=Port;
      EN=0;
          dat=(0x80 & dat);
      }while(!(dat==0x00)); //仅当第7位为0时才可操作(判别busy信号)
}

/*写命令到LCD中*/
Wcmd(uchar cmd)
{
   Checkbusy();//状态检查,LCD是否忙
   RS=0;         //向LCD发送命令。RS=0写指令,RS=1写数据
   RW=0;//R/W=“L” ,E=“H→L”数据被写到 IR 或 DR
   Port=cmd;         //com :命令
   EN=1;//EN下降源
   _nop_();
   _nop_();
   EN=0;
}

/*设置页 0xb8是页的首地址*/
void Setpage(uchar page)
{
  page=0xb8|page; //1011 1xxx 0<=page<=7 设定页地址--X 0-7,8行为一页64/8=8,共8页
  Wcmd(page);
}

/*设定显示开始行,0xc0是行的首地址*/
void Setx(uchar x)
{
  x=0xc0|x; //1100 0000
  Wcmd(x); //设置从哪行开始:0--63,一般从0 行开始显示
}

/*设定列地址--Y 0-63 ,0x40是列的首地址*/
void Sety(uchar y)
{
  y=y&0x3f; //column最大值为64,越出 0=<column<=63
  y= 0x40|y; //01xx xxxx
  Wcmd(y);
}

/*开关显示,0x3f是开显示,0x3e是关显示*/
void SetOnOff(uchar onoff)
{
        onoff=0x3e|onoff; //0011 111x,onoff只能为0或者1
     Wcmd(onoff);
}

/*写显示数据 */
void Writedata(uchar dat)
{
   Checkbusy();//状态检查,LCD是否忙
   RS=1; //RS=0写指令,RS=1写数据
   RW=0;////R/W=“L” ,E=“H→L”数据被写到 IR 或 DR
   Port=dat;//dat:显示数据
   EN=1; //EN下降源
   _nop_();
   _nop_();
   EN=0;
}

/*选择屏幕screen: 0-全屏,1-左屏,2-右屏*/
void SelectScreen(uchar screen)
{
   switch(screen)
   { case 0: cs1=0;//全屏
             _nop_(); _nop_(); _nop_();
             cs2=0;
             _nop_(); _nop_(); _nop_();
             break;
     case 1: cs1=0;//左屏
             _nop_(); _nop_(); _nop_();
             cs2=1;
             _nop_(); _nop_(); _nop_();
             break;
     case 2: cs1=1;//右屏
             _nop_(); _nop_(); _nop_();
             cs2=0;
             _nop_(); _nop_(); _nop_();
             break;
   }
}

/*清屏screen: 0-全屏,1-左屏,2-右*/
void ClearScreen(uchar screen)
{
     uchar i,j;
     SelectScreen(screen);

         for(i=0;i<8;i++)         //控制页数0-7,共8页
         {
                Setpage(i);
                        Sety(0);
              for(j=0;j<64;j++)           //控制列数0-63,共64列
                          {
                  Writedata(0x00); //写点内容,列地址自动加1
              }
     }

}

/*延时程序*/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0; i<z; i++)
                for(j = 0; j < 110; j++);
}
/*向上滚屏*//*这里用做滚动显示*/
/*void        lcd_rol()
{
        uint i;
        for(i = 0; i < 64; i++)
        {
                cs1=0; // 片选1
                SendCommandToLCD(0xc0+i);
                cs1=1;

            cs2=0;// 片选2
                SendCommandToLCD(0xc0+62-i);
                cs2=0; // 片选2

                delay(6);
        }
}
  */
/*初始化LCD*/
void InitLCD()
{

        Checkbusy();

        SelectScreen(0);
        SetOnOff(0); //关显示

        SelectScreen(0);
        SetOnOff(1); //开显示

        SelectScreen(0);
        ClearScreen(0);//清屏

        Setx(0); //开始行:0

}

/*显示全角汉字*/
void Display(uchar ss,uchar page,uchar y,uchar number)
{
        int i;        //选屏参数,pagr选页参数,column选列参数,number选第几汉字输出

        SelectScreen(ss);
        y=y&0x3f;

        Setpage(page);        //写上半页
        Sety(y); //控制列
        for(i=0;i<16;i++)  //控制16列的数据输出
        {
        Writedata(Hzk[i+32*number]); //i+32*number汉字的前16个数据输出

        }

        Setpage(page+1);                 //写下半页
        Sety(y);           //控制列
    for(i=0;i<16;i++)          //控制16列的数据输出
        {
        Writedata(Hzk[i+32*number+16]);        //i+32*number+16汉字的后16个数据输出
        }

}

/*显示半角汉字和数字和字母*/
void Displayen(uchar ss,uchar page,uchar y,uchar number)
{
        uint i;//选屏参数,pagr选页参数,column选列参数,number选第几汉字输出

        SelectScreen(ss);
        y=y&0x3f;

        Setpage(page);        //写上半页
        Sety(y);
           for(i=0;i<8;i++)
        {
        Writedata(Ezk[i+16*number]);
        }

        Setpage(page+1);        //写下半页
        Sety(y);
           for(i=0;i<8;i++)
        {
        Writedata(Ezk[i+16*number+8]);
        }
}

/*主函数*/
void main()
{
        uint i;
           InitLCD();//初始12864

           //ClearScreen(0);//清屏

           Setx(0);//显示开始行

           while(1)
           {
          /* 可以单个显示
                  Display(2,0,0*16,0);//
                Display(2,0,1*16,1);//
                Display(2,0,2*16,2);//
                Display(2,0,3*16,3);//
                Display(1,0,4*16,4);//
                Display(1,0,5*16,5);//
                Display(1,0,6*16,6);//*

                /* 可以多个显示,这里是4个一起显示*/
                   for(i=0;i<4;i++)
                   {
                        Display(2,0,i*16,i);/*Display(选屏参数(cs0,cs1),pagr选页参数,column选列参数,number选第几汉字输出)*/
                        _nop_();
                        Display(1,0,i*16,i+4);
                         _nop_();
                        Display(2,0+2,i*16,i+8);
                        _nop_();
                        Display(1,0+2,i*16,i+12);
                        _nop_();

                        Display(2,0+2+2,i*16,i+16);
                        _nop_();
                        Display(1,0+2+2,i*16,i+20);
    }

        for(i=0;i<8;i++)
   {
                Displayen(2,0+2+2+2,i*8,i);
                _nop_(); ;
                Displayen(1,0+2+2+2,i*8,i+8);
    }
}
/*        while(1)
        {
                lcd_rol();
                delay(1000);
        } */
}

网友A:
主程序中,可以先做些自检,过1-2秒后再进行 InitLCD初始化。LCD刚上电自身还没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程序中,可以先做些自检,过1-2秒后再进行 InitLCD初始化。LCD刚上电自身还没复位。

不是这个问题,刚下载程序也不显示,液晶早送电了,麻烦给看看程序吧

网友B:
测忙函数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