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疯了,照程序写就是不能工作

楼主:
    我是小白呀,单片机才学的,买了开发板,照程序写然后下载就是不行,检查了N次了,可是用开发板自带的HEX程序烧录又没问题,请问我错在哪儿了、
     点亮一个灯就这么难吗??谢谢大家

网友A(2016-01-18):
void  main()
{
  ledi=1;
while(1)
{
led1=0;
}
}

网友A:
头文件错了

网友B:
除楼上说的头文件不对,还有没将c文件添加到工程,output那里的生成hex文件选项没打勾,目测有这些可能

网友C:
你是照程序写的?不是吧,就这么几句就有几个地方错了,

网友D:
谢谢楼上回复,这下改了,还是不行,上面的图片上的是搞了N多次才错的,这次照着写的还是不行。

网友E:
楼上正解。。。。

网友B:
P1的p要大写,还有之前说的几点

网友B:
看见有人和我曾经一样为点小问题搞半天有点不忍,再不行的话你就把建工程,c文件加到工程,编译生成hex文件的过程截图发上来看看就知道你错哪了

网友F:
sbit led1=P1^0;还有c文件没有进工程,楼主加QQ,大家共同进步269384828

网友G:
include<reg51.h>
sbit led=P1^0;
void  main()
{
led=0;
} 这个程序可以的

网友G:
不能加while(1)

网友H:
格式是不是有不对啊

网友I:
你确定你的电路是低电平点亮?

网友J:
把电路图发上来

网友K(2016-05-07):
第一句#include<reg51.h>

网友L:
没有把led这个程序添加到source group 1这个工程里面

网友M:
其实一味的按照别人的程序照搬下来是不行的,要结合自己的电路来写程序

网友N:
多仔细看看,这些都是正常的

网友O:
保存c后文件后,再添加到工程,然后运行就可以生成HEX文件了

网友P:
看截图,应该是没有把c文件加到工程中。

网友P:
这帖子时间过去那么久了,估计这个兄弟已经解决问题了吧

网友Q:
工程里没有C程序,只有一个可有可无的启动代码,怎么能行呢!

网友R:
头文件错了 #include<reg52.h>

网友S(2017-01-11):
头文件错了,位定义也写错了

网友T:
头文件错了#include<reg51.h>,位定义也写错了

网友U:
我是菜鸟,刚刚刚学习单片机,反复听讲座,基础学习一定认真,我现在就是建立工程怎么也搞不明白,还有文件名等。

网友Q:
LED.C没有加入到工程中去。

网友V:
提示是否加载“标准启动文件”,刚开始学习可以不用加载,选择“否”

网友W:
while(1)不可以加

网友X:
头文件错了,编译怎么不报错啊

网友Y:
没有超完全,头文件还有那个少指令了

网友Z:
没有加入C文件啊大哥。。。

网友AA:
好好找个 keil的教程看看 。。

网友AA:
需要 添加文件  编译 然后生成 文件 。然后还要烧写进 单片机 才能运行 。

网友AB:
引用 网友A:
void  main()
{
  ledi=1;

 void  main()
{
  ledi=1;
while(1)
{
led1=0;
Delay(5);
}
}

void Delay(uint16 z)
{
  uint8 i,t;
  for(t=z;t>0;t--)
    for(i=0;i<110;i++);
}

网友AC:
创建工程时,在此处点击“否”,用汇编语言来写才会添加startup.a这个头文件,而用C语言写的话添加头文件reg52.h就ok了。

网友AD:
while(1)后面还有呢

网友AE:
引用 网友P:
这帖子时间过去那么久了,估计这个兄弟已经解决问题了吧

很明显没有把c文件添加到工程

网友AF(2017-05-30):
先烧录人家写好的hex文件,看是程序的问题还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AG:
小毛病要注意啊,要理解每个步骤的含义

网友AH:
P大写 烧录不行看看USB接线有没有接好

网友AI:
while(1) {
   led1=0;
  delayms(1000);
  led1=1;
  delayms(1000);
}
一秒闪烁就能看清楚LED亮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