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ED直接51单片机开发板的vcc和GND不会烧坏?

楼主(2016-01-18):
LED直接接51开发板的VCC和GND,电脑USB供电,竟然不会烧,而且驱动一个LED能亮,驱动60个LED也能亮,想不明白,能驱动60个总驱动电流应该挺大,接一个怎么就烧不了,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这板子里用的什么型号IC

STC89S52,直接接VCC跟IC没什么关系吧,把芯片拿掉也是一样的

楼主:
拿拆下来的手机充电宝4v电池试了接一个的。也还是不烧

网友B:
USB最大可以提供的电流是500MS,也就是说你给LED的电流不会大于500MS,你在看看LED最大可以承受的电流,想想为什么不会烧了

网友C:
一般情况下都需要接1k以上电阻,短时间内这样可能不会烧坏,时间长了就说不定了

网友D:
说明灯的质量过关了

楼主:
一个LED的亮了十多分钟烧了

网友E:
短时间不会烧 时间长了肯定烧  这种led的电压一般在1v多点

网友F:
你的亮度已经挺亮了,5×7的灯有的质量还好

网友G:
接个1K电阻限流会比较好

网友H:
最好加个限流电阻,主要看电流

网友I(2016-03-06):
过一段时间会烧

网友J:
时间长了肯定烧呢

网友K:
发光二极管压降在2V左右,电流驱动的方式,一般来说led的电流在10~30mA,故可以计算,5-2=3V
所以一般接上1K的电阻,更亮的话可以接220电阻,至于单片机驱动发光二极管在于IO口电流,IO口灌电流在20MA左右,故一般不会直接烧。

网友L:
你接60个电流当然大,但是直接一个电流就小了啊,这么简单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