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无线遥控的接收器工作是否正常

楼主(2016-01-19):
  无线遥控器主要靠接收发射信号来完成工作,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判断无线遥控的接收器工作是否正常呢?
  第一:无线遥控接收器故障部位的确定
  一旦确定遥控接收器电路工作不正常,就可以按以下方法区分故障来自哪一部分电路,即是来自高放级、超再升级电路还是放大、整形电路。
  1)对超再升电路的检修,可以先检查晶体管的直流电压,如不正常,检查直流偏置电路或晶体管本身。直流偏置电压正常后,再检查交流反馈电路,对贴片电容最好用替换法检查。
  2)对高频放大电路的检修,也采取先检查高放管的直流工作点后检查耦合元件的方法,一般不难找到故障元件。故障率最高的是接收频率偏移,多是因为进水或电路板受潮使超再升电路停止振荡所致。汽车防盗系统用的接收器,无论是调感式还是调容式,也无论是分立直插件还是贴片器件或是混合方式,它们之间几乎完全可以互换使用,只要找到GND(接地)、+V(电源正)、OUT(信号输出)端的对应关系,并重新调整接收器的接收频率即可。
  3)检查放大、整形电路时,信号的输人/输出点是查找故障的关键点。具体方法是用遥控器发射信号,用示波器观察放大、整形电路有无信号输入,如有信号波形,说明高放电路、超再升电路基本正常,故障在放大、整形电路;如测不到信号,则故障在超再升电路之前:对放大、整形电路的检查,可以测量LM358的引脚电压,并和正常值对照,如果不正常,多为集成电路本身损坏。
  第二:无线遥控接收器好坏的鉴别
  如果防盗系统的无线遥控距离太近或遥控根本不起作用,应考虑遥控接收器电路是否有故障。判断遥控接收器工作是否正常,常用的方法如下:
  1)用遥控器发射信号,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挡测量信号输出端的电压,当按下遥控器的按键时,其输出端的电压应有变化,如无任何反应,说明接收器电路有故障。
  2)用示波器观察遥控接收器信号输出端,用金属物点触遥控接收器的天线输人端,示波器应有较强烈的杂波反应,否则说明接收器部分有故障。
  3)用遥控器发射信号,用示波器观察接收器输出端(OUT),解码电路的输入端应有脉冲信号输出。因发送的数据信号不同,其波形为宽窄不同组合的脉冲串,如波形不正常或测不到波形,说明遥控接收器部分有故障。
  4)将频谱仪接收天线靠近接收器,给防盗系统(或遥控接收器)加电,在200~400MHz频段内应观察到波浪状(调容式)或倒气状(调感式)的频谱波形。如频谱仪屏幕上无任何反应,说明接收器电路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