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软件拆了安,安了拆,系统也做了,就是点不亮灯有问题

楼主:
#
     搞了几于了,软件拆了安,安了拆,系统也做了,就是点不亮灯,且烧录时也好像有问题,找不到原因了!请教坛友
    点亮灯的程序如下:

    然后保存为.hex文件,然后打开烧录软件烧录,99%会出现如下情况,就是一直要我上电,见图2,我可是等它提示上电我就上电了的,但好像是死机了,中途我只好断电,然后上电,等几秒又断电,这样重复N次,会提示烧录成功,如图4,但灯不会亮,且烧录成功机率只有30%,大部分时候如图片3提示:

   我是真的搞不懂了,问商家,说是单片机有问题,但是我用商家提供的.hex文件烧录N次能成功,是N次哦,从没一次能行的,就是说灯能点亮,是为什么,谢谢大家

网友A(2016-03-12):
文件没包进工程,P大写,还有低电平点亮还是高电平点亮都不知道,这得看原理图!

网友B:
C文件没加入工程,,怎么编译啊?????

网友C:
你程序错了

网友D:
新建工程>新建c文件>将c文件添加到工程>编译

网友E(2016-01-22):
include<reg51,h>
sbit led=P1^0;
void main()
{
led=0;
}
你试试这个程序   不要把P=0XFF这样就把  这个引脚设置成高电平了  不起作用了

网友F:
你的C文件没添加到工程里,只是打开状态,不参与源代码生成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楼主要求很简单,能烧进去,点亮灯就OK。
第一步 新建一个工程
第二步 新建个.c,并把这个文件加到新建的 ...

声明有误,应为sbit  led=P0^0;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要求很简单,能烧进去,点亮灯就OK。
第一步 新建一个工程
第二步 新建个.c,并把这个文件加到新建的 ...

while(1)写在P1=0x00;前面效果是一样的吗,
while(1)
{
P1=0x00;
}

网友H:
位定义的P要大写的

网友G:
楼主要求很简单,能烧进去,点亮灯就OK。
第一步 新建一个工程
第二步 新建个.c,并把这个文件加到新建的工程----在.A51那单击右键,里有Add File....,然后选你新建.c文件
第三步 写代码  代码如下
#include<reg52.h>
sbit led=P0^0;
void main()
{
while(1)
led=0x00;
}
第四编译下载,这里你懂的,就不说了!
还有就是你要确定89C52芯片的P0是接在LED灯上

网友G:
你们一个这样说一个那样说,把楼主整胡图了

网友I:
#include<reg52.h>
delay(int  a)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a;i++)
for(j=0;j<110;j++)

}
void main()
{
  while(1)
{
P0=0xff;
delay(500);
P0=0x00;
delay(500);
}
}

网友J:
好好看看资料,怎么键文件再就是怎么建工程。你的led.c没有添加进工程文件吧

网友J:
首先看你开发板的电路图LED是高电平亮还是低电平亮。再就是你的程序确实有问题,单片机的程序是死循环的,你没有进入。#include<reg52.h>void main(){while(1)P1=0XFF;或者P1=0;}你试试

网友K:
把你开发板原理图贴出来。

网友L:
查看一下地址  烧卤地址对不对?

网友M:
C文件也没有进工程,

网友M:
P要大写。

网友M:
开发板上的灯泡好像是置0才亮吧,你看看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