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数码管显示时间,带Protues仿真 程序 适合初学者

楼主(2016-01-19):
DS1302数码管显示时间,初学者适用

源程序和仿真文件下载:

部分源码预览:
#include"DS1302.h"
uchar code READ_RTC_ADDR[7] = {0x81, 0x83, 0x85, 0x87, 0x89, 0x8b, 0x8d};
uchar code WRITE_RTC_ADDR[7] = {0x80, 0x82, 0x84, 0x86, 0x88, 0x8a, 0x8c};
uchar  TIME[7]={0, 0, 0x12, 0x01, 0x01, 0x02, 0x13};
//---DS1302时钟初始化2013年1月1日星期二12点00分00秒。---//
//---存储顺序是秒分时日月周年,存储格式是用BCD码---//
/*******************************************************************************
* 函 数 名         : Ds1302Write
* 函数功能                   : 向DS1302命令(地址+数据)
* 输    入         : addr,dat
* 输    出         : 无
*******************************************************************************/

void Ds1302Write(uchar addr, uchar dat)
{
        uchar n;
         RST=0;
        _nop_();

        SCLK = 0;//先将SCLK置低电平。
        _nop_();
        RST = 1; //然后将RST(CE)置高电平。
        _nop_();

        for (n=0; n<8; n++)//开始传送八位地址命令
        {
                DSIO = addr & 0x01;//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addr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
                _nop_();
        }
        for (n=0; n<8; n++)//写入8位数据
        {
                DSIO = dat & 0x01;
                dat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
                _nop_();
        }

        RST = 0;//传送数据结束
        _nop_();
}

/*******************************************************************************
* 函 数 名         : Ds1302Read
* 函数功能                   : 读取一个地址的数据
* 输    入         : addr
* 输    出         : dat
*******************************************************************************/

uchar Ds1302Read(uchar addr)
{
        uchar n,dat,dat1;
        RST = 0;
        _nop_();

        SCLK = 0;//先将SCLK置低电平。
        _nop_();
        RST = 1;//然后将RST(CE)置高电平。
        _nop_();

        for(n=0; n<8; n++)//开始传送八位地址命令
        {
                DSIO = addr & 0x01;//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addr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DS1302下降沿时,放置数据
                _nop_();
        }
        _nop_();
        for(n=0; n<8; n++)//读取8位数据
        {
                dat1 = DSIO;//从最低位开始接收
                dat = (dat>>1) | (dat1<<7);
                SCLK = 1;
                _nop_();
                SCLK = 0;//DS1302下降沿时,放置数据
                _nop_();
        }

        RST = 0;
        _nop_();        //以下为DS1302复位的稳定时间,必须的。
        SCLK = 1;
        _nop_();
        DSIO = 0;
        _nop_();
        DSIO = 1;
        _nop_();
        return (dat>>4)*10+(dat&0x0f);
}

/*******************************************************************************
* 函 数 名         : Ds1302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DS1302.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302Init()
{
        uchar n;
        Ds1302Write(0x8E,0X00);                 //禁止写保护,就是关闭写保护功能
        for (n=0; n<7; n++)//写入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分秒时日月周年
        {
                Ds1302Write(WRITE_RTC_ADDR[n],TIME[n]);
        }
        Ds1302Write(0x8E,0x80);                 //打开写保护功能
}

/*******************************************************************************
* 函 数 名         : Ds1302ReadTime
* 函数功能                   : 读取时钟信息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302ReadTime()
{
        uchar n;
        for (n=0; n<7; n++)//读取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分秒时日月周年
        {
                TIME[n] = Ds1302Read(READ_RTC_ADDR[n]);
        }

}

网友A:
下来看看,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2016-04-12):
为什么我的不显示电脑时间

网友C:
想下载,没有黑币啊

网友D(2016-06-09):
有错误是怎么回事

网友E:
论坛里谁有51单片机DS3231时钟595锁存的数码管显示万年历程序啊

网友F(2016-09-26):
没有黑币,下不了

网友G(2016-12-21):
课设需要  不错不错  感谢楼主

网友H:
非常感谢最近干好用到

网友I:
茜柑工霜期地

网友J(2017-04-13):
下下来再说,应该有用!

楼主(2018-01-21):
引用 网友K:

很久没看了,哪里有错误

网友L(2018-06-15):
哇  贼好用

网友M:
感谢分享,学习,在看源码

网友N:
打开可以 直接运行吗

网友O:
如何获得黑币顺便感谢楼主

网友P:
我自己写的程序无法设置时间,但是可以读取时间,所以用了你的写数据,把相关定义修改了,但在我的实物上也无法设置时间

网友Q:
数电资料

网友R(2019-09-23):
只能显示时间,无法显示日期  尴尬  要下载的人可要注意了

楼主(2020-04-18):
引用 网友R:
只能显示时间,无法显示日期  尴尬  要下载的人可要注意了

查看一下time数组,time数组定义了7位,分别是年月日周时分秒,我只是在显示的时候只显示了时分秒,想要年月日,自行显示time数组剩下的数据即可

网友S(2021-05-31):
求51单片机DS3231时钟595锁存的数码管显示万年历工程

网友T:
求基于单片机的通用智能仪表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