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制作的点阵屏加流水灯!水平不高……

楼主(2016-01-20):
顶层控制点阵屏的

顶层控制点阵屏的

这是底层控制led灯的

这是底层控制led灯的

点阵屏流水灯的源程序和pcb文件下载:

源码预览:
//P0和P3控制LED灯显示
//P2和P1控制led点阵显示

#include<reg52.h>

sbit VD00 = P0^0;
sbit VD01 = P0^1;
sbit VD02 = P0^2;
sbit VD03 = P0^3;
sbit VD04 = P0^4;
sbit VD05 = P0^5;
sbit VD06 = P0^6;
sbit VD07 = P0^7;

sbit VD30 = P3^0;
sbit VD31 = P3^1;
sbit VD32 = P3^2;
sbit VD33 = P3^3;
sbit VD34 = P3^4;
sbit VD35 = P3^5;
sbit VD36 = P3^6;
sbit VD37 = P3^7;

unsigned  char code image1[ ] =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低到高,1.7~1.0 1111 1110,0XFE
unsigned  char code image01[] =        {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code image2[ ] = {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高到低
unsigned  char code image02[] =        {0XBF,0XDF,0XEF,0XF7,0XFB,0XFD};
unsigned  char code image3[ ] = {0xEE,0XCC,0X88,0X00};//低到高
unsigned  char code image4[ ] = {0X00,0X88,0XCC,0XEE};//高到
unsigned  char code image04[] =        {0X88,0XCC,0XEE };
unsigned  char code image5[ ] = {0xFE,0XFC,0XF8,0XF0,0XE0,0XC0,0X80,0X00};
unsigned  char code image05[] = {0X7F,0X3F,0X1F,0X0F,0X07,0X03,0X01,0X00};
unsigned  char code image55[] = {0XFC,0XF8,0XF0,0XE0,0XC0,0X80,0X00};
unsigned  char code image055[] ={0X3F,0X1F,0X0F,0X07,0X03,0X01,0X00};
unsigned  char code image6[ ] = {0X7F,0X3F,0X1F,0X0F};
unsigned  char code image06[] = {0XF7,0XF3,0XF1,0XF0};
unsigned  char code image7[ ] = {0X7E,0XBD,0XDB,0XE7};
unsigned  char code image07[] = {0xE7,0XDB,0XBD,0X7E};
unsigned  char code image9[ ] = {0xFE,0XFC,0XF8,0XF0};
unsigned  char code image09[] = {0XEF,0XCF,0X8F,0X0F};
unsigned  char code image8[29][8] = {
                {0xFF,0x7F,0x7F,0xFF,0xFF,0x7F,0xFF,0x7F},
                {0xFF,0x3F,0x3F,0x7F,0x7F,0x3F,0x7F,0x3F},
                {0xFF,0x1F,0x1F,0x3F,0x3F,0x1F,0x3F,0x1F},
                {0xFF,0x0F,0x0F,0x9F,0x9F,0x0F,0x9F,0x0F},
                {0xFF,0x87,0x87,0xCF,0xCF,0x87,0xCF,0x87},
                {0xFF,0xC3,0xC3,0xE7,0xE7,0xC3,0xE7,0xC3},
                {0xFF,0x61,0xE1,0x73,0x73,0xE1,0xF3,0xE1},
                {0xFF,0x30,0x70,0x39,0x39,0xF0,0x79,0xF0},
                {0xFF,0x18,0x38,0x1C,0x1C,0x78,0x3C,0xF8},
                {0xFF,0x0C,0x9C,0x0E,0x0E,0x3C,0x1E,0x7C},
                {0xFF,0x06,0xCE,0x07,0x07,0x1E,0x0F,0x3E},
                {0xFF,0x03,0x67,0x03,0x03,0x0F,0x07,0x9F},
                {0xFF,0x01,0x33,0x01,0x01,0x87,0x03,0xCF},
                {0xFF,0x00,0x99,0x00,0x00,0xC3,0x81,0xE7},
                {0xFF,0x80,0xCC,0x80,0x80,0xE1,0xC0,0xF3},
                {0xFF,0x40,0x66,0x40,0x40,0x70,0x60,0xF9},
                {0xFF,0x20,0x33,0x20,0x20,0x38,0x30,0x7C},
                {0xFF,0x90,0x99,0x90,0x90,0x1C,0x98,0x3E},
                {0xFF,0xC8,0xCC,0xC8,0xC8,0x0E,0xCC,0x1F},
                {0xFF,0x64,0x66,0x64,0x64,0x07,0x66,0x0F},
                {0xFF,0x32,0x33,0x32,0x32,0x03,0x33,0x87},
                {0xFF,0x99,0x99,0x99,0x99,0x81,0x99,0xC3},
                {0xFF,0xCC,0xCC,0xCC,0xCC,0xC0,0xCC,0xE1},
                {0xFF,0xE6,0xE6,0xE6,0xE6,0xE0,0xE6,0xF0},
                {0xFF,0xF3,0xF3,0xF3,0xF3,0xF0,0xF3,0xF8},
                {0xFF,0xF9,0xF9,0xF9,0xF9,0xF8,0xF9,0xFC},
                {0xFF,0xFC,0xFC,0xFC,0xFC,0xFC,0xFC,0xFE},
                {0xFF,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define unint unsigned  int
unint i;
unint j;
void delay (unint c);

void  delay(unint c)
{
                   unint a,b;
                for ( a=c; a > 0;a--)
                  for( b = 100; b> 0;b--);
}

void  display1()  //p0和p3亮灭3次
{
         for(i = 0;i < 3;i ++ )
             {
                    P0 = 0X00;P3 = 0X00;
                    delay(620);        //延时1S ,1230为1S
                    P0 = 0XFF;P3 = 0XFF;
                        delay(620);
          }
}

void  display2() //p3和p1高位依次点亮。
{
    for(i = 0;i < 1;i++)
           {
             VD00 = 0;VD30 = 0;
                 delay(255);        //延时50MS ,delay255为20MS
                 VD01 = 0;VD31 = 0;
                 delay(255);
                 VD02 = 0;VD32 = 0;
                 delay(255);
                 VD03 = 0;VD33 = 0;
                 delay(255);
                 VD04 = 0;VD34 = 0;
                 delay(255);
                 VD05 = 0;VD35 = 0;
                 delay(255);
                 VD06 = 0;VD36 = 0;
                 delay(255);
                 VD07 = 0;VD37 = 0;
                 delay(255);
                 P0 = 0XFF;P3 = 0XFF;
                 VD07 = 0;VD37 = 0;        //p3和p1低位依次点亮。
                 delay(255);
                 VD06 = 0;VD36 = 0;
                 delay(255);
                 VD05 = 0;VD35 = 0;
                 delay(255);
                 VD04 = 0;VD34 = 0;
                 delay(255);
                 VD03 = 0;VD33 = 0;
                 delay(255);
                 VD02 = 0;VD32 = 0;
                 delay(255);
                 VD01 = 0;VD31 = 0;
                 delay(255);
                 VD00 = 0;VD30 = 0;

                 P0 = 0XFF;P3 = 0XFF;
           }
}

void  display02() //p3和p1高位依次点亮。
{
    for(i = 0;i < 1;i++)
           {
             VD00 = 0;VD30 = 0;
                 delay(125);        //延时50MS ,delay255为20MS
                 VD01 = 0;VD31 = 0;
                 delay(125);
                 VD02 = 0;VD32 = 0;
                 delay(125);
                 VD03 = 0;VD33 = 0;
                 delay(125);
                 VD04 = 0;VD34 = 0;
                 delay(125);
                 VD05 = 0;VD35 = 0;
                 delay(125);
                 VD06 = 0;VD36 = 0;
                 delay(125);
                 VD07 = 0;VD37 = 0;
                 delay(125);
                 P0 = 0XFF;P3 = 0XFF;
                 VD07 = 0;VD37 = 0;        //p3和p1低位依次点亮。
                 delay(125);
                 VD06 = 0;VD36 = 0;
                 delay(125);
                 VD05 = 0;VD35 = 0;
                 delay(125);
                 VD04 = 0;VD34 = 0;
                 delay(125);
                 VD03 = 0;VD33 = 0;
                 delay(125);
                 VD02 = 0;VD32 = 0;
                 delay(125);
                 VD01 = 0;VD31 = 0;
                 delay(125);
                 VD00 = 0;VD30 = 0;

                 P0 = 0XFF;P3 = 0XFF;
    }
}

void display3()         /* p0和p3逐个点亮,正反各一次*/
{

           for( i = 0;i < 8;i ++)
           {
              P0 = image1[i];
                  delay(210);

           }
            P0 = 0XFF;
           for( i = 0;i < 8;i++)
          {
                     P3 = image2[i];
                        delay(210);

          }
                  P3 = 0XFF;
          for(i = 0;i < 7;i++)
          {
                   P3 = image01[i];
                   delay(210);

          }
          P3 = 0XFF;
          for(i = 0;i <8;i++)
         {
                        P0 = image2[i];
                        delay(210);

         }
         P0 = 0XFF;
}

void display4()
{
     for( j = 0;j < 4;j++)
          for( i = 0;i < 4;i++)
          {
                    P0 = image3[i];
                        P3 = image3[i];
                        delay(210);

          }
                  P0 = 0XFF;P3 = 0XFF;
        for(j = 0;j < 1;j++)
          for( i= 0;i < 3;i++)
          {
              P0 = image04[i];
              P3 = image04[i];
                  delay(210);

          }
          P0 = 0XFF;P3 = 0XFF;
                  for(j = 0;j < 1;j++)
          for( i= 0;i < 4;i++)
          {
              P0 = image4[i];
              P3 = image4[i];
                  delay(210);

          }
          P0 = 0XFF;P3 = 0XFF;
}

void display5()
{
          for(i = 0;i <2;i++)
          {
                   P0 = 0XF0;
                delay(620);         //370为30MS        delay125为10MS
                P0 = 0x0F;
                delay(620);
                P0 = 0XFF;
                P3 = 0X0F;
                delay(620);
                P3 = 0xF0;
                delay(620);
                P3 = 0XFF;
          }
          P0 = 0XFF;P3 = 0XFF;
}

void display6()
{
           for(i = 0;i < 2;i++)
           {
             P0 =0X00;
                 delay(620);
                 P0 = 0XFF;
                 delay(620);
                 P3 =0X00;
                 delay(620);
                 P3 = 0XFF;
                 delay(620);
           }
           P0 = 0XFF;P3 = 0XFF;
}

void display7()
{
         for(i = 0;i < 3;i++)
           {
                 P0 = 0XF0;
                 P3 = 0XF0;
                 delay(620);
                 P0 = 0X0F;
                 P3 = 0X0F;
                 delay(620);
           }
        P0 = 0XFF;P3 = 0XFF;
}

void display8()
{
         for(i = 0;i < 2;i++)
          {
            P0 = 0XF0;
                delay(620);
                P3 = 0X0F;
                P0 = 0XFF;
                delay(620);
                P0 = 0X0F;
                P3 = 0XFF;
                delay(620);
                P3 = 0XF0;
                P0 = 0XFF;
                delay(620);
                P0 = 0XFF;
                P3 = 0XFF;
          }

}

void display9()
{
           for(i = 0;i < 4;i++)
           {
               P0 = image9[i];
                   delay(255);
           }
           P0 = 0XFF;
           for(i = 0;i < 4;i++)
                {
                         P0 = image09[i];
                         delay(255);
                }
                 P0 = 0XFF;

           for( i = 0;i < 4;i++)
             {
                     P3 = image6[i];
                         delay(255);
                }
                P3 = 0XFF;
                for(i = 0;i < 4;i++)
                {
                    P3 = image06[i];
                    delay(255);
                }
                   P3 = 0XFF;
}

void display10()
{
  for( j = 0; 1 < 1; j++)
   for(i = 0; i < 4;i++)
          {
             P0 = image7[i];
                 P3 = image7[i];
                 delay(345);         //此处循环三次依次比一次快,
          }
          P0 = 0XFF;P3 = 0XFF;
          for( i = 0;i < 4;i++)
          {
            P0 = image7[i];
                P3 = image7[i];
                delay(345);
          }
          P0 = 0XFF;P3 = 0XFF;
         for( i = 0;i < 4;i++)
         {
             P0        = image07[i];
                 P3        = image07[i];
                 delay(345);
         }
         P0 =0XFF;P3 = 0XFF;
         for( i = 0;i < 4;i++)
         {
             P0        = image07[i];
                 P3        = image07[i];
                 delay(345);
         }
         P0 =0XFF;P3 = 0XFF;

}

void display11()
{
  for(j = 0;j < 1;j++)
   for(i = 0; i < 4;i++)
          {
             P0 = image7[i];
                 P3 = image7[i];
                 delay(255);         //此处循环三次依次比一次快,
          }
          P0 = 0XFF;P3 = 0XFF;
          for( i = 0;i < 4;i++)
          {
            P0 = image7[i];
                P3 = image7[i];
                delay(255);
          }
          P0 = 0XFF;P3 = 0XFF;
         for( i = 0;i < 4;i++)
         {
             P0        = image07[i];
                 P3        = image07[i];
                 delay(255);
         }
         P0 =0XFF;P3 = 0XFF;
         for( i = 0;i < 4;i++)
         {
             P0        = image07[i];
                 P3        = image07[i];
                 delay(255);
         }
         P0 =0XFF;P3 = 0XFF;

}

void display12()
{
  for(j = 0;j < 1;j++)
   for(i = 0; i < 4;i++)
          {
             P0 = image7[i];
                 P3 = image7[i];
                 delay(125);         //此处循环三次依次比一次快,
          }
          P0 = 0XFF;P3 = 0XFF;
          for( i = 0;i < 4;i++)
          {
            P0 = image7[i];
                P3 = image7[i];
                delay(125);
          }
          P0 = 0XFF;P3 = 0XFF;
         for( i = 0;i < 4;i++)
         {
             P0        = image07[i];
                 P3        = image07[i];
                 delay(125);
         }
         P0 =0XFF;P3 = 0XFF;
         for( i = 0;i < 4;i++)
         {
             P0        = image07[i];
                 P3        = image07[i];
                 delay(125);
         }
         P0 =0XFF;P3 = 0XFF;
}

void display13()
{
   for(i= 0;i < 1;i++)
   {
     P0 =0X00;P3 = 0X00;
         delay(620);
        P0 =0XFF;P3 = 0XFF;
   }
}

void display14()
{
  for(j = 0;j<2;j++)
   for(i = 0;i < 8;i++)
           {
             P0 = image5[i];
                 P3 = image05[i];
                 delay(255);
                }
            P0 = 0XFF;P3 = 0XFF;
                for(i = 0;i < 7;i++)
             {
             P0 = image055[i];
                 P3 = image55[i];
                 delay(255);
                 }
            P0 = 0XFF;P3 = 0XFF;
                for(i = 0;i < 8;i++)
             {
             P0 = image05[i];
                 P3 = image5[i];
                 delay(125);
                 }
            P0 = 0XFF;P3 = 0XFF;
                for(i = 0;i < 7;i++)
            {
             P0 = image55[i];
                 P3 = image055[i];
                 delay(125);
            }
            P0 = 0XFF;P3 = 0XFF;
            delay(1000);
}

void interrupttime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k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tmr = 0 ;
        static unsigned char index = 0;

    TH0 = 0XFC;
        TL0 = 0X18;

        P2 = 0XFF;
        switch(k)
        {
           case 0: P1 = 0xFE;k ++; P2 = image8[index][0];break;
           case 1: P1 = 0XFB;k ++; P2 = image8[index][1];break;
           case 2: P1 = 0XFD;k ++; P2 = image8[index][2];break;
           case 3: P1 = 0XF7;k ++; P2 = image8[index][3];break;
           case 4: P1 = 0XEF;k ++; P2 = image8[index][4];break;
           case 5: P1 = 0XBF;k ++; P2 = image8[index][5];break;
           case 6: P1 = 0XDF;k ++; P2 = image8[index][6];break;
           case 7: P1 = 0X7F;k = 0;P2 = image8[index][7];break;
           default:break;
        }
   tmr ++;
   if(tmr >= 250)
   {
      tmr = 0;
          index ++;
          if( index >= 29)
          {
            index = 0;
          }
   }

}

void main( )
{
           EA = 1;
           TMOD  = 0X01;
           TH0 = 0XFC; //x*12/11.0592*10^6=0.001,x=921.6取整为921,65536-921=64615
           TL0 = 0X18;//64615换成16进制,TH0=0XFC,TL0=0X67,晶振为12MHZ就是FC18
           ET0 = 1;        // 开启中断
           TR0 = 1;//开定时器

   while(1)
   {
             display1 ();
                 display2 ();
                 display02();
                 display3 ();
                 display4 ();
                 display5 ();
                 display9 ();
                 display6 ();
                 display7 ();
                 display8 ();
                 display10();
                 display13();
                 display11();
                 display13();
                 display12();
                 display13();
                 display14();
   }

}

网友A(2018-01-11):
挺漂亮,就是声音,不太好听

网友B(2018-04-19):
照庐画葫做一个

网友C(2019-05-26):
完美一直在寻找它很长一段时间! 谢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