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配Android Studio的新工具,完虐自带模拟机型

楼主(2016-01-20):
先来个打断点截图,大家猜猜我是怎么在桌面上没有手机的情况下debug的

首先大家需要借助这个工具:

点我选择云手机

然后选一台手机比如像我选的是一台HTC

点了租用以后你会看到这个画面

实际上你现在操作的手机是一台真的手机,只是他在云端,你是在用电脑操控它

你需要看到界面右上角的adb 连接地址

每台云手机都有一个单独的连接地址,你需要复制这个adb连接地址到命令行,然后按回车执行这个命令你的电脑就会连接到云手机。(ps:云端和PC上显示的adb地址一定要一致)

这时在云手机的页面,你会看到请求远程连接的提示,点击“确定”。

输入命令“adb devices”,看到以下结果的话,恭喜你!此时,你的电脑已经连接到云手机上了

现在你可以用Android Studio调试了

当你的电脑通过前面的操作连接到了云手机,你就获得了这台手机的最大控制权。此时,打开你的Android Studio来debug吧!
在代码中设置断点

打开 Android Studio,工具栏选择 Run —> Debug,选中已连接的云手机

程序启动,可以看到程序命中断点,即可开始调试

这个工具厉害的地方在于所有的调试设备全部是真机,这样你就能避免在调试的过程中模拟器速度慢、硬件性能模拟不出来以及接口不全的问题,有了这个工具我们项目组都不会去买手机

网友A(2020-03-20):
谢谢不知道这个AS3.6的虚拟机比起来如何,那个一打开风扇就狂转

网友B(2020-07-21):
云手机好像很多都付费

网友C(2021-08-23):
记号记号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