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改可调电源,494加了外接电源,调到3V以下,电源就不工作了

楼主(2016-01-20):
急急急,我照着kangdage的电源改的,为什么电压调到3V以下,电源就停止工作了,把494断电后再接电,电源才重新开始工作

网友A(2017-11-23):
当高电压调节到低电压时,TL494输出脉冲由48%降至很小5%以内,脉冲很窄使开关变压器工作不正常了,极易停歇!

网友B(2020-12-24):
可以0V起调的,你的板子可能哪里有问题。

网友C(2021-06-11):
可以0V起调,查查4脚外电路(或直接接地),原板是否有短路保护电路。

网友D(2022-01-06):
我的也是7500的芯片,改后不能0起调节

网友E(2025-05-21):
2016就有人在改用了吗?这也算个超级剩饭了,有没有人知道好的简单易懂的改的学习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