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代码编译问题

楼主(2016-01-21):
#include<reg52.h>
sbit k1=P3^0;
sbit k2=P3^3;
sbit fengmingqi =P2^0;
unsigned char code seg[]={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
                                        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code pos[]={0x01,0x02,0x04,0x08};
unsigned char k[4]={0,0,0,0};      //0123

unsigned char second;
unsigned char minite;
unsigned char hour;
unsigned char num;

////////////////////////////////////////////////////////////////////////////////////
void naozhong(void)
{
        unsigned char i;
        if(minite==0)
        {
                if(hour>=7)
                {
                        if(hour<=21)
                        {
                                for(i=0;i<hour;i++)
                                {
                                        fengmingqi=~fengmingqi;//fengmingqi 当  7<=时间<=21整点报时
                                }
                        }
                }
        }
}

//////////////// //延时程序///////////////////////////////
void delay_5ms(void)
{
    unsigned char a,b;
    for(b=15;b>0;b--)
        for(a=152;a>0;a--);
}

//////////////////////////////////////
void disp(unsigned char m,unsigned char n)
{
P1=pos[n];
P0=seg[m];
delay_5ms();
P1=0x00;
}

////////////////////主程序//////////////////////////////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j;
  TMOD=0x01;
  TH0=0x0EE;
  TL0=0x00;
  TR0=1;
  ET0=1;
  EA=1;
  second=0;
  minite=0;
  hour=0;

  while(1)
   {

          naozhong();
     if(k1==0)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_5ms();
          if(k1==0)
            {
              minite++;
              if(minite==60)
                                {
                                        minite=0;
                                }
                          while(k1==0);
            }
        }
     if(k2==0)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_5ms();
          if(k2==0)
            {
              hour++;
              if(hour==24)  hour=0;
                        while(k2==0)
                                {
                                        for(j=0;j<4;j++)
                                        disp(k[j],j);
                                }
            }
        }
        }
}

////////////////*定时器工作方式*/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num++;

  if(num==20)
    {
      num=0;
      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0;
          minite++;
          if(minite==60)
            {
              minite=0;
              hour++;
              if(hour==24)
                {
                  hour=0;
                }
             }
         }

     k[0]= minite%10;        //各位
     k[1]= minite/10;      //各十位
     k[2]= hour%10;        //各位
     k[3]= hour/10;        //各十位

    }

   TH0=0x0EE;
   TL0=0x00;

}

求解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