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依据什么来决定:11.0592MHz和12MHz 新手所见 51最小系统

楼主(2016-01-21):
系统
元件名称
功能描述
参数
数量
最小系统
PCB
PCB
元件安置
空板
1
PC插座
锁紧座
单片机安置
40Pin
1
单片机
STC89系列
单片机
40Pin
1
AT89系列
AVR系列
51/AVR插针
51/AVR转换
3Pin
1
51/AVR跳帽
2.54MM
1
上拉电阻
排阻
增强输出引脚的驱动能力
10K 9P (103)
1
去耦电容
瓷片电容
抗干扰
104PF
1
电源
输入
DC插座
电源输入接口
5.5*2.1
1
USB插头
电源输入接口
公头/母座
1
电池
供电
电池+电池盒
1

自锁开关
开关
8x8/7x7
1
贴片保险丝
系统保护
0.3A-0.5A
1
指示
LED指示灯
电源指示
红色
1
LED分压电阻
电源指示
1K欧
1

电解电容
电流缓冲
10uF/100uF
1
晶振
瓷片电容

30PF
2
晶振
供给脉冲时钟频率信号
11.0592MHz/12MHz
1
圆孔母座

3Pin
1
复位
电解电容

10uF/100uF
1
电阻

10K欧
2
轻触开关

6x6
1
扩展输出
扩展插针
插针单排

20Pin
2
电源输出
插针单排

6Pin/4Pin
2
PC通讯
RS232
RS232母座

DR-9母座
1
IC

MAX232CPE
1
IC座

16Pin
1
独石电容

1uF(105)
5
ISP下载
牛角座

DC3-10P
1
TTL
插针单排

单排4Pin
1

仅就STC 40P
1)晶振,依据什么来决定:11.0592MHz和12MHz?
既然有了晶振,为什有些单片机系统还要另外加个时钟模块呢?
2)哪些单片机是不需复位的?

网友A:
若用串口建议用11.0592MHz

网友B:
好像有说明吧

网友C:
时钟模块是解决年月日时分秒的,和晶振为CPU提供时钟功能不同

网友D(2017-01-01):
晶振相当于单片机的心脏

网友D:
没有他单片机无法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他单片机无法工作

谢谢liuzhaoxin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