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电容是在检流前好还是在检流后

楼主(2016-01-22):
最近在做数控恒压恒流电源,在输出电容位置安排上出现疑惑。
输出电容放在检流电阻前,即调整管与检流电阻之间,电压差分反馈。接电动机负载有电压尖峰,大约1v左右。
输出电容放在检流电阻后,即输出端子上。接电动机电压尖峰消失,但影响恒流控制响应速度。同时泄放电阻也会影响恒流控制。
希望有经验的前辈给个建议。
目前只做了恒压,尚未完成恒流。关于恒流的影响尚未验证,不知是否可以接受。

楼主:
下面是网友的回答:
前面大的,后面小的

检流前最好不加电容,保证输出U和I突变时mos管速度。我那个电源电容接输出(检流后)上是俩103,恒压运放接法是PI和及轻微的D,恒流运放是P中I和大环D,希望能帮到你。还有一点,恒压可以稍慢一点,恒流一定要各种快,因为我的调整管是MOS,对应起来就是恒压臂接1K以上电阻控制MOS的G级,恒流接个几Ω电阻去控制....

这个电容一般放在最接近输出的地方,成品的电源很多是直接焊在输出的接线柱上的。

楼主:
手上有个成品电源,电容确实是在接线柱上,1000uf的。
电压稍微调高一点短路的时候火花很大,经常误烧一些脆弱的原件。
感觉成品电源基本都是按恒压电源设计的,所谓恒流只是短路保护而已。
像我手上这个,恒流反馈取自一只功率三极管的均流电阻,实际上有四个功率三极管。
单独接了个四脚0.01欧5瓦的电阻做电流显示。
现在想的是在调整管输出端对地再加一个泄放mos,当检测到输出过流时泄放掉电容的电。
如果电容接在检流后的话,会影响这一功能。有些脆弱的电路也许就被电容上的电给击毁了。

目前主要是维修用,有时因为线路故障,一接电就一个火星。都分不清哪个是原来坏的那个是新坏的。
因为电压电流是事先设定好的,接通电路前电源内电容已充电完毕。
而有时又因为设定的电流小,短路后因为电源内电容充电电流也计算在限流值内,充电就会很缓慢。
碰上有时线路板上有dcdc的更麻烦,因为电压越低dcdc的输入电流就越大,于是电源就在那里一跳一跳的。
只得断开连接等电压恢复后再接。

所以就想从跟上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