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15输出有负压启动异常

楼主(2016-01-22):
近日在弄数控电源,用到正负15负电源。
每天第一次上电或长时间断电再上电7815就无输出,停电再送就好了。
以为7815质量不好或是负载重,也就没放在心上。

今天未解决断电输出失控,不想通过程序解决。
因为如果程序死机,断电再开时仍会有断电失控。
所以想从断电电压跌落顺序上着手。
分离+5伏和+15伏。
减小+15伏滤波电容。
增大-15伏滤波电容。
使-15负电压跌落慢于+15伏。
而5伏最后跌落。

调整后加电+15伏始终没输出,电压为-1.46伏。
以为是7815质量不好,带不动。
可也就3个tl084,测算电流也就30多毫安。
比以前+5伏级联时负载轻很多,以前因为+5v有液晶,电流150多毫安。
于是以为7815过热烧损,以前7815发热量很大,烫手。
取下tl084再上电,+15伏正常。
又对地加负载50欧,因为滤波电容小,电压下降到10伏,也正常。
于是断电再上电,7815神奇的正常带载启动。说明7815没坏。
取下50欧负载,再上电,仍不能启动。
开是怀疑7815是被负压锁定了,所以在上电未启动的情况下短接了一下+15伏,短接后电压正常。
于是在+15伏对地反并了一个4148防止+15伏被-15伏拉低。
此后再上电未发现+15伏有启动故障。

大家有兴趣的测试一下,看看是我手上器件质量问题还是设计原因。
我去电子大楼从来都是买国产货,呵呵!

楼主:
这么小的电流用个7662不行么

用7662不是不行。
只是交流电源输入,搞个负电压很容易。直流供电就另议了。
而且7662会引入额外的噪声。

同时我想+15伏先于-15伏失电,用7662做不到吧!
因为7662电源取自+15伏

网友A(2023-10-18):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B:
我也碰到过这个情况,猜测会不会是正负电压上电时间不同造成的?我的办法换个品牌,就ok了。

网友C(2024-05-23):
正电源使用7815,负电源使用7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