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三极管做电源的单管功耗是多少

楼主(2016-01-22):
今天收到几个通信电源要维修,lm723+2n3055方案,拆检发现大多为2n3055损坏。
想把其中一个改成可调电源,用三个幸存的2n3055做功率管,还是723做调整。
简单改了一下调压和限流部分,测试短路限流时电流到3a多点,十几秒就炸管了。
空载整流后27v,总功耗也就81w,1a时测了下电流分配还算平衡,平衡电阻0.16欧。
单管27w不到。

以为是功率管有内伤。
又用tip41代用,输出500ma就失控了,单管5w多一点,放大倍数飘得不可控。
平衡电阻加到1欧也不管用。

手上有个可调电源也是2n3055的调整管,短路5.5a时整流电压12v多一点,算下来66w双管。
单管33w,长时间短路一直没问题。

大家做电源调整管功耗大概是多少,好做个参考。
另外给推荐个大功率管,便宜实惠的,最主要是皮实。
mos管的电源,并行制作中,准备用ierf250。
这次主要是想借这个通讯电源的电路结构,小改一下,所以只能用三极管。
电源多了好干活。

电路没有恒流电路吗?
感觉短路电流不止3A

你接了散热器吗?
每个3055 30W应该还不至于炸吧.

怀疑是电路没修好,或者没有短路保护

电路有恒流,实际就是在调恒流时炸的。
散热用的原设计散热片,十几秒散热片基本没升几度。

这个通讯电源原设计输出13.8v 15a 算算大概是195w,单管65w。
不过这个电源损坏率很高,基本寿命不过一年。
按照通讯标准循环,90s一周,30s发射60s接收。

电源换功率管后空载带载都很正常,改输出电压2-20v电流0.6-5a。
事先考虑过功耗问题所以降了电流,也测试过短路电流控制,短路电流可控。
改好后还正常用了几天。
今天因为外电路短路,正在检查短路点功率管损坏,从短路到损坏大约十几秒,短路电流3a多一点。
所以才回头检查恒流短路工况下的工作状态。
发现长时间短路电流也就2a不到,但长于一分钟就会烧毁。
烧毁前有电压电流尖峰,应当是功率管瞬间短路,而后烧断。

2n3055这个管子没有了,16个坏电源就拆到7个好的。
另外单独测过散热,三个管子用可调电源供电,电位器触发。
最高测到16v5a=80w,散热片60度的样子,功率管75度上下。
也感觉不该坏,应该是二次击穿吧!
这次考虑到温度不平衡,所以平衡电阻是加倍的,原来是一个0.08。
之前测的时候功率是慢慢加上去的,可能各个管子之间温度稳定些。

想再去买几个功率管再试一下,2n3055好像打磨得多,所以想换个型号试试。
今天真是失败透了。

楼主:
三极管的最大功率是理想状态(壳温20),实际要想稳定工作只能取1/10才可靠

你把烧坏的3055外壳打开看看,是不是仿冒产品?

现在3055假货很多,最大集电极电流最好不要超过2A,最大耗散功率不超过50W。

换摩托罗拉的管试试?或者东芝管?做维修的手上肯定有不少东芝功放管!我喜欢用东芝的功放管做电源,反正手里多得是,不过顶多也只是做到单管40瓦,20伏2安,散热很差也没什么事。

网友A(2018-08-25):
10多年来无数经验,花无数时间,烧无数管子告诉我,制做和维修电源用2N3055做调整管的话,99.99999%会是失败和达不到要求.
原因是现在市面上管芯小,面积小,15A当1A用吧,90W当9W用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