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冷片怎么提高效率,有用过的过来指导下

楼主(2016-01-22):
想做一个迷你冰箱,拆了一个12702(可乐冰箱,usb供电的那种,外部没有保温)。弄了个简易保温箱,冷热端都加了风扇。

加八伏电压最大温差13度,升高或降低电压温差降低。
热端散热片是凉的,感觉是制冷功率不足。

随后买来了新制冷片12706,散热系统未变。
同样加八伏电压最大温差只有10度,但冷端散热片上有大量冷凝水,热端散热片温热。
根据制冷片的温差电效应断电测量两端电压为1.3v,两秒后降为0.7v。
因为热端温度高,所以加大了热端风扇,又降低了1度。
以为是今天潮,湿度大冷凝消耗了制冷功率。又换回12702复测,还是13度温差,没有冷凝水。
想加大温差于是两片叠装,并联接8v,12702在冷端。
还是8v供电,最大温差15度,冷端有大量冷凝水,热端刚不烫手。
断电测量12702两端电压为0.53v,12706两端电压为0.23v。

我就奇怪了12706怎么会不如12702呢?
叠加的话功率差在40%就足够了,怎么12702的温差会比12706的大。

手感的话12706冷端更凉,但为什么温度不如12702。
有冷凝水的话也证明12706更凉。
另外叠装的话会在8度左右温差停留五分钟,然后再下降,我理解为这个温度是冷凝点,冷凝消耗能量。

一开始的目标是温差30度,现在看来是泡汤了。
由于想搞移动供电,受供电限制只能12702+12706。
有搞过类似东西的朋友给指条路,应当加强哪方面,仅限风冷工作。

热端散热肯定是瓶颈,但为什么加大风扇效果甚微?
冷端风扇对制冷有多大影响,商品冰箱不是没有冷端风扇的吗?
制冷片的品质有多大差别,又没有可能12706是劣质的,但12702也没有可能是优质品。

楼主:
两片叠加。冷热之间要加隔热层
从热力学角度来讲,只能通过减少两侧温差来提高效率。
进口跟国产的区别有时候不仅仅是质量的区别,不仅仅是更耐用,更重要的就是效率。
制冷片制冷效率太低,全发热了。
LZ是不是电源功率不够?我的加12V下只要热端散热好,冷端结冰轻松的,当然整体效率还是低的要死。
以前玩的时候买来测试,没散热措施,冷端倒上水,通电十来秒就成冰块了。一断电热端的热量过来一下又变水了,很好玩。
你买的应该是下线品,没啥制冷效果的。
制冷片纯粹是浪费电。效率好低。自己有一块6cm x 6cm
温差大的,冷端没有冷凝水,热端摸着凉。
温差小的,冷端大量冷凝水,热端摸着温热。
我感觉无法用我现有的知识来理解这件事情。

关于提高效率,硬件上冷热端都是散热越好越好,风扇也是越强越好。
软件上,可以建立一个公式,用单片机动态控制驱动电流的大小。因为制冷片自身的散热也要通过热端散发出去,并不是电流越大,制冷功率越大的,而是在某个点达到最大值,这个点还要随着冷热端的温度变化而变化。
关于两片叠加,并不是温差×2,功率×2那么简单。
制冷片的制冷效率非常低,据说是0.6左右,假如耗电10W的制冷片,冷端制冷功率只有6W,热端散热功率达到16W。假如后边再叠加一片,那么热端这片就必须达到16W的制冷功率,那么它耗电就要16/0.6=26.7W,但这时第二片热端的散热功率就要达到42.7W了。而且这还是在理想状态下。所以要做小冰箱,制冷片的串联不可取,效率低的吓人。压缩机空调的制冷效率都在2以上,压缩机冰箱的不太清楚,应该也能达到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