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模块改恒压恒流可调

楼主:
发现咱这个论坛都比较喜欢开关电源,好几种开关电源都被改成了可调。
但大多改的都是比较稀缺的电源,什么超薄超迷你类的。
有不少朋友都因没抢到,懊悔不已。

不彷换个思路,用比较便宜大众的开关电源改个可调电源。
于是想到了到处都在用的开关电源模块。
就是方铁盒子的那种,tl494半桥你那种。
跟早期atx的电路一样,电压电流种类繁多,不需要改变压器。
电路原本就有调压调流电路,电路改动少。
唯一不同的就是没有辅助电源,需要用单独的电源给控制系统供电。

方法如下:
1.去掉自举启动电路。
      拆开模块,找到两颗高压电容,分别顺着电容正极查找连接到功率管基极的电阻,把它去掉。
2.改控制独立供电。
     找到tl494的第12脚即电源脚,找到变压器出线,断开整流二极管。
     一般模块里面只有两个小功率二极管,直接去掉就行。
    然后找一个电源给tl494供电,8-40v都行,范围很宽。建议在12v-19v左右。
3.改电压可调。
   在输出接线端子旁边有一个电位器,一端连接一个电阻到地。测量电位器另一与tl494的1脚还是16脚相连。
   如果与1脚相连则断开2脚连往14脚的电阻的14脚端,接到多圈电位器的动臂上,电位器一端接地,另一端接14脚。
4.改电流可调。
   如果电压调节用的是1脚则电流调节就是16脚,找到16脚连往14脚的电阻的14脚端,同电压接法一样。
   去掉模块的康铜丝,换成0.01欧5w电阻,然后给模块上电,测量短路电流,这时短路电流一般比较小。
   记录这个电流值比如是2a,原模块是10a的,那么电流反馈电阻就要加大五倍。
   电流反馈电阻连接电源负极与16脚,一般为几十欧,按上面的比例更换即可。
   原模块基本就是个短路保护,为了能顺利带载启动一般都是输出电流的好几倍。
5.增加关机消尖峰电路(可选,建议增加)。
   找到驱动两个三极管的c极用一个继电器的常闭触点短接,继电器用给tl494供电的电源供电。
6.增加输出开关(可选)。
   找一个开关连接到tl494的4脚和14脚,短接即可关闭输出。

模块选用自己需要的电压电流范围即可。
电压电流可超出原参数部分,但总功率不要超出。
尽量不要买带风扇的模块,一般偷工减料得多,发热量大。
而且不带风扇的可以看到内部的结构,防止买到单管自激的模块。
还有部分模块不带康铜丝的是没有恒流电路的,不过有的只是没有焊接而已。
肖特基整流管如果有焊接空位的话建议补上,这是发热大户。

网友A(2016-01-22):
对着芯片管脚,又仔细看了一遍楼主写的,还是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呵呵!你看的真仔细。
1.确实是15脚,是反相调节。1脚也应改为2脚。这里是笔误。
2.放大五倍的电阻是连接15脚与0.01欧电阻的那个电阻。
    0.01欧是电流检测电阻,检测电阻连到tl494的15脚的是电流反馈电阻,tl494的15脚连到14脚的是电流给定电阻。
3.今天实测原模块的康铜丝单根5.5a压降是17毫伏,一共用了两根。电流反馈电阻560欧。电流给定电阻47k。
    也就是说输出检流电阻压降达到5/47k*560=59毫伏时才能限流保护。
    检流电阻为0.17/5.5=0.003,两根并联就是0.0015,要达到59毫伏电流是39a。
    模块是10a的,这样说明白了?

网友B(2017-05-13):
48v 10a开关电源改可调,没有0.01欧姆取样电阻用了3个0.33欧姆电电阻并联(3瓦),打保护接220v试机,电源没有启动,微调电压电位器,模块祁启动了,但电压从26v一直下降到4.5v,然后再启动,又从26v下降到4.5v,调大电位器间歇启动时间变短,这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