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群策群力搞一个终极可调电源,请大家畅所欲言

楼主(2016-01-22):
最近想弄一个高端点的可调电源。
考虑小批量发行,和可定制。
计划4主输出+4辅助输出。
主输出30v5a,纯线性,计划带电子负载功能。
辅助输出+-30v可调,电流合计1.5a。
所有输出用一个液晶屏显示,隔离串口通讯。
调节用触屏和三个编码器,分别作功能选择、电压调节、电流调节。
每路输出装一个带灯开关,作为输出指示和调节选定。
主模块可以换成开关电源,输出增加到35v15a。
一个主模块可以换成两个辅助模块,反过来也行。
把白光、936、lrc电桥、万用表也做成模块,可选集成。
用19寸3u机箱,中间风道散热,两遍布置变压器。

大家有什么建议欢迎,泼凉水的先等等吧!
这种电源两年前就想做,当时手上什么工具都没有。
偶然在厂里捡到两个可调电源,计划就搁置了。

现在有几个问题想大家一起讨论下。
首先是可调电源的模拟部分,这个是基础。
设定部分考虑双8位da合成,或是stm32的12位+10(8)位pwm,考虑低成本。
然后用24位da校正,参考一位大神做的6.5位自校准电压源。
电流自校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方法。
调整部分借鉴安捷伦的方式,运放输入端电位固定。
mos驱动参考春风,但把图腾驱动和线与位置互换。
前级跟随用整流斩波调压加一级继电器调压。
输出采用四线制,减少线损影响。

然后是显示设定部分。
今天大概算了一下,用4寸彩屏同时显示8路设定与输出电压电流。
16*16字高在3mm左右,是不是有点太小,会不会影响读数。
手上有dp50的朋友给说一下。
再大的总线屏太贵,rgb数字屏倒是便宜7寸的也在百元内。
但stm32驱不了,要arm9、cpld或fpga。
这部分我不熟,有没有朋友有兴趣一起研究下。
因为方便做8路以上串口,个人比较倾向于cpld,不知道有没有便宜的。
想把显示这一部分成本控制在百元左右。
隔离串口计划做10个左右,协议开放,方便大家可以把自己做的东西集成到电源里面。

电子负载部分想做硬件恒压恒流恒阻。
恒压横流部分基本借鉴可调电源。
恒阻用da模拟或是模拟电位器合成,然后取电流信号放大。
恒功率部分电路个人没有什么思路,运放除法器不知道怎么搞,软件方法暂不讨论。

研发周期可能一年以上,大家有什么现成的方案设计尽量贴出来,一起研究。
发现这边开源做的不好,商业气息比那莫大还重,交流产生进步不是吗。
用点评感觉大家看起来连贯些,直接恢复就好,怎么样我都能看见不是吗?

iic总线是双向的不好做隔离。
其实简单的多串口可以跟单串口操作一样,只要用cd45xx或是与门做片选转换一下就好。
下位可以不用理会多串口,只有主控对多串口进行操作,没什么复杂度。
如果不喜欢多串口可以手动给指定下位串口地址号,就可以直接选址通讯了。
实质iic可以带很多设备也就是因为有地址,只不过是厂家定义的。
主要还是考虑通用性,单片机都有串口,但不一定都有iic。
软件模拟iic的话,速率很低。

目前通讯不是难点,主要是低成本实现大屏液晶显示。
具体需要多大屏还需要劳烦您测试。
利用你现有的软硬件资源,最大4.3寸的比较合适。
试想下把4.3寸屏划分成6个以上的区域,每个区域显示三行,每行显示10-12个汉字。
不知道这样显示的话是否清晰可读,这点从图片上很难直观体会。
不知道4.3寸的屏最小多少点显示一个字可以保证一眼辨识。

如果用cpld或fpga的话,7寸屏的成本还可以接受。
如果考虑降低开发难度的话可以上软核。
就是不知道大师对这方面有无研究。

还有触摸控制方面,如果用stm32的话用内置ad就够了。
如果cpld就要用触摸芯片了。

楼主:
或者 做一个 体积超小的电压电流调节模块,例如外接36v或24v3a电源,经过这个调节模块之后,可以1-20v或者1-30v可调,限流0-3a可设定,有微型显示屏 可记忆,高可靠性,关键是超小体积,,有了这样的模块 喜欢几路就几路了,什么样的电压都可以有

实在忍不住还是得泼点凉水,其实也不算凉水了,算是建议:
很多想法是不错的,但是操作下来费用就会非常的高,最后也是产品跳票的主要原因;一般一个电源到成熟,最少会打5次板(DP50不才,打了10多次板),每次按装配2个算,就有10台在研发中损耗了(DP50的半废品多达一个大箱子装不下),还不算壳子的损耗,以及软件编程的成本;这也就是说愿望是美好的,但是操作却是很实际的,资金开路;
如果做,是否可以考虑走 ”众筹“ 之类的路线,不过这样一旦启动,就没有退缩的余地,搞跳票会被骂死的

当然,我不是泼凉水的,如果做的话,我可以算一个,大屏幕的串口屏我是可以提供的(现在还没有,如果需要,马上研发),按成本价提供,肯定比市面上的屏低很多

如果可以的话麻烦给看下,把3.5寸显示屏320*480分辨率拆分成四到八份,然后做串口一分四或一分八。轮流通讯刷新数据,通讯协议借鉴你现有的串口屏,串口屏发送启动信号,下位控制显示内容,显示到对应分区。清晰吗

理解!之前也做过n多废品。不过我一般是洞洞测试没问题才打板,一般两次定稿,第一次会有布线或布局失误。这次估计会洞洞测试完才打板,估计会分成几个基础板。现在大样便宜多了,我之前都是200起做的,贵死

   我觉得6楼的想法有参考,性价比低,普通爱好者应该人人具备一个,很有推广价值。【笔记本24V电源+可调降压模块+双显数字电压电流表头+接口件】做一个便携式维修电源,还可以当应急充电器。
太深奥高精度,普及面很少

既然楼主提出搞“终极”的可调电源,那我提几个功能上的建议吧:
1、提供上位机控制功能,上位机提供PC、Andriod、IOS三个平台的上位机软件;
2、既然是数控的,而且带了大屏,加上通用电池充电功能,能够兼容铅电、锂电、镍电以及一切常用可充电池和移动电源的充电;
3、2号的延续,加上放电测电量功能;
4、既然4线输出,本身又带高位AD和DA,加上低阻值电阻测量(1Ω以下)功能;
先提这些吧,多了好象胃口太大了

没那资金,人力,没必要搞的,不划算,任何电子一复杂,就不是一个人能搞定的!就是给你现成的板子山寨,你想做稳定都不容易,材料,细节,工艺,等等,,更何况是自己研发
当然只是做来当玩具,无所谓!
如果是产品的话,越复杂越纠结,,参考微软系统,补丁天天打
电子产品也是!有团队了,都不容易的,更何况个人,你能把所有功能单独做好,已经不错了
然后再在这些成熟的项目上进行整合!

说的对,其实也是想一步步实现的,并不是说所有功能同步开发。之前每次做东西都要焊接液晶屏做测试用,所以就弄了个串口屏。用的很惬意,所以就想以后做所有的东西就都连到一个串口屏上去,于是就有了这个想法

我有一个想法,把电压调节做成一块板,电流调节做成一管一板,单只调整管最大3A电流,五块电流板就可以上15A了,断开电压调节板时,每块电流板本身就可以作为恒流负载用,五板可承受15A的电流了,电流板可以用继电器来控制是否加入工作,这样子灵活又方便,又能兼用到电子负载……。

网友A(2017-11-23):
加936嘛,我就晕了.
一下子制这么复杂的话,大家精力应付不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