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算让DP50数控电源烧了个手机啦,哈哈哈

楼主(2016-01-22):
  DP50出来也挺久了,从其一诞生我就开始关注了.陆续买了两个,分别是DP50和DP50W(带3USB的)
  本人是做维修的,经常使用可调电源,数控电源好是好,可是安全更重要哪.
  所以两个DP50都 一直放在抽屉里,
  论坛经常爆出DP50烧电子产品的帖子. 毕竟是DIY的产品,玩机多少有些风险.可以理解.

  我发这个帖子的目的,不是埋怨,也不是想得到什么结果.只当反馈哈!!

  我昨天在修一个手机的时候,,突然,屏幕一闪,手机关机了. 心里一凉,,,不妙.
...

  拔掉电源夹子,重新接上,不开机就有600mA以上的电流.典型的手机内烧IC了...
  客户的手机原来是忘了密码锁,现在怎么整了??

  平时了为了安全,DP50的设置是3.9V/1A.
  DP50已经升级到LASTED的版本了,据说是BUG最少的...

  手机怎么办?,看客户好不好说话呗.

  为什么会烧机呢?

  今天偶然发现,电源夹子短路时,DP50显示的电压竟然会超过设定电压.

  上示波器看下便知:
这是DP50的设置:

昨天为了保险,还在输出临时接了个稳压2级管.
将正负两脚接示波器,
然后,正负短路再松再短路再松,循环数十次(也就几秒钟的事),

查看

相对于那条长长的直线(6V左右),在短路和松开的瞬间产生了不小的电压波动.
不小是多少呢?,,惊人的是,近乎2倍..
设定为6.3V时,在短路松开的瞬间,达到了10.4V.
从示波图中看到,10.4V维持了近10mS,然后经过近15mS后,电压才回复到设定值.

如果我设定为3.9V的话,可能会飚到7V.7V维持10多个mS对某些手机来说意味着什么就不好说了.
如果手机+-有大滤波电容的话可能影响不大,事实上,手机轻薄化的今天,+-不可能给你上多大的电容,有几十UF就算良心了.

楼主:
楼主示波器表笔是原装的吗?
看起来跟我的不太一样呢?
最近表笔有点接触不良,很是郁闷。

这个地方应当是电压环路带宽不足的原因,用大电容也无济于事。
除非是法拉电容,让电压缓慢恢复到设定值。
实际电压短路恢复上升速度极快,目测应当在x00us左右。
猜想设计者可能想提升恒流响应精度和恢复速度,把检流放在输出滤波后了。
这样做的同时也能保证输出电压的稳定。
但同时电压反馈环路带宽限的太低,亦或是反向饱和退出延迟。
导致电压环路反应缓慢,从过压恢复速度可以看出。

其实本身来讲dcdc的环路控制确实比较难做。
但3r33这种高频dcdc响应速度做到s0ms级,有点太……
一般响应速度在100个周期以内比较正常,3r33的频率好像是340KHz。

你可以在电压采样上臂并接电容试一下,应该能减慢电压上升速度。
不知道反馈环路用的是什么运放,若是358类,估计还要想办法避免运放饱和。
好像只有最早的资料是开源的,后期就没有再放出任何电路图。
连焊接指南都没有图纸了。

明天回去测一下我改的那个电源,看看有没有类似的毛病。
开关机电压波形还是测过的。开机波形。

波纹请忽视,那来自笔记本电源干扰。
频率100hz,不属于电源输出波纹。
仔细看电压上升阶段的曲线斜率变化。
开机三秒接着关机,同时查看开关机波形。

拔掉笔记本电源后测试。
初始杂波来自于空开闭合高压电容充电。
电源延时1s开启输出。
有没有发现一样的示波器一样的时基参数和存储深度。
相比来讲我这要干净利落得多吧!
别我忘了我这电源是35v10a的,频率才x0k。
明天去测一下短路恢复看看。
个人感觉有时候大输出电容是个很不舒服的东西,不好驾驭。
而开关类电源又离不了这东西,很是矛盾。
所以目前在考虑后级加一线性调整,把输出电容去掉。

写这些并不是跟dp开发者叫板,他本人在界面开发上确实做得不错。
整体成本控制也很好,只是好像测试仪器有点弱,看那波形采样率。
其实这个波形他本人也捕捉到了,只是没有处理好,当然可能牵扯到其他因素。
这里就不加评论了,产品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不可能完美无缺。
但也希望开发者能公开涉及图纸,大家一起找出原因和对策。
我觉得并不会影响dp的发展。

查查老帖子,这个问题早就讨论过了,和开机有高压脉冲实属同一问题,主要的问题是fb的反馈速度慢的原因,去掉消震电容速度就会很快,但会自激,这显然是个矛盾;这个在dc-dc模式的数控电源里很常见,比如早期的m7也有这些问题,其他的数控电源也有类似问题只是幅度大小的问题;dp50w由于有mos管,增加了软件检测,在特定时间pwm调制mos通断降低毛刺,但dp50由于没有mos,目前没有办法;手调电源因为是纯电阻调,没有这个问题,但需要注意如果电阻接触不良,那就很致命,烧东西比数控更可怕;这个恐怕得重新设计整个电路才能彻底解决,估计这也是为什么超小型数控电源比较少的原因,确实是有难度的,这个问题得找机会仔细研究下,目前认为fb com可能是一条路

嗯,我也发现了,只要出现类似问题 AP 都会现身说法.

通过示波器的波形也可以看出,波峰是在输出短路松开的瞬间出现的.
我的猜测是,短路时无论 运放怎么调制3R33的FB,都无法满足设定的电压状态,
一旦松开离开了短路状态,这个调制刹不住车,导致电压超高,等LM358明白时,已经晚了,故而出现了一个数ms级的超压.

至于其它的因素和解决办法以我的功底实在有限.

所以发贴来看看高手们的看法.

如12楼兄台所说的稳压管实在是不起作用.就算有效功用也很有限, 实际情况是,我今天一大早,打上电准备工作时,听到嗡嗡响,原以为是电脑主机噪音,响了很久有点吵人,找了找,发现DP50的输出变成了0.8V.1A...---------稳压管击穿了.

另---------DP50第一版的 OUTPUT-2 如何使用?我看来和OUTPUT1是一样的输出???

我不知道DP50有多少版本,文档是否通用.
在我升级DP50的程序时(买来一直没升级程序),发现找不到升级文档了.DP50W和DP50的升级口定义不一样,折腾了几小时后无果拆机才发现.

楼主:
才知道啊。。
带轻负载开3A串5欧带负载。。。。极力避免输出端短路

哈哈,现在知道了.

还不晚,幸好烧的不是肾几..那个真赔不起.
普通的手机烧了就烧了,换换CPU几十块,顶多换新机也才一两百,如果顾客好说话的话,赔个礼就是了.

夹子夹手机+-级,距离短,免不了要短路的啊,
我的可调电源用了几年了没烧过手机.数控的才用一个星期就烧了一个.

网友A(2017-11-23):
这个模块出现好久了,功能显示,调节真不错!
性能估计可能就不行了,所以我也没有买来玩.

网友B(2020-01-11):
烧了正常,和线性电源电压调整的响应时间和过冲幅值控制没法比,测试过RD6006的电源,响应时间要10mS,设定13.2V的输出,过冲电压2.2V到15.4V,线性电源10个us就可以调整过来了,另外,如果是用单片机做稳压环路,不是电源自反馈闭环,如果软件做的不好,响应时间和过冲会更差。所以这种电源不适合做大电流动态的应用,给电池充电倒是很适合。修改手机和修笔记本,还是线性电源更好,物尽其用才好。

网友C(2021-10-04):
总算是看到大咖们毫无保留地传授经验了,学习了,并深深鞠躬致谢。

网友D(2021-12-27):
感谢大侠们的细致分析,避免了以后自己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