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无感电机驱动电路仿真

楼主(2016-01-22):
各位大神,在下最近在peoteus里画出了MK项目的电调图,用软件仅有的无刷有感电机替代了原来的,可是加载程序后电机老不转,大神们能解释一下吗??或者说哪位大神有无刷无感电机模型啊!!!

网友A:
电动机的电源有吗?程序是不是对,还有有感电机和无感电机的的区别

楼主:
proteus里怎能没电源?程序是MK项目0.41版程序,我没有用电机自带的霍尔传感器,用的无感方案驱动的

网友B:
坏硬盘的主轴电机  网上有成品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