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_attribute__((packed))详解

楼主(2016-01-23):
1. __attribute__ ((packed))的作用就是告诉编译器取消结构在编译过程中的优化对齐,按照实际占用字节数进行对齐,是GCC特有的语法。这个功能是跟操作系统没关系,跟编译器有关,gcc编译器不是紧凑模式的,我在windows下,用vc的编译器也不是紧凑的,用tc的编译器就是紧凑的。例如:
在TC下:struct my{ char ch; int a;}sizeof(int)=2;sizeof(my)=3;(紧凑模式)
在GCC下:struct my{ char ch; int a;}sizeof(int)=4;sizeof(my)=8;(非紧凑模式)
在GCC下:struct my{ char ch; inta;}__attrubte__ ((packed))sizeof(int)=4;sizeof(my)=5
2.__attribute__关键字主要是用来在函数或数据声明中设置其属性。给函数赋给属性的主要目的在于让编译器进行优化。函数声明中的__attribute__((noreturn)),就是告诉编译器这个函数不会返回给调用者,以便编译器在优化时去掉不必要的函数返回代码。
GNU C的一大特色就是__attribute__机制。__attribute__可以设置函数属性(FunctionAttribute)、变量属性(Variable Attribute)和类型属性(Type Attribute)。

__attribute__书写特征是:__attribute__前后都有两个下划线,并且后面会紧跟一对括弧,括弧里面是相应的__attribute__参数。

__attribute__语法格式为:

__attribute__ ((attribute-list))

其位置约束:放于声明的尾部“;”之前。

函数属性(Function Attribute):函数属性可以帮助开发者把一些特性添加到函数声明中,从而可以使编译器在错误检查方面的功能更强大。__attribute__机制也很容易同非GNU应用程序做到兼容之功效。

GNU CC需要使用–Wall编译器来击活该功能,这是控制警告信息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packed属性:使用该属性可以使得变量或者结构体成员使用最小的对齐方式,即对变量是一字节对齐,对域(field)是位对齐。
如果你看过GPSR协议在TinyOS中的实现,你一定会注意到下面的语句:
typedef struct {
   double x;
   double y;
} __attribute__((packed)) position_t;

开始我们还可以理解,不久是定义一个结构体嘛!不过看到后面的语句,你可能就会一头雾水了,’__attribute__((packed))’是什么东西?有什么作用?一连串的疑问马上就会从你脑袋里冒出来。虽然这个对理解整个程序没有什么影响,但我不想让这些疑问一直呆在我的脑子里,负担太重。省得以后念念不忘,而且也许有一天可以用的上呢。搞清楚这个问题吧!
GNUC的一大特色(却不被初学者所知)就是__attribute__机制。__attribute__可以设置函数属性(FunctionAttribute)、变量属性(VariableAttribute)和类型属性(TypeAttribute)。
__attribute__语法格式为:
__attribute__ ((attribute-list))
其位置约束为:放于声明的尾部“;”之前。
packed是类型属性(TypeAttribute)的一个参数,使用packed可以减小对象占用的空间。需要注意的是,attribute属性的效力与你的连接器也有关,如果你的连接器最大只支持16字节对齐,那么你此时定义32字节对齐也是无济于事的。
使用该属性对struct或者union类型进行定义,设定其类型的每一个变量的内存约束。当用在enum类型定义时,暗示了应该使用最小完整的类型(itindicates that the smallest integral type should beused)。
下面的例子中,my-packed-struct类型的变量数组中的值会紧凑在一起,但内部的成员变量s不会被“pack”,如果希望内部的成员变量也被packed的话,my-unpacked-struct也需要使用packed进行相应的约束。
struct my_unpacked_struct
{
    char c;
    int i;
};

struct my_packed_struct
{
    char c;
    int i;
    struct my_unpacked_struct s;
}__attribute__ ((__packed__));

在每个系统上看下这个结构体的长度吧。
   内存对齐,往往是由编译器来做的,如果你使用的是gcc,可以在定义变量时,添加__attribute__,来决定是否使用内存对齐,或是内存对齐到几个字节,以上面的结构体为例:

1)到4字节,同样可指定对齐到8字节。
struct student
{
    charname[7];
    uint32_tid;
    charsubject[5];
} __attribute__((aligned(4)));

2)不对齐,结构体的长度,就是各个变量长度的和
struct student
{
    charname[7];
    uint32_tid;
    charsubject[5];
} __attribute__ ((pack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