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的宏定义---之一

楼主(2016-01-23):
关于宏定义我想通过__LINE__表示不同的行号来定义不同的系统时间变量用以不同地方的打印时间,如

关于宏定义
我想通过__LINE__表示不同的行号来定义不同的系统时间变量用以不同地方的打印时间,如下:

  C/C++code
   #defineLINE__ __LINE__ #define LINE(sys) sys##LINE__ SYSTEMTIME LINE(sys);GetLocalTime(&LINE(sys)); printf( "M/d/d d:d:d.d星期\n",LINE(sys).wYear,LINE(sys).wMonth,LINE(sys).wDay,LINE(sys).wHour,LINE(sys).wMinute,LINE(sys).wSecond,LINE(sys).wMilliseconds,LINE(sys).wDayOfWeek);#endif

编译发现__LINE__并不会被先替换成行号,而且多出定义会出现重复定义的错误,直接用#define LINE(sys)sys##__LINE__也会出错,更直接的在定义的时候:SYSTEMTIMEsys##__LINE__;来定义,错误更离谱。这是为什么呢?

1条回答

#与##在宏定义中的--宏展开
#include
#define f(a,b) a##b
#define g(a) #a
#define h(a) g(a)
int main()
{
printf("%s\n", h(f(1,2))); // 12
printf("%s\n", g(f(1,2))); // f(1,2)
return 0;
}
宏展开时:
如果宏定义以#开头,不展开参数,直接替换。
故g(f(1,2))--->#f(1,2)---$amp;>amp;$quot;f(1,2)";
如果宏定义不以#开头,展开参数,直接替换,由外层向里层,如果碰到的是#开头的宏,不继续往里层展开,往外层展开。
由外层向里层,如果碰到的是以非#开头的宏,继续往里层走,直至最里层,开始一层层往外层展开。
故h(f(1,2))--->h(12)--->g(12)---->#12-----$amp;>amp;$quot;12"。
PS:
##在宏中定义,是字符连接符
如a##b##c 等同于 "abc"
#在宏开头出现,是表示宏展开的方式不同
#a 等同于"a"
#abc 等同于 "abc"
复杂的:
#include
#define f(a,b) a##b
#define g(a) #a
#define h(a) g(a)
int main()
{
char a = 'a';
cout$amp;
cout$amp;
printf("%s\n", h(f(1,2))); // 12
printf("%s\n", g(f(1,2))); // f(1,2)
printf("%s\n", g(h(f(1,2)))); // h(f(1,2))
printf("%s\n", h(g(f(1,2)))); // "f(1,2)"
printf("%s\n", h(h(f(1,2)))); // "12"
system("pause");
return 0;
}
预处理后的:(在编译选项中添加/EP /P后编译生成的.i文件)
int main()
{
char a = 'a';
cout$amp;
cout$amp;
printf("%s\n", "12");
printf("%s\n", "f(1,2)");
printf("%s\n", "h(f(1,2))");
printf("%s\n", "\"f(1,2)\"");
printf("%s\n", "\"12\"");
system("pause");
return 0;
}
---------------------------------------------------
宏解析
1. ##操作符
##操作符它的作用是在替代表中将其前后的参数连接成为一个预处理符号,它不能出现于宏替代表的开端和末尾。
例:
#define concat(s,t) s##t
#define AAA ABC
concat(A, AA)
将被替换成
ABC
2. 重新扫描和替换
在替换列表中的所有参数替换过之后,预处理器将对结果token序列重新扫描以便对其中的宏再次替换。
当正在替换的宏在其替换列表中发现自身时,就不再对其进行替换。今儿,在任何正在嵌套替换的宏的替换过程中遇到正被替换的宏就对其不再进行替换(防止递归)。
例:
#define ROOT AAA CCC
#define AAA ROOT
ROOT
将被替换成
ROOT C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