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函数中定义大数组耗尽堆栈的问题

楼主(2016-01-23):
今晚上一同学请我帮忙看一个C程序,GCC编译时一直抱错,说是段错误。
程序本身写的比较差,但编译能通过,只是有几十个警告。
两个小时过去了,在Eclipse+GCC下没有找到问题(这个环境还不熟悉),换到了VC下面,逐步调试,才发现问题出在被main调用的一个叫做readmctal()的函数的前面几行中。该函数如下:
  • voidreadmctal(void)
  • {
  • intnumber,count,sign,num_tally,nflag;
  • int ncell,nstep,mstep,sum;
  • char*(str_temp[80]);
  • floattemp_spectra[num_cell][egroup],temp_error[num_cell][egroup];
  • floattemp_flux[num_cell],temp_flux_error[num_cell];
  • inttotal_cell_no[num_cell];
  • sum=0;
  • number=0;
  • if ((fpt_mc=fopen("mctal","r"))==NULL){
  • printf("/nERROR - Cannot openmctal file/n");
  • exit(1);
  • }
  • else
  • {
  • printf("File mctalopened.../n");
  • }
  • ......

同时
  • # define num_cell 9999
  • # define egroup175

定义的二位数组实在是太大了。看了反汇编之后感觉貌似是堆栈的问题,试着将
floattemp_spectra[num_cell][egroup],temp_error[num_cell][egroup];
floattemp_flux[num_cell],temp_flux_error[num_cell];
移动到函数体外,大功告成!
到Linux下用GCC编译,“段错误”的提示消失了。

经过分析,我认为一个函数分配的内存是有限的,在函数体内定义的二维数组太大了,耗尽了堆栈,因此报错。

PS:论坛达人的观点:
养成良好的编程习惯,一般公司都有coding style,里面应该有规定:
函数内部(局部变量)禁止定义大数组,而应使用动态内存;如数组需传入函数应使用指针作为参数;
其实就算你调用这个函数不出错,但是如果函数嵌套很多的话也会发生segment error
在某些资源有限的系统下,更需要注意这个问题,比如51单片机

函数内是在栈分配内存,栈大小一般限制在1M到2M
函数外则是全局变量,在DATA段分配内存

PSPS:转一篇关于C内存分配的文章
浅谈C内存分配很早之前写的了,现在发到C版来。

关于C语言内存方面的话题要真说起来的话那恐怕就没头了,所以本文仅仅是一个浅谈。
关于内存问题不同平台之间有一定的区别。本文所指的平台是x86的Linux平台
用C语言做程序(其实其他语言也一样),不仅要熟悉语法,其实很多相关的背景知识也很重要。在学习和研究C语言中内存分配的问题前,首先要了解一下Linux分配给进程(运行中的程序)的地址空间是什么样的。
总的来说有3个段,即代码段,数据段和堆栈段(学过汇编的朋友一定很熟悉了)。代码段就是存储程序文本的,所以有时候也叫做文本段,指令指针中的指令就是从这里取得。这个段一般是可以被共享的,比如你在Linux开了2个Vi来编辑文本,那么一般来说这两个Vi是共享一个代码段的,但是数据段不同(这点有点类似C++中类的不同对象共享相同成员函数)。数据段是存储数据用的,还可以分成初始化为非零的数据区,BSS,和堆(Heap)三个区域。初始化非零数据区域一般存放静态非零数据和全局的非零数据。BSS是BlockStarted bySymbol的缩写,原本是汇编语言中的术语。该区域主要存放未初始化的全局数据和静态数据。还有就是堆了,这个区域是给动态分配内存是使用的,也就是用malloc等函数分配的内存就是在这个区域里的。它的地址是向上增长的。最后一个堆栈段(注意,堆栈是Stack,堆是Heap,不是同一个东西),堆栈可太重要了,这里存放着局部变量和函数参数等数据。例如递归算法就是靠栈实现的。栈的地址是向下增长的。具体如下:
========高地址 =======
程序栈 堆栈段
向下增长
“空洞” =======
向上增长

------ 数据段
BSS
------
非零数据
=========低地址 =======
========= =======
代码 代码段
========= =======
需要注意的是,代码段和数据段之间有明确的分隔,但是数据段和堆栈段之间没有,而且栈是向下增长,堆是向上增长的,因此理论上来说堆和栈会“增长到一起”,但是操作系统会防止这样的错误发生,所以不用过分担心。
有了以上理论做铺垫,下面就说动态内存的分配。上面说了,动态内存空间是在堆中分配的。实现动态分配的也就是下面几个函数:
stdlib.h :
void *malloc(size_t size);
void *calloc(size_t nmemb, size_t size);
void *realloc(void *ptr, size_t size);
void free(void *ptr);
一个一个说吧。malloc就是分配一个size大小的内存空间,并且用一个void类型的指针指向这个空间,然后返回这个指针。也就是说,malloc返回了一个指向size大小的空间的void类型的指针,如果要使用这个空间,还得把void*类型转换成一个你需要的类型,比如int*之类。calloc和malloc基本一样,不同的是有两点,一是calloc分配的空间大小是由nmemb*size决定的,也就是说nmemb是条目个数,而size可以看成是条目的大小,计算总空间任务由calloc去做。二是calloc返回的空间都用0填充,而malloc则不确定内存中会有什么东西。realloc是用来改变已经分配的空间的大小。指针ptr是void类型的,它应该指向一个需要重新分配大小的空间,而size参数则是重新分配之后的整个空间大小,而不是增加的大小。同样,返回的是一个指向新空间的指针。free用来释放由上面3个函数分配的空间,其参数就是指向某空间的指针。
基本就这些了,这些都是比较基础的话题,高级话题和细节问题还有很多,这里就不进行说明了,有机会我会继续总结一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