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RF驱动程序到STM32上面

楼主(2016-01-23):
一:复制驱动程序

复制除main.c的所有点c文件到\HARDWARE\scr文件夹下面

复制所有点h文件到\HARDWARE\inc文件夹下面

二:加载复制的点c文件到工程项目“HARDWARE”虚拟文件夹

三:rebuild工程一下

出现..\HARDWARE\inc\TI_CC_msp430.h(19):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MSP430X14X.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错误提示

四:用#include "stm32f10x.h"取代"MSP430X14X.h"

五:出现"..\OBJ\LED闪烁.axf" - 20 Error(s), 1 Warning(s).20处错误

通过分析发现主要是口线输出1,口线输出0或者是读取口线电平不符合stm单片机的规范。不要紧,一一来修正这些错误。

a:确认需要修改的程序范围

//1094line  #elif TI_CC_RF_SER_INTF == TI_CC_SER_INTF_BITBANG

//1229line  #endif

b:修改输出口线

把TI_CC_CSn_PxOUT |= TI_CC_CSn_PIN用CSn_1替换

把TI_CC_CSn_PxOUT &= ~TI_CC_CSn_PIN用CSn_0替换

把TI_CC_SPI_BITBANG_PxOUT |= TI_CC_SPI_BITBANG_SIMO用SI_1替换

把TI_CC_SPI_BITBANG_PxOUT &= ~TI_CC_SPI_BITBANG_SIMO用SI_0替换

把TI_CC_SPI_BITBANG_PxOUT &= ~TI_CC_SPI_BITBANG_UCLK用UCLK_0替换

把TI_CC_SPI_BITBANG_PxOUT|= TI_CC_SPI_BITBANG_UCLK用UCLK_1替换

c:宏定义

#define NUM 11

#define CSn_1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12)

#define CSn_0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12)

#define SI_1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12)

#define SI_0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12)

#define UCLK_1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12)

#define UCLK_0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12)

1:移植输入口线:

把TI_CC_GDO0_PxIN&TI_CC_GDO0_PIN用GDO0代替

#define GDO0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6)

2口线输出输入设置:

参考led.c,key.c补充输入输出口线设置

3:包含头文件

#include "TI_CC_spi.h"

#include "TI_CC_CC1100-CC2500.h"

#include "CC1100-CC2500.h"

4:修改延时

快速移植的技巧:

1:用好ctrl + shift + F在工程项目下搜索,查看所有的搜索项。特别留意不同的地方

2:用好ctrl + H 替换所有

3:添加头文件尽量从原来工程项目copy

4:添加测试代码尽量从原来工程项目co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