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USART接收中断问题使单片机死机

楼主(2016-01-23):
                        问题描述:
在使用USART做串口通讯时,我只把接收中断打开,并设置抢占优先级为最低一个级别,而接收中断上一个优先级处理事情比较多,可能占用了2ms时间。当我使用9600波特率往下位机发送数据,速度非常快,就是一直按回车发送!问题就出来,不到1分钟时间,通讯没有反应了,死机了。USART配置代码如下:
void uart_config(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UART_GetBaud(BaudRat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Enable;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分析问题:
1.为什么没有通讯了?
通过仿真器仿真,发现程序一直进入接收中断中,由于我没有使用中断发送,于是程序就死在了接收中断,也就没有数据发送到电脑上来。接收中断代码如下:
void UART_Receive(void)
{
//正在处理上一条通讯,接收到数据不处理
if(bRecieveOK)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return;//processing receive data,don't receive again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if(MoudBusExpir == 0)
{
ucRcePtr = 0;
MoudBusExpir = 20;//50ms
}
else
MoudBusExpir = 20;
ucRS485Buff[ucRcePtr++]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

2.为什么会一直跑到接收中断?
断点之后发现(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RESET的,也就是说没有数据接收到也进了中断,而且在USART配置中我也只打开了接收中断!没有数据送过来应该是不可能进入中断的!
3.响应了什么中断?
我想通过函数(USART_GetITStatus()把所有中断状态都读出来,但失败了,USART_IT_XXX所有中断状态都是RESET!也就是说没有中断也进入到这个中断服务程序来了!?
4.找资料
STM32F10x微控制器参考手册(2009年12月第10版)P541发现如下说明:
也就是说只要接收中断打开,即RXNEIE设置为1,那么ORE中断也自动打开了。
可是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ORE )== RESET!!!!
找到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函数,发现只有当USART_IT_ERR中断使能时,才能读到ORE中断。
在这里要指出这个BUG:产生ORE中断了,但使用USART_GetITStatus()函数却无法读到这个中断被SET起来!
5.把ORE中断标志位清除
既然找到了是什么中断,那么把相应的中断标志位清除,就应该可以了吧?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ORE);
但是,结果是没有任何效果!清除之后,马上读ORE中断状态,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ORE)==RESET.程序仍然跑死在接收中断。再使用另一个函数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ORE) = SET,原来ORE标志位还没有清除。
6.问题解决
为什么清除不掉?头疼了,再找找资料,有发现,在P523页如下图:
接收中断程序改为:
void UART_Receive(void)
{
if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ORE) !=RESET)//注意!不能使用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RESET)来判断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正在处理上一条通讯,接收到数据不处理
if(bRecieveOK)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return;//processing receive data,don't receive again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if(MoudBusExpir == 0)
{
ucRcePtr = 0;
MoudBusExpir = 20;//50ms
}
else
MoudBusExpir = 20;
ucRS485Buff[ucRcePtr++]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

总结:
注意问题:1.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ENABLE);使能了接收中断,那么ORE中断也同时被开启了。
2.ORE中断只能使用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ORE)读到(没有使能USART_IT_ERR中断时)
BUG建议:1.在STM32库中,能不能修改USART_GetITStatus()函数对USART_IT_ORE中断的处理?也就是我只要打开了接收中断,那么有ORE中断时,我也能使用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ORE)读到.
以上来自http://blog.csdn.net/zyboy2000/article/details/8677256
本人对问题的解释是:
只要接收中断打开,即RXNEIE设置为1,那么ORE中断也会自动打开,ORE为溢出错误;当接收移位寄存器被传递到USART_RDR寄存器中将产生接收中断,RXNE会被硬件置1,当读取USART_RDR寄存器中的数据同时也会自动将RXNEIE清零。溢出中断的产生是当RXNE=1时(也就是上次数据还没被读取),串口接收寄存器又接收好了一个字节的数据并准备往USART_RDR寄存器去转移的时候,ORE标志位会被置1,而ORE标志位必须软件清零,由于代码代码中未对该标志位清零,所以单片机会在中断出死机。可适当添加相关函数清除标志位: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ORE)!= RESET)
{
   USART_ClearFlag(USART2,USART_FLAG_ORE);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 USART_IT_RX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