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PI总线

楼主(2016-01-23):
STM32-SPI使用 SPI知识:
1)
高速同步串行口。3~4线接口(CS ,CLK ,MOSI,MISO),收发独立、可同步进行。
2)SPI分为主从模式,主模式提供时钟和片选选择信号.
3)模式控制:CPOL用来控制时钟信号(clk)在空闲时候的状态;CPHA用来控制采样时刻时CLK的边缘动作。
CPOL CPHA 模式
0 0 CLK空闲时为低电平,CLK上升沿采样数据。
0 1 CLK空闲为低电平,CLK下降沿采样数据。
1 0 CLK空闲时为高电平,CLK上升沿采样数据。
1 1 CLK空闲时为高电平,CLK下降沿采样数据。

1)SPI配置(3.01库):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双工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SPI主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8bit数据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CLK空闲时为高电平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CLK上升沿采样,因为上升沿是第二个边沿动作,所以也可以理解为第二个边沿采样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片选用软件控制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SPI频率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高位在前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crc7,stm32spi带硬件ecc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2)CS信号:
主模式下要为从设备提供片选信号,值得注意的是STM32的主频相当较高,要提防数据没有完全发送前拉高CS信号。
3)SPI读写:(非中断模式)
a)写一个字节: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RESET);
//确保发生前Buffer为空,也就是说上一次已经发生完成
SPI_I2S_SendData(SPI1, Data); //往寄存器中写入一个字节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RESET);
//等待接受到一个字节数据,为什么要这么做?加这一句的原因是为了确保这个字节已经发送出去,因为发生和接受是并行同步进行,那就是说你发生出去一个字节意味着你收到一个字节。所以这样判断完全没有问题,再说必要性,如果你不加这句你就会容易犯过早拉高CS信号的错误,你想想如果在SPI_I2S_SendData(SPI1,Data)后面立即拉高CS是什么后果。
SPI_I2S_ReceiveData(SPI1);//都会接收到的数据,看起来没什么必要,但以用stm32的经验推荐这样做,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SPI_Writebyte(u8 data)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1, Data);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RESET);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
b)读一个字节:
读的时候要注意一个问题,因为从模式是没法提供时钟的,所以主模式下必须要在接收的同时提供时钟。办法就是发送一个字节来实现,因为还是上面说的,发送一个字节就意味着收到一个字节,代码和写完全一样,只要把读出来的字节保存即可。
u8 SPI_Readbyte(u8 data)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1, Data);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RESET);
returnSPI_I2S_ReceiveData(SPI1);
}

总结:上面的程序是最求稳定而设定的,如果你对速度有要求,你可以做相应的精简,比如读写直接对寄存器进行操作,另外配置SPI前要对从模式的模式了解清楚,包括从设备支持的时钟范围和模式(CPOL,CPHA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