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JLink的SWD接口实现printf功能!

楼主(2016-01-23):
Printf函数在单片机调试过程中可谓功不可没,开发人员可以很直观很方便的获取当前程序的运行状态。但在例如STM32这样的片子中,想要实现printf,就必须借助UART。有没有办法仅凭一个JLink就实现打印功能呢?答案是肯定的,ARM公司在Cortex-M系列中采用了一种全新的调试机制——ITM,可以很轻易地通过JLink实现printf功能,从此,调试只需要一根线!…………

1、  该教程的原理由ARM官网得到,经过本人的进一步测试与细化,以确保更高的可靠性

2、  本方法已在STM32F103芯片上测试通过,仿真工具分别使用了JLinkV8及JLink ARM-OB STM32,均可以正常使用。理论上该方法适用于所有Cortex-M内核的IC,F407通过相同的方法也是可以的,使用ST-LINGK 测试的。

3、  该方法仅限在Debug环境中使用,不能完全取代UART(例如需要与上位机进行通讯时),但在一般的调试过程中,肯定是够用的

4、  笔者水平有限,教程编写无法做到面面俱全,如有考虑不周的地方还望各位多多指点

必须使用SW模式,并且必须连接SWO!很多精简版的JLink只保留了GND、SWC、SWD,若想使用此功能,必须将SWO(即JTAG模式下的TDO)管脚引出,管脚分布及对应的JTAG接口如下图:

由此可见,若想实现Debug模式下的printf函数功能,JLink最少需要4根连接线,不过跟串口比起来,硬件开销明显更小!

//代码部分非常简单,分三步走!

// 1、添加ITM寄存器定义
  • #define ITM_Port8(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E0000000+4*n)))
  • #define ITM_Port16(n)  (*((volatile unsignedshort*)(0xE0000000+4*n)))
  • #define ITM_Port32(n)  (*((volatile unsigned long*)(0xE0000000+4*n)))
  • #define DEMCR        (*((volatileunsigned long *)(0xE000EDFC)))
  • #define TRCENA       0x01000000

//2、添加fputc函数以便将数据写入到ITM的Port0寄存器
  •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 FILE __stdout;
  • FILE __stdin;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if (DEMCR &TRCENA) {
  •     while (ITM_Port32(0) ==0);
  •     ITM_Port8(0) =ch;
  •   }
  •   return(ch);
  • }

//3、在需要的位置添加printf语句
  • printf(“Hello World! Counter = %d\n”,cnt);
  • //如果之前的工程中没有包含stdio.h 记得加一句 #include

注:由于本人没有安装IAR环境,因此仅能提供MDK下的配置,相关的配置项我会尽量列举并讲解详细,以便大家在IAR中能够完成

1、 打开工程配置

2、 在Debug分栏下选择调试器为JLink,并打开Setting

3、 在Port下拉栏中选择SW模式

4、切换至Trace分栏,在CoreClock中输入当前芯片工作的主频(根据不同的IC,不同的配置,这里的数据会有所不同,需要注意),并在ITMStimulus Ports中按照下图所示进行配置,以便让ITM Port0能够捕获信息:

5、 进入Debug模式,并在菜单中依此选择View — Serial Windows – Debug(printf)Viewer,此时窗口右下角会出现相应的窗口

6、 运行程序,此时就会看到文中第一幅图片中那样打印出的信息了!

附上ARM网站的原文连接:http://www.keil.com/support/man/ ... race_itm_viewer.htm

2013.1.19
更新scanf功能,尚有缺陷,请大家帮助测试与完善

代码取自网络,经测试可以满足基本需求
目前缺陷缺陷:
1、输入的字符不会实时显示出来
2、第一次执行会默认输入一个‘0’

代码:
  • //之前的fputc函数可以注释掉
  •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_swi)
  •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 //    FILE__stdout;
  • //    FILE__stdin;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     returnITM_SendChar(ch);
  • }
  • volatile int32_t ITM_RxBuffer;
  • int fgetc(FILE *f)
  • {
  •   while (ITM_CheckChar() !=1) __NOP();
  •   return(ITM_ReceiveChar());
  • }
  • int ferror(FILE *f)
  • {
  •     return EOF;
  • }
  • void _ttywrch(int c)
  • {
  •     fputc(c, 0);
  • }
  • int __backspace()
  • {
  •     return 0;
  • }
  • void _sys_exit(int return_code)
  • {
  • label:
  •     gotolabel;
  • }

主函数改为:
  • int main(void)
  • {
  • int key=0;
  •     while (1)
  •     {
  •        printf("inputthe number:");
  •        scanf("%d",&key);
  •        printf("\nyour input is : %d\n",key);
  •     }
  • }

运行效果如下:

网友A(2018-07-24):
我想问下,SWO连在STM32的哪个IO口?能说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