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与&&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1-23):
一、简要说明

按位与:a&b是把a和b都转换成二进制数然后再进行与的运算;

逻辑与:a&&b就是当且仅当两个操作数均为 true时,其结果才为 true;只要有一个为零,a&&b就为零。

例如:
a&b  9&8
1001
1000

结果是1000
a&&b  9&&8 结果是1

&对每一个都判断;
&&只要前面是false就输出false,而不继续判断后面了

二、详细解释

有关&和&&的详细解释如下:

&,双目运算符:将两个表达式的值按二进制位展开,对应的位(bit)按值进行“与”运算,结果保留在该位上…
比如170&204
对应二进制就是
10101010B
&11001100B
=10001000B…
170&204=136…
该位只要有一个值为0结果为0,否则结果为1。
如果两数位数不同,则较短数高位补零,再运算,比如char a=100;intb=260;
a&b实际是0000 0000 01100100&0000 0001 0000 0100.其结果为int型0000 0000 0000100即4…

&&:双目运算符,计算两个表达式同时成立的“真值”(同时成立真值为真否则为假)
逻辑真值有两种,1为真,0为假,但在运算时用非零表示真,0表示假…
即:数值->逻辑真值--非0为真,0为假/逻辑真值->数值--真为1,假为0…
例如:chara=1,b=0,c=-1;那么a真b假c真。a&&b和c&&b为假值为0,a&&c为真值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