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片内外设--DBG之Keil SWO输出

楼主(2016-01-23):
1) 加入stdio.h,这样你就可以调用printf函数了

2) 使能SWO输出

使能SWO输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如下的函数拷贝到你的工程里面,并且在mian函数初始化之后调用该函数。

void setupSWO(void)

{

uint32_t *dwt_ctrl = (uint32_t *) 0xE0001000;

uint32_t *tpiu_prescaler = (uint32_t *) 0xE0040010;

uint32_t *tpiu_protocol = (uint32_t *) 0xE00400F0;

CMU->HFPERCLKEN0 |= CMU_HFPERCLKEN0_GPIO;

GPIO->ROUTE |= GPIO_ROUTE_SWOPEN;

#if defined(_EFM32_GIANT_FAMILY)

GPIO->ROUTE = (GPIO->ROUTE &~(_GPIO_ROUTE_SWLOCATION_MASK)) | GPIO_ROUTE_SWLOCATION_LOC0;

GPIO->P[5].MODEL &= ~(_GPIO_P_MODEL_MODE2_MASK);

GPIO->P[5].MODEL |= GPIO_P_MODEL_MODE2_PUSHPULL;

#else

GPIO->ROUTE = (GPIO->ROUTE &~(_GPIO_ROUTE_SWLOCATION_MASK)) | GPIO_ROUTE_SWLOCATION_LOC1;

GPIO->P[2].MODEH &= ~(_GPIO_P_MODEH_MODE15_MASK);

GPIO->P[2].MODEH |= GPIO_P_MODEH_MODE15_PUSHPULL;

#endif

CMU->OSCENCMD = CMU_OSCENCMD_AUXHFRCOEN;

while(!(CMU->STATUS & CMU_STATUS_AUXHFRCORDY));

CoreDebug->DHCSR |= 1;

CoreDebug->DEMCR |= CoreDebug_DEMCR_TRCENA_Msk;

*dwt_ctrl = 0x400113FF;

*tpiu_prescaler = 0xf;

*tpiu_protocol = 2;

ITM->LAR = 0xC5ACCE55;

ITM->TCR = 0x10009;

}

3) 配置Keil的工程选项

打开Keil的工程配置,选择Debug页面,选择仿真器为Cortex-M/R J-Link/J-Trace,并点击仿真器选项边上的setting选项,打开具体的设置窗口。

在打开的窗口中,切换到Trace页面,选中Enable,并且设置Core Clock为14MHz,分频选项为CoreClock/16。详情如下:

4) 在初始化SWO函数之后的地方,使用printf函数进行输出。例如printf("Hello world")。

5) 在你的工程里面,需要添加如下的函数: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FILE __stdout;
FILE __stdin;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ITM_SendChar(ch);
return(ch);
}

6) 编译你的代码,并且进入Debug状态

7) 打开Keil的printf-view窗口, 通过 View -> Serial Windows ->Debug(printf) View

8) 点击运行之后,在Debug (printf) View里即可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