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选择性接收问题

楼主(2016-01-23):
怎么让出口在遇到0xFA之后才开始接收数据,前面的数据无效!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没用的数据收到了扔掉啊

网友B:
设计一个数组,一直接收,然后挨个判断是否等于0xFA,符合条件后开始解析

网友C:
接收回来就判断啊,不对就扔掉,对了再操作

网友D(2017-04-04):
我最近刚研究了这个问题,你可以设置串口收到的数据包  帧头。如0XFA
unsigned char Re_buf[8],counter=0,sign;//在文件头定义串口数据组。 其中8为想要收到的数据长度,可以自己设置,counter为计数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中断法
{
        if(RI==1)//如果是接收中断,进行下面工作
        {
        RI=0;//中断结束标志位
        Re_buf[counter]=SBUF;//串口接收到到的数据存放到数组中
        if (counter==0 &&Re_buf[0] !=0xfa)   return;//串口接收到0xFA,才开始执行,否则返回。
           counter++;//计数
        if (counter==8)
        {
        counter=0;//清零
        sign=1;
        }
        }
}

main()
{
SCON = 0x50; // SCON: serail mode 1, 8-bit UART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PCON |= 0x80; // SMOD="1";
    TH1 = 0xFA; // Baud:9600 fosc="11".0592MHz
    TL1 = 0xFA;
    IE |= 0x90; // 使能串行中断
    TR1 = 1; // 启动TIMER1
    EA = 1;
    ES=1;  //开串口中断
    REN=1;

            while(1)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最近刚研究了这个问题,你可以设置串口收到的数据包  帧头。如0XFA
unsigned char Re_buf[8],counter=0 ...

我小白 请教一下
我觉得这么写会有问题 比如一串数据流是 aa aa aa fa aa aa aa aa 起始不是fa 前3位被丢弃 那么收到fa时依旧存在[0]里 后边4个aa记不满8位 counter不会被清零 就是说 如果第一位不是fa那么后边任何一位都不能是fa否则就错误 对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小白 请教一下
我觉得这么写会有问题 比如一串数据流是 aa aa aa fa aa aa aa aa 起始不是fa 前3位被 ...

是的,数据一般不为随机数据流,如果是固定长度的数据流,比如,FA,AA,AA,AA,AA,FA,BB,BB,BB,BB,FA,CC,CC,CC,CC.那么在定义变量时候就固定数组长度,如【4】;
如果为随机长度数据流,比如,......FA,AA,FA,BB,FA,CC,CC,CC,FA,DD,DD,DD,DD,DD.......那么在定义变量时候,不要定固定长度,为
unsigned char Re_buf[],counter=0,sign,len;//在文件头定义串口数据组。 为不固定长度设置,counter为计数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中断法
{
        if(RI==1)//如果是接收中断,进行下面工作
        {
        RI=0;//中断结束标志位
        Re_buf[counter]=SBUF;//串口接收到到的数据存放到数组中
        if (counter==0 &&Re_buf[0] !=0xfa)   return;//串口接收到0xFA,才开始执行,否则返回。
           counter++;//计数
        if (Re_buf[counter]==0xfa&&counter !=0)  //停止位和开始位相同,作为停止位的条件为计数不为0有效。不会和开始位冲突
        {
        len= counter;//len为收到有效数据的长度
        counter=0;//清零
        sign=1;
        }
        }
}

main()
{
SCON = 0x50; // SCON: serail mode 1, 8-bit UART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PCON |= 0x80; // SMOD="1";
    TH1 = 0xFA; // Baud:9600 fosc="11".0592MHz
    TL1 = 0xFA;
    IE |= 0x90; // 使能串行中断
    TR1 = 1; // 启动TIMER1
    EA = 1;
    ES=1;  //开串口中断
    REN=1;

            while(1)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的,数据一般不为随机数据流,如果是固定长度的数据流,比如,FA,AA,AA,AA,AA,FA,BB,BB,BB,BB,FA,CC,CC ...

先谢过前辈回复

再请教个问题 你这句里用return能编译过去么 void的函数里能用return吗 为什么我编译不过去

“ if (counter==0 &&Re_buf[0] !=0xfa)   return;//串口接收到0xFA,才开始执行,否则返回。”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先谢过前辈回复

再请教个问题 你这句里用return能编译过去么 void的函数里能用return吗 为什么我编译 ...

编译没问题的,是不是你的其他部分代码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