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平衡车主板LED实验----------moyuqilin

楼主:
   开始学习小车,我想还是从底层做起把,看到了喵呜写的进程,咋就按这个来吧
     第一个新建工程太无聊了,主要为了程序的规范可读性,不想搞了,以后再说吧,做led指示灯实验,我按着之前写51的程序的方法试着写了一下,没想到就可以了,可能真的就是很容易上手把,不过这只是个LED
    #include<STC15F2K60S2.H>      //////把#include<reg52.h>换成了这个

sbit Led=P2^0;                                  //还是一样的定义引脚
sbit Led1=P4^4;
void Delay1ms()                //@20.000MHz//一样的Delay
{
        unsigned char i, j;

        i = 20;
        j = 113;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n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
   for(i=0;i<n;i++) Delay1ms();

}
      有点区别的的就是在看了芯片技术参考手册后发现引脚的输出模式需要设置了,多了两个IO口配额制寄存器,可以配置引脚模式,因为是驱动LED,所以算了推挽输出模式。
然后就没有了,就是这样了
      void main()
{
        P2M0=0x00;
        P2M1=0x00;
        P4M0=0x00;
        P4M1=0x00;
        while(1)
        {
                Led=1;
                Led1=1;
                Delaynms(1000);
                Led=0;
                Led1=0;
                Delaynms(1000);

        }
}

电路图上显示D1,D2的接法
然后效果

接下来搞
       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