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89C52,三极管S8050,求助

楼主:
单片机89C52,三极管S8050,
P2.0=1,但是激光管(5V)不亮。
测得Ube=0.68V;
       Uec=3.83V;
求助大神

网友A(2016-01-24):
把图改一下

网友B:
三极管的B导通电压太低

网友C:
Uec=3.83V,那么你的激光管剩下的电压不是1.17V了吗?如果是这样那当然驱动不了,用光电隔离开关或者继电器吧。

网友D:
不知你的激光管工作电流是多少.

网友E:
已解决,谢谢,本以为P2.0口应该不用上拉电阻,在别的地方看别人说加个上拉电子可以解决,照做之后就OK!

网友F(2017-01-01):
改一下啊电路

网友F:
软件可以实现,硬件电压不对

网友G:
虽然你解决了,但是你的电路是有问题的。应该用@xuyaqi 给你画的那样。

网友H:
算下c结点电压,小于VCC-0.7就可以亮了

网友I:
在BE之间加一个100欧姆电阻

网友J:
S8050没有完全导通,可把1K电阻减小到100欧。

网友K:
VCC和c级之间接大于1K电阻(常用比如4.7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