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谈信捷plc

楼主(2016-01-24):
   plc,可编程控制器。是一种对数字电路在工业控制方面的集成。与单片机类似,但又与单片机不同,不同之处是单片机的使用需要新加外部数字和模拟电路,而plc在出厂时就已经完善。这也使得单片机有进一步开发的机会,而plc只有在已有固定范围内使用。
   许多人都想熟练掌握运用,可是在学习中发现简单的指令是很易学,但使用中常出现各种问题,对于复杂指令却是无法理解。这就造成学过,但无法应用的状况。究其原因是对plc硬件不理解,无法明白程序与硬件(数字电路)的关系。
   学习数字电路或者程序的人都知道一句话--数字电路只能识别二进制数0、1(低电位、高电位)。所谓的程序最终要变换成机器可识别的二进制数。在程序中可认为指令是一种功能的钥匙,不同的指令打开不同的功能。大开这一功能就把指令后的程序部分填入其中,在这一功能的数字电路中随扫描脉冲输出结果。而在数字电路运算中,随这一功能运算脉充数的完成而退入下一指令,完成下一个指令的运算。程序并不聪明,聪明的是编程者根据需要合理的安排指令种类和指令的排列顺序。

   外部信号通过光耦输入,电路在对外扫描时对其判断,判断形式如斯密特触发器,确定信号输入情况并保存在输入寄存器中。每个寄存器与外部输入端对应,并且有它对应的地址,地址决定什么时候它对外有效,也就是让它对外表现当前状态,参与运算。
   内部信号输出,运算的结果放在输出寄存器中,当输出扫描时,寄存器对外有效,相应触发器被触发并对外通过光耦更新输出状态。
   辅助断电器,是内部有着确定地址的位存储元件,在运算中通过地址来打开相应继电器,然后通过相应指令取其原状态还是反状态参加运算。

网友A(2025-08-04):
还是有点学不太懂 工作四个月了 目前还不能自己独立编写程序

网友A:
你好 大哥 还是不太懂 工作四个月了还是不能独立编写程序呜呜呜是不是不适合这条路子

网友B(2025-10-02):
我说个知识点吧,如西门子的电流模入模块,有三个引脚,如RA、A+、A-,资料上或是书本上就只是告诉你怎么接:如果是电压输入,就把信号接到A+、A-上就可以了,但如果是电流信号输入,A+得与RA短接,这是为何?
还有如果变送器是无源的,那电源正接变送器的正,再从变送器的负极出来接到A+上,再从A-出来接到电源负极上。形成一个回路。
但如果送变器是有源信号的话,变送器的正接到A+,变送器的 负极是接到A-上,为何?
只有搞清楚了内部的电路原理,才能理顺思路。
PLC模入是靠检测电压来获知外部信号大小的,就像是内部接了个万用表,档位放在测电压上,万用表的正极放在A+上,负极放在A-上,如果变送器是无源的电流类型的,这样回路中要串接一个电源,从电源正出来接到变送器的正极,再从变送器的负级出 接到A+,因为是电流信号,必须变成电压信号,所以得A+与RA短接,RA与500欧姆电阻相连,另一头接A-,这样就会在电阻上产生2-10V的压降,这样就能在A+与A-上间接检测到电流信号。如果是有源的电流信号,那不用串电源,变送器正极出来的电流流入A+,A+与RA短接,电流要从A+流入,才能得到正向的电压信号。反正认定一件事,电流必须从A+流入。不管是无源的还是有源的变送器(二线制或是四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