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连接板引起主驱动板故障案例

楼主(2016-01-24):
一、现状及故障描述:
        这是起初设计并安装好的电机连接板,它通过母线与驱动主板连接,提供多个接口,用急加速和急减速测试驱动电机时,在加速过程中突然出现电机停转的现象,反复做正反转加速测试,该现象会时有出现(50%的概率),这是发生故障时的样子:

二、排查测试:
        1.将上图中,上面的接口板和下面的驱动主板分开,将电机直接接在驱动主板的驱动口上并反复做正反转加速测试(来回30次),未再发生加速过程中电机突然停转的现象。至此,驱动主板和电源的问题排除。
        2.检查上面的接口板,未发现有虚焊和开焊的现象,逐个端口做阻值测试,也未发现有阻值过大的的问题,说明驱动板上各元件的连接和接线正常。
        3.对上图中的上下板连接母线检查和测试,未见连接线断开和虚接的现象。
        4.经过上述3步排查,重新将驱动主板和接口板连接并测试,故障依旧。
        5.再次将上下板分开,直接将电机连接到驱动主板上测试,故障消失。
三、故障定位和原因分析:
        1.经过上述简单排查后,初步将问题定位在接口板上,上图中的接口板中间有一细金属线连接,该金属线是利用元件上剪短了引脚剩余部分,该金属线是驱动板上的功率电阻过长引脚的部分,该线可能无法通过驱动电机的大电流引起电源波动,导致单片机复位。
        2.驱动主板和接口板之间的连接母线采用的是实验用的临时插针线,该线也可能无法通过较大的电流,如下图:

四、 故障修复:
        1. 将接口板中的金属线进行并联,按照每条可通过500mA电流估算,并联至12条金属线,可一起通过约6A的电流:

        2.实验用的临时插针线更换为细铜丝电缆,母线的每向采用3根电缆并联,电缆和完成连接后的样子:

        3.完成后进行安装并换向和加减速测试(每向60次),故障现象消失,问题得到解决,最终的样子如下图:

五、总结:
        在设计此类大功率驱动设备时,必须考虑母线的截面积,以便让大电流可以顺利流过。本次设计和安装时疏忽了这点,故导致出现上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