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设备双向驱动板设计总结

楼主(2016-01-24):
         对于功率设备和控制电路,在设计时电源要严格分开,应采用两路不同的电源,以免在功率设备启动时影响到控制电路的电源。在这个电路中由于电机和控制电路为同一个电源,而且本次使用的文雅电源只能提供最大1.2A的电流,在电机以全速启动时发生瞬间供电不足的问题。
        对于感性负载,尤其以电机为代表的负载,虽然这个小电机正常电流只有800mA左右,但在启动电流瞬间达到正常工作电流的7倍左右,瞬间达到了5A多,由于电源只能提供1.2A的电流,瞬间将电源电压拉到了0V,这个过程虽然只有0.2uS左右,但却使单片机的电源电压不足,造成单片机复位,信号发送后单片机因供电问题无法保存,故发生了以“瞬间全速运行”时电机只动了一下就不动的问题。将稳压电源换成能提供大电流的电池后,直接以全速不能启动的问题得到解决。
       当然,在上述操作中的直接以全速启动电机的操作是不正确的,电动机应当以先慢再快的方式启动(电机降压启动,这里用pwm实现调压),无论是直流还是交流电机。这样做既保护了电机,也防止了电机对电源(电网)的冲击。
       在电力机车中,先将一部分电力存放到电池中,再由电池給控制电路供电,这样就实现了强电与弱电的分离,电池在电量欠缺的情况下再由接触网通过各种降压整流电路来给电池充电。所以在接触网断电时,控制系统仍然可以工作,而且会利用电池供电来检测接触网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接触网断电后,控制系统会发出报警的原因,并且还能看到控制系统仍然在工作,因为控制系统是在依靠电池来提供电力,这样做可以一举两得。

网友A(2016-11-24):
写的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