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苦找到的三星S3C2440A处理器正确的初始化文件-具备CPSR寄存器相关功能位开启

楼主(2016-01-24):
;=========================================
; NAME: 2440INIT.S
; DESC: C start up codes
;       Configure memory, ISR ,stacks
; Initialize C-variables
; HISTORY:
; 2002.02.25:kwtark: ver 0.0
; 2002.03.20:purnnamu: Add some functions for testing STOP,Sleep mode
; 2003.03.14:DonGo: Modified for 2440.
;=========================================
GET option.inc
GET memcfg.inc
GET 2440addr.inc
BIT_SELFREFRESH EQU (1<<22)
;Pre-defined constants
USERMODE    EQU  0x10
FIQMODE     EQU  0x11
IRQMODE     EQU  0x12
SVCMODE     EQU  0x13
ABORTMODE   EQU  0x17
UNDEFMODE   EQU  0x1b
MODEMASK    EQU  0x1f
NOINT       EQU  0xc0
;The location of stacks
UserStack EQU (_STACK_BASEADDRESS-0x3800) ;0x33ff4800 ~
SVCStack EQU (_STACK_BASEADDRESS-0x2800) ;0x33ff5800 ~
UndefStack EQU (_STACK_BASEADDRESS-0x2400) ;0x33ff5c00 ~
AbortStack EQU (_STACK_BASEADDRESS-0x2000) ;0x33ff6000 ~
IRQStack EQU (_STACK_BASEADDRESS-0x1000) ;0x33ff7000 ~
FIQStack EQU (_STACK_BASEADDRESS-0x0) ;0x33ff8000 ~
;Check if tasm.exe(armasm -16 ...@ADS 1.0) is used.
GBLL    THUMBCODE
[ {CONFIG} = 16
THUMBCODE SETL  {TRUE}
     CODE32
   |
THUMBCODE SETL  {FALSE}
    ]
   MACRO
MOV_PC_LR
   [ THUMBCODE
     bx lr
   |
     mov pc,lr
   ]
MEND
   MACRO
MOVEQ_PC_LR
   [ THUMBCODE
        bxeq lr
   |
     moveq pc,lr
   ]
MEND
   MACRO
$HandlerLabel HANDLER $HandleLabel
$HandlerLabel
sub sp,sp,#4 ;decrement sp(to store jump address)
stmfd sp!,{r0} ;PUSH the work register to stack(lr does not push because it return to original address)
ldr     r0,=$HandleLabel;load the address of HandleXXX to r0
ldr     r0,[r0]  ;load the contents(service routine start address) of HandleXXX
str     r0,[sp,#4]      ;store the contents(ISR) of HandleXXX to stack
ldmfd   sp!,{r0,pc}     ;POP the work register and pc(jump to ISR)
MEND
IMPORT  |Image$RO$Base| ; Base of ROM code
IMPORT  |Image$RO$Limit|  ; End of ROM code (=start of ROM data)
IMPORT  |Image$RW$Base|   ; Base of RAM to initialise
IMPORT  |Image$ZI$Base|   ; Base and limit of area
IMPORT  |Image$ZI$Limit|  ; to zero initialise
IMPORT MMU_SetAsyncBusMode
IMPORT MMU_SetFastBusMode ;
IMPORT  Main    ; The main entry of mon program
AREA    Init,CODE,READONLY
ENTRY

EXPORT __ENTRY
__ENTRY
ResetEntry
;1)The code, which converts to Big-endian, should be in little endian code.
;2)The following little endian code will be compiled in Big-Endian mode.
;  The code byte order should be changed as the memory bus width.
;3)The pseudo instruction,DCD can not be used here because the linker generates error.
ASSERT :DEF:ENDIAN_CHANGE
[ ENDIAN_CHANGE
     ASSERT  :DEF:ENTRY_BUS_WIDTH
     [ ENTRY_BUS_WIDTH=32
  b ChangeBigEndian     ;DCD 0xea000007
     ]
     [ ENTRY_BUS_WIDTH=16
  andeq r14,r7,r0,lsl #20   ;DCD 0x0007ea00
     ]
     [ ENTRY_BUS_WIDTH=8
  streq r0,[r0,-r10,ror #1] ;DCD 0x070000ea
     ]
|
     b ResetHandler
    ]
b HandlerUndef ;handler for Undefined mode
b HandlerSWI ;handler for SWI interrupt
b HandlerPabort ;handler for PAbort
b HandlerDabort ;handler for DAbort
b .  ;reserved
b HandlerIRQ ;handler for IRQ interrupt
b HandlerFIQ ;handler for FIQ interrupt
;@0x20
b EnterPWDN ; Must be @0x20.
ChangeBigEndian
;@0x24
[ ENTRY_BUS_WIDTH=32
     DCD 0xee110f10 ;0xee110f10 => mrc p15,0,r0,c1,c0,0
     DCD 0xe3800080 ;0xe3800080 => orr r0,r0,#0x80;  //Big-endian
     DCD 0xee010f10 ;0xee010f10 => mcr p15,0,r0,c1,c0,0
]
[ ENTRY_BUS_WIDTH=16
     DCD 0x0f10ee11
     DCD 0x0080e380
     DCD 0x0f10ee01
]
[ ENTRY_BUS_WIDTH=8
     DCD 0x100f11ee
     DCD 0x800080e3
     DCD 0x100f01ee
    ]
DCD 0xffffffff  ;swinv 0xffffff is similar with NOP and run well in both endian mode.
DCD 0xffffffff
DCD 0xffffffff
DCD 0xffffffff
DCD 0xffffffff
b ResetHandler

HandlerFIQ      HANDLER HandleFIQ
HandlerIRQ      HANDLER HandleIRQ
HandlerUndef    HANDLER HandleUndef
HandlerSWI      HANDLER HandleSWI
HandlerDabort   HANDLER HandleDabort
HandlerPabort   HANDLER HandlePabort
IsrIRQ
sub sp,sp,#4       ;reserved for PC
stmfd sp!,{r8-r9}
ldr r9,=INTOFFSET
ldr r9,[r9]
ldr r8,=HandleEINT0
add r8,r8,r9,lsl #2
ldr r8,[r8]
str r8,[sp,#8]
ldmfd sp!,{r8-r9,pc}

LTORG
;=======
; ENTRY
;=======
ResetHandler
ldr r0,=WTCON       ;watch dog disable
ldr r1,=0x0
str r1,[r0]
ldr r0,=INTMSK
ldr r1,=0xffffffff  ;all interrupt disable
str r1,[r0]
ldr r0,=INTSUBMSK
ldr r1,=0x7fff  ;all sub interrupt disable
str r1,[r0]
[ {TRUE}
;rGPFDAT = (rGPFDAT & ~(0xf<<4)) | ((~data & 0xf)<<4);
; Led_Display
ldr r0,=GPBCON
ldr r1,=0x00555555
str r1,[r0]
ldr r0,=GPBDAT
ldr r1,=0x07fe
str r1,[r0]
]
;To reduce PLL lock time, adjust the LOCKTIME register.
ldr r0,=LOCKTIME
ldr r1,=0xffffff
str r1,[r0]
    [ PLL_ON_START
; Added for confirm clock divide. for 2440.
; Setting value Fclk:Hclk:Pclk
ldr r0,=CLKDIVN
ldr r1,=CLKDIV_VAL  ; 0=1:1:1, 1=1:1:2, 2=1:2:2, 3=1:2:4, 4=1:4:4, 5=1:4:8, 6=1:3:3, 7=1:3:6.
str r1,[r0]
; MMU_SetAsyncBusMode and MMU_SetFastBusMode over 4K, so do not call here
; call it after copy
; [ CLKDIV_VAL>1   ; means Fclk:Hclk is not 1:1.
; bl MMU_SetAsyncBusMode
; |
; bl MMU_SetFastBusMode ; default value.
; ]
;program has not been copied, so use these directly
[ CLKDIV_VAL>1   ; means Fclk:Hclk is not 1:1.
mrc p15,0,r0,c1,c0,0
orr r0,r0,#0xc0000000;R1_nF:OR:R1_iA
mcr p15,0,r0,c1,c0,0
|
mrc p15,0,r0,c1,c0,0
bic r0,r0,#0xc0000000;R1_iA:OR:R1_nF
mcr p15,0,r0,c1,c0,0
]

;Configure UPLL
ldr r0,=UPLLCON
ldr r1,=((U_MDIV<<12)+(U_PDIV<<4)+U_SDIV)
str r1,[r0]
nop ; Caution: After UPLL setting, at least 7-clocks delay must be inserted for setting hardware be completed.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Configure MPLL
ldr r0,=MPLLCON
ldr r1,=((M_MDIV<<12)+(M_PDIV<<4)+M_SDIV)  ;Fin=16.9344MHz
str r1,[r0]
    ]
;Check if the boot is caused by the wake-up from SLEEP mode.
ldr r1,=GSTATUS2
ldr r0,[r1]
tst r0,#0x2
;In case of the wake-up from SLEEP mode, go to SLEEP_WAKEUP handler.
bne WAKEUP_SLEEP
EXPORT StartPointAfterSleepWakeUp
StartPointAfterSleepWakeUp
;Set memory control registers
  ;ldr r0,=SMRDATA
  adrl r0, SMRDATA ;be careful!
ldr r1,=BWSCON ;BWSCON Address
add r2, r0, #52 ;End address of SMRDATA
0
ldr r3, [r0], #4
str r3, [r1], #4
cmp r2, r0
bne %B0
;;;;;;;;;;;;;;;;;;;;;;;;;;;;;;;;;;;;;;;;;;;;;;;;;;;;;;;;;;;;;;;;;;;;;;;;;;;;;;;;;;;;;;;;;;;;;;;;;
;;;;;;;;;;;;;       When EINT0 is pressed,  Clear SDRAM
;;;;;;;;;;;;;;;;;;;;;;;;;;;;;;;;;;;;;;;;;;;;;;;;;;;;;;;;;;;;;;;;;;;;;;;;;;;;;;;;;;;;;;;;;;;;;;;;
; check if EIN0 button is pressed
       ldr r0,=GPFCON
ldr r1,=0x0
str r1,[r0]
ldr r0,=GPFUP
ldr r1,=0xff
str r1,[r0]
ldr r1,=GPFDAT
ldr r0,[r1]
       bic r0,r0,#(0x1e<<1)  ; bit clear
tst r0,#0x1
bne %F1

; Clear SDRAM Start

ldr r0,=GPFCON
ldr r1,=0x55aa
str r1,[r0]
; ldr r0,=GPFUP
; ldr r1,=0xff
; str r1,[r0]
ldr r0,=GPFDAT
ldr r1,=0x0
str r1,[r0] ;LED=****
mov r1,#0
mov r2,#0
mov r3,#0
mov r4,#0
mov r5,#0
mov r6,#0
mov r7,#0
mov r8,#0

ldr r9,=0x4000000   ;64MB
ldr r0,=0x30000000
0
stmia r0!,{r1-r8}
subs r9,r9,#32
bne %B0
;Clear SDRAM End
1
   ;Initialize stacks
bl InitStacks
;===========================================================

ldr r0, =BWSCON
ldr r0, [r0]
ands r0, r0, #6  ;OM[1:0] != 0, NOR FLash boot
bne copy_proc_beg  ;do not read nand flash
adr r0, ResetEntry  ;OM[1:0] == 0, NAND FLash boot
cmp r0, #0    ;if use Multi-ice,
bne copy_proc_beg  ;do not read nand flash for boot
;nop
;===========================================================
nand_boot_beg
mov r5, #NFCONF
;set timing value
ldr r0, =(7<<12)|(7<<8)|(7<<4)
str r0, [r5]
;enable control
ldr r0, =(0<<13)|(0<<12)|(0<<10)|(0<<9)|(0<<8)|(1<<6)|(1<<5)|(1<<4)|(1<<1)|(1<<0)
str r0, [r5, #4]

bl ReadNandID
mov r6, #0
ldr r0, =0xec73
cmp r5, r0
beq %F1
ldr r0, =0xec75
cmp r5, r0
beq %F1
mov r6, #1
1
bl ReadNandStatus

mov r8, #0
ldr r9, =ResetEntry
2
ands r0, r8, #0x1f
bne  %F3
mov  r0, r8
bl  CheckBadBlk
cmp  r0, #0
addne r8, r8, #32
bne  %F4
3
mov r0, r8
mov r1, r9
bl ReadNandPage
add r9, r9, #512
add r8, r8, #1
4
cmp r8, #5120
bcc %B2

mov r5, #NFCONF   ;DsNandFlash
ldr r0, [r5, #4]
bic r0, r0, #1
str r0, [r5, #4]
ldr pc, =copy_proc_beg
;===========================================================
copy_proc_beg
adr r0, ResetEntry
ldr r2, BaseOfROM
cmp r0, r2
ldreq r0, TopOfROM
beq InitRam
ldr r3, TopOfROM
0
ldmia r0!, {r4-r7}
stmia r2!, {r4-r7}
cmp r2, r3
bcc %B0

sub r2, r2, r3
sub r0, r0, r2

InitRam
ldr r2, BaseOfBSS
ldr r3, BaseOfZero
0
cmp r2, r3
ldrcc r1, [r0], #4
strcc r1, [r2], #4
bcc %B0
mov r0, #0
ldr r3, EndOfBSS
1
cmp r2, r3
strcc r0, [r2], #4
bcc %B1

ldr pc, =%F2  ;goto compiler address
2

; [ CLKDIV_VAL>1   ; means Fclk:Hclk is not 1:1.
; bl MMU_SetAsyncBusMode
; |
; bl MMU_SetFastBusMode ; default value.
; ]

;bl Led_Test
;===========================================================
   ; Setup IRQ handler
ldr r0,=HandleIRQ       ;This routine is needed
ldr r1,=IsrIRQ   ;if there is not 'subs pc,lr,#4' at 0x18, 0x1c
str r1,[r0]
; ;Copy and paste RW data/zero initialized data
; ldr r0, =|Image$RO$Limit| ; Get pointer to ROM data
; ldr r1, =|Image$RW$Base|  ; and RAM copy
; ldr r3, =|Image$ZI$Base|
;
; ;Zero init base => top of initialised data
; cmp r0, r1      ; Check that they are different
; beq %F2
;1
; cmp r1, r3      ; Copy init data
; ldrcc r2, [r0], #4    ;--> LDRCC r2, [r0] + ADD r0, r0, #4
; strcc r2, [r1], #4    ;--> STRCC r2, [r1] + ADD r1, r1, #4
; bcc %B1
;2
; ldr r1, =|Image$ZI$Limit| ; Top of zero init segment
; mov r2, #0
;3
; cmp r3, r1      ; Zero init
; strcc r2, [r3], #4
; bcc %B3

    [ :LNOT:THUMBCODE
   bl Main ;Do not use main() because ......
   ;ldr pc, =Main ;
   b .
    ]
    [ THUMBCODE  ;for start-up code for Thumb mode
   orr lr,pc,#1
   bx lr
   CODE16
   bl Main ;Do not use main() because ......
   b .
  CODE32
    ]

;function initializing stacks
InitStacks
;Do not use DRAM,such as stmfd,ldmfd......
;SVCstack is initialized before
;Under toolkit ver 2.5, 'msr cpsr,r1' can be used instead of 'msr cpsr_cxsf,r1'
mrs r0,cpsr
bic r0,r0,#MODEMASK
orr r1,r0,#UNDEFMODE|NOINT
msr cpsr_cxsf,r1  ;UndefMode
ldr sp,=UndefStack  ; UndefStack=0x33FF_5C00
orr r1,r0,#ABORTMODE|NOINT
msr cpsr_cxsf,r1  ;AbortMode
ldr sp,=AbortStack  ; AbortStack=0x33FF_6000
orr r1,r0,#IRQMODE|NOINT
msr cpsr_cxsf,r1  ;IRQMode
ldr sp,=IRQStack  ; IRQStack=0x33FF_7000
orr r1,r0,#FIQMODE|NOINT
msr cpsr_cxsf,r1  ;FIQMode
ldr sp,=FIQStack  ; FIQStack=0x33FF_8000
bic r0,r0,#MODEMASK|NOINT
orr r1,r0,#SVCMODE
msr cpsr_cxsf,r1  ;SVCMode
ldr sp,=SVCStack  ; SVCStack=0x33FF_5800
;USER mode has not be initialized.
mov pc,lr
;The LR register will not be valid if the current mode is not SVC mode.

;===========================================================
ReadNandID
mov      r7,#NFCONF
ldr      r0,[r7,#4]  ;NFChipEn();
bic      r0,r0,#2
str      r0,[r7,#4]
mov      r0,#0x90  ;WrNFCmd(RdIDCMD);
strb     r0,[r7,#8]
mov      r4,#0   ;WrNFAddr(0);
strb     r4,[r7,#0xc]
1       ;while(NFIsBusy());
ldr      r0,[r7,#0x20]
tst      r0,#1
beq      %B1
ldrb     r0,[r7,#0x10] ;id  = RdNFDat()<<8;
mov      r0,r0,lsl #8
ldrb     r1,[r7,#0x10] ;id |= RdNFDat();
orr      r5,r1,r0
ldr      r0,[r7,#4]  ;NFChipDs();
orr      r0,r0,#2
str      r0,[r7,#4]
mov   pc,lr

ReadNandStatus
mov   r7,#NFCONF
ldr      r0,[r7,#4]  ;NFChipEn();
bic      r0,r0,#2
str      r0,[r7,#4]
mov      r0,#0x70  ;WrNFCmd(QUERYCMD);
strb     r0,[r7,#8]
ldrb     r1,[r7,#0x10] ;r1 = RdNFDat();
ldr      r0,[r7,#4]  ;NFChipDs();
orr      r0,r0,#2
str      r0,[r7,#4]
mov   pc,lr
WaitNandBusy
mov      r0,#0x70  ;WrNFCmd(QUERYCMD);
mov      r1,#NFCONF
strb     r0,[r1,#8]
1       ;while(!(RdNFDat()&0x40));
ldrb     r0,[r1,#0x10]
tst      r0,#0x40
beq   %B1
mov      r0,#0   ;WrNFCmd(READCMD0);
strb     r0,[r1,#8]
mov      pc,lr
CheckBadBlk
mov  r7, lr
mov  r5, #NFCONF

bic      r0,r0,#0x1f ;addr &= ~0x1f;
ldr      r1,[r5,#4]  ;NFChipEn()
bic      r1,r1,#2
str      r1,[r5,#4]
mov      r1,#0x50  ;WrNFCmd(READCMD2)
strb     r1,[r5,#8]
mov      r1, #5;6  ;6->5
strb     r1,[r5,#0xc] ;WrNFAddr(5);(6) 6->5
strb     r0,[r5,#0xc] ;WrNFAddr(addr)
mov      r1,r0,lsr #8 ;WrNFAddr(addr>>8)
strb     r1,[r5,#0xc]
cmp      r6,#0   ;if(NandAddr)
movne    r0,r0,lsr #16 ;WrNFAddr(addr>>16)
strneb   r0,[r5,#0xc]

; bl  WaitNandBusy ;WaitNFBusy()
;do not use WaitNandBusy, after WaitNandBusy will read part A!
mov r0, #100
1
subs r0, r0, #1
bne %B1
2
ldr r0, [r5, #0x20]
tst r0, #1
beq %B2
ldrb r0, [r5,#0x10] ;RdNFDat()
sub  r0, r0, #0xff

mov      r1,#0   ;WrNFCmd(READCMD0)
strb     r1,[r5,#8]

ldr      r1,[r5,#4]  ;NFChipDs()
orr      r1,r1,#2
str      r1,[r5,#4]

mov  pc, r7

ReadNandPage
mov   r7,lr
mov      r4,r1
mov      r5,#NFCONF
ldr      r1,[r5,#4]  ;NFChipEn()
bic      r1,r1,#2
str      r1,[r5,#4]
mov      r1,#0   ;WrNFCmd(READCMD0)
strb     r1,[r5,#8]
strb     r1,[r5,#0xc] ;WrNFAddr(0)
strb     r0,[r5,#0xc] ;WrNFAddr(addr)
mov      r1,r0,lsr #8 ;WrNFAddr(addr>>8)
strb     r1,[r5,#0xc]
cmp      r6,#0   ;if(NandAddr)
movne    r0,r0,lsr #16 ;WrNFAddr(addr>>16)
strneb   r0,[r5,#0xc]

ldr      r0,[r5,#4]  ;InitEcc()
orr      r0,r0,#0x10
str      r0,[r5,#4]

bl       WaitNandBusy ;WaitNFBusy()

mov      r0,#0   ;for(i=0; i<512; i++)
1
ldrb     r1,[r5,#0x10] ;buf[i] = RdNFDat()
strb     r1,[r4,r0]
add      r0,r0,#1
bic      r0,r0,#0x10000
cmp      r0,#0x200
bcc      %B1

ldr      r0,[r5,#4]  ;NFChipDs()
orr      r0,r0,#2
str      r0,[r5,#4]

mov   pc,r7

;===========================================================
LTORG
;GCS0->SST39VF1601
;GCS1->16c550
;GCS2->IDE
;GCS3->CS8900
;GCS4->DM9000
;GCS5->CF Card
;GCS6->SDRAM
;GCS7->unused
SMRDATA DATA
; Memory configuration should be optimized for best performance
; The following parameter is not optimized.
; Memory access cycle parameter strategy
; 1) The memory settings is  safe parameters even at HCLK=75Mhz.
; 2) SDRAM refresh period is for HCLK<=75Mhz.
DCD (0+(B1_BWSCON<<4)+(B2_BWSCON<<8)+(B3_BWSCON<<12)+(B4_BWSCON<<16)+(B5_BWSCON<<20)+(B6_BWSCON<<24)+(B7_BWSCON<<28))
DCD ((B0_Tacs<<13)+(B0_Tcos<<11)+(B0_Tacc<<8)+(B0_Tcoh<<6)+(B0_Tah<<4)+(B0_Tacp<<2)+(B0_PMC))   ;GCS0
DCD ((B1_Tacs<<13)+(B1_Tcos<<11)+(B1_Tacc<<8)+(B1_Tcoh<<6)+(B1_Tah<<4)+(B1_Tacp<<2)+(B1_PMC))   ;GCS1
DCD ((B2_Tacs<<13)+(B2_Tcos<<11)+(B2_Tacc<<8)+(B2_Tcoh<<6)+(B2_Tah<<4)+(B2_Tacp<<2)+(B2_PMC))   ;GCS2
DCD ((B3_Tacs<<13)+(B3_Tcos<<11)+(B3_Tacc<<8)+(B3_Tcoh<<6)+(B3_Tah<<4)+(B3_Tacp<<2)+(B3_PMC))   ;GCS3
DCD ((B4_Tacs<<13)+(B4_Tcos<<11)+(B4_Tacc<<8)+(B4_Tcoh<<6)+(B4_Tah<<4)+(B4_Tacp<<2)+(B4_PMC))   ;GCS4
DCD ((B5_Tacs<<13)+(B5_Tcos<<11)+(B5_Tacc<<8)+(B5_Tcoh<<6)+(B5_Tah<<4)+(B5_Tacp<<2)+(B5_PMC))   ;GCS5
DCD ((B6_MT<<15)+(B6_Trcd<<2)+(B6_SCAN))    ;GCS6
DCD ((B7_MT<<15)+(B7_Trcd<<2)+(B7_SCAN))    ;GCS7
DCD ((REFEN<<23)+(TREFMD<<22)+(Trp<<20)+(Tsrc<<18)+(Tchr<<16)+REFCNT)
DCD 0x32     ;SCLK power saving mode, BANKSIZE 128M/128M
DCD 0x30     ;MRSR6 CL=3clk
DCD 0x30     ;MRSR7 CL=3clk

BaseOfROM DCD |Image$RO$Base|
TopOfROM DCD |Image$RO$Limit|
BaseOfBSS DCD |Image$RW$Base|
BaseOfZero DCD |Image$ZI$Base|
EndOfBSS DCD |Image$ZI$Limit|
ALIGN

;Function for entering power down mode
; 1. SDRAM should be in self-refresh mode.
; 2. All interrupt should be maksked for SDRAM/DRAM self-refresh.
; 3. LCD controller should be disabled for SDRAM/DRAM self-refresh.
; 4. The I-cache may have to be turned on.
; 5. The location of the following code may have not to be changed.
;void EnterPWDN(int CLKCON);
EnterPWDN
mov r2,r0  ;r2=rCLKCON
tst r0,#0x8  ;SLEEP mode?
bne ENTER_SLEEP
ENTER_STOP
ldr r0,=REFRESH
ldr r3,[r0]  ;r3=rREFRESH
mov r1, r3
orr r1, r1, #BIT_SELFREFRESH
str r1, [r0]  ;Enable SDRAM self-refresh
mov r1,#16   ;wait until self-refresh is issued. may not be needed.
0 subs r1,r1,#1
bne %B0
ldr r0,=CLKCON  ;enter STOP mode.
str r2,[r0]
mov r1,#32
0 subs r1,r1,#1 ;1) wait until the STOP mode is in effect.
bne %B0  ;2) Or wait here until the CPU&Peripherals will be turned-off
   ;   Entering SLEEP mode, only the reset by wake-up is available.
ldr r0,=REFRESH ;exit from SDRAM self refresh mode.
str r3,[r0]
MOV_PC_LR
ENTER_SLEEP
;NOTE.
;1) rGSTATUS3 should have the return address after wake-up from SLEEP mode.
ldr r0,=REFRESH
ldr r1,[r0]  ;r1=rREFRESH
orr r1, r1, #BIT_SELFREFRESH
str r1, [r0]  ;Enable SDRAM self-refresh
mov r1,#16   ;Wait until self-refresh is issued,which may not be needed.
0 subs r1,r1,#1
bne %B0
ldr r1,=MISCCR
ldr r0,[r1]
orr r0,r0,#(7<<17)  ;Set SCLK0=0, SCLK1=0, SCKE=0.
str r0,[r1]
ldr r0,=CLKCON  ; Enter sleep mode
str r2,[r0]
b .   ;CPU will die here.

WAKEUP_SLEEP
;Release SCLKn after wake-up from the SLEEP mode.
ldr r1,=MISCCR
ldr r0,[r1]
bic r0,r0,#(7<<17)  ;SCLK0:0->SCLK, SCLK1:0->SCLK, SCKE:0->=SCKE.
str r0,[r1]
;Set memory control registers
  ldr r0,=SMRDATA ;be careful!
ldr r1,=BWSCON ;BWSCON Address
add r2, r0, #52 ;End address of SMRDATA
0
ldr r3, [r0], #4
str r3, [r1], #4
cmp r2, r0
bne %B0
mov r1,#256
0 subs r1,r1,#1 ;1) wait until the SelfRefresh is released.
bne %B0
ldr r1,=GSTATUS3  ;GSTATUS3 has the start address just after SLEEP wake-up
ldr r0,[r1]
mov pc,r0

;=====================================================================
; Clock division test
; Assemble code, because VSYNC time is very short
;=====================================================================
EXPORT CLKDIV124
EXPORT CLKDIV144

CLKDIV124

ldr     r0, = CLKDIVN
ldr     r1, = 0x3  ; 0x3 = 1:2:4
str     r1, [r0]
; wait until clock is stable
nop
nop
nop
nop
nop
ldr     r0, = REFRESH
ldr     r1, [r0]
bic  r1, r1, #0xff
bic  r1, r1, #(0x7<<8)
orr  r1, r1, #0x470 ; REFCNT135
str     r1, [r0]
nop
nop
nop
nop
nop
mov     pc, lr
CLKDIV144
ldr     r0, = CLKDIVN
ldr     r1, = 0x4  ; 0x4 = 1:4:4
str     r1, [r0]
; wait until clock is stable
nop
nop
nop
nop
nop
ldr     r0, = REFRESH
ldr     r1, [r0]
bic  r1, r1, #0xff
bic  r1, r1, #(0x7<<8)
orr  r1, r1, #0x630 ; REFCNT675 - 1520
str     r1, [r0]
nop
nop
nop
nop
nop
mov     pc, lr

ALIGN
AREA RamData, DATA, READWRITE
^   _ISR_STARTADDRESS  ; _ISR_STARTADDRESS=0x33FF_FF00
HandleReset  #   4
HandleUndef  #   4
HandleSWI  #   4
HandlePabort    #   4
HandleDabort    #   4
HandleReserved  #   4
HandleIRQ  #   4
HandleFIQ  #   4
;Do not use the label 'IntVectorTable',
;The value of IntVectorTable is different with the address you think it may be.
;IntVectorTable
;@0x33FF_FF20
HandleEINT0  #   4
HandleEINT1  #   4
HandleEINT2  #   4
HandleEINT3  #   4
HandleEINT4_7 #   4
HandleEINT8_23 #   4
HandleCAM  #   4  ; Added for 2440.
HandleBATFLT #   4
HandleTICK  #   4
HandleWDT  #   4
HandleTIMER0  #   4
HandleTIMER1  #   4
HandleTIMER2  #   4
HandleTIMER3  #   4
HandleTIMER4  #   4
HandleUART2   #   4
;@0x33FF_FF60
HandleLCD   #   4
HandleDMA0  #   4
HandleDMA1  #   4
HandleDMA2  #   4
HandleDMA3  #   4
HandleMMC  #   4
HandleSPI0  #   4
HandleUART1  #   4
HandleNFCON  #   4  ; Added for 2440.
HandleUSBD  #   4
HandleUSBH  #   4
HandleIIC  #   4
HandleUART0  #   4
HandleSPI1   #   4
HandleRTC   #   4
HandleADC   #   4
;@0x33FF_FFA0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