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爬坡变速故障

楼主(2016-01-24):
时间:2018年1月3日 11:45
地点:亮马河沿岸道路斜坡
坡度 :40%
故障现象:爬坡时后拨在两个临近飞轮之间反复自动变速,无法使链条与一个飞轮正常结合,造成链条在飞轮上打滑。只能坡上下车推行。

故障处理过如下:
13:30开始检查变速器,经过检查后发现后拨本身并为有拉线松动和定位不准的情况,后拨在变速后导轮可以对应速度的飞轮基本在一个水平面上,且导轮和后拨没有出现卡死或运转不畅的情况。但倒转压盘时发现飞轮无法顺利向后转动,后拨也会跟着整体向前。
13:35将后轮拆下,用手转动飞轮发现向后转动不畅,晃动和转动后花鼓轴心也未发现轴承损坏的迹象,初步判断为天气寒冷导致润滑脂粘度增大。
13:36拆下后飞轮时未发现飞轮盖出现松动,且需要较大的力才可以拆下。但在手扶车轴时发现花鼓另一侧的卡塞出现松动,将卡塞拧下后检查未发现丝扣滑脱的问题,故将其清洁后重新安装,并用六角扳手和薄片扳手加力固定。见示意图:

该边塞的作用有两个:1.将花鼓可以固定在车架上;2.起到密封防尘防泥的作用。
13:48将花鼓塔基拆下,检查发现润滑脂并未出现变质,且由于在室温的作用下,粘度已有所降低。
13:50用布直接将塔基的千斤和花鼓上的棘轮内的油脂擦出干净,并重新涂抹少量的润滑脂,防止其因用量过多造成千斤和棘轮之间不能正常润滑。
14:40开始安装塔基、飞轮和车轮。安装时所有零件全部加力固定,在安装后没有出现零件松动的问题。
15:05测试后轮及变速情况,后轮转动顺畅,变速时没有出现来回跳速,向后转动亚盘也没有出现转动不畅的情况。确认小白已恢复正常工作状态。

原因分析如下:
1.花鼓的边塞由于上次安装时未加力固定,在大强度使用后出现松动,使得在变速时花鼓整体受到横向作用力时出现小的位移情况,导论无法精确与飞轮定位。
2.润滑脂涂抹过多,在温度下降后由于润滑脂出现正常的粘度增大,使得千斤和棘轮间的润滑不畅,造成不能正常倒转飞轮。

整改措施如下:
1.在今后维护车辆时,会将受力的关键零件加力固定,防止其松动。
2.润滑脂适量使用,防止因变质和粘度变化问题造成各零件之间的润滑出现问题。

网友A(2022-04-12):
是汽车还是自行车?

网友B:
初步鉴定是人力车!

网友C:
自行车啊,变速的那种。

网友D(2022-12-14):
6年多过去回复只有三楼连我四楼,楼主就没想过能逛单片机论坛的智商可不一般了,这种帖子都不会放眼里,文案都没耐心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