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位电压型D/A转换器设计原理

楼主(2016-01-24):
上图设计原理:
        集成运放作为电压放大器使用,将三极管Tadd的放大电压通过比例放大器变为电压输出,防止三极管接负载造成输出电阻不准确。但Vout需加电压跟随器才可以正常使用该转换器。比例放大器放大比例为:-1,Rf=Ri1+Ri2
        此D/A的外接电压为15V,输出电压为0~-15V,通过倒像器反向转换变为0~15V电压输出,并连接电压跟随器。
        以15V饱和工作电压为准,Tadd三极管饱和输出电压为0V,截止输出15V到比例放大器。此三极管需要工作在放大区,以便根据基极输入的总电流来决定三极管的输出电流变化。比例放大器公式为:Vout=-u_*[Rf/(Ri1+Ri2)];Tadd公式为:15/Ri1/250=IB;
        从8为译码器出来的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和截止区,此256个三极管分流公式为:I256=IB/256,这样可以计算出非配到每个三极管的输出电流。这些三极管的Ro1=Ro2,保证计算时方便。Ro1+Ro2=15V/I256可以计算出Ro1和Ro2的每个电阻大小。
       静态工作点设定在:IRd*放大倍数>15/(Ro1+Ro2),这样可根据译码器的输出电压算出Rd的电阻,确保基极电流乘以放大倍数打过集电极电流即可。
       最后可以根据输入的二进制数字的大小来决定电压的输出:总输出公式为:输出电压=电源*(n/256);n根据输入的8位数字从0~255大小

网友A(2022-10-03):
您好!你这个8位D/A转换器是什么原理呢?我正在做基于DAC0832内部电路的8位D/A转换器,

网友A:
,我只明白内部电路的D/A转换器部分,它前面的8位寄存器电路应该怎么搭建?或者说51单片机上有寄存器可以直接和这个电路连接实现控制吗?我是小白所以不是很明白

网友B:
太复杂了!
直接R-2R做DAC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太复杂了!
直接R-2R做DAC吧。

R-2R做ADC的话,D/A转换器前面的寄存器部分电路应该怎么搭建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太复杂了!
直接R-2R做DAC吧。

R-2R的话,怎么用单片机控制?直接输出接8个IO口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2R的话,怎么用单片机控制?直接输出接8个IO口吗?

R-2R,最简单的就是8个IO接R-2R,速度快(0.1us量级),但是占用8个IO。
用74HC595串并转换再接R-2R,则只用3个IO,速度稍慢(1us量级)。
以上的DAC输出精度、噪声跟电源轨相关。
如果以上电路每个输出再接8个单刀双掷模拟开关(比如一片74HC4053就带3个),则可以用一个基准电压(比如TL431或更高档的),噪声小,输出精度高,稳定。

当然,直接买8位、10位、12位的DAC用起来简单,但是贵,好多DAC比ADC都贵。

网友D:
R-2R的话要推挽输出,网上有开源:"双路DAC模块(倒T型网络)适用于FP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