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动追踪系统电路设计的一点感想

楼主(2016-01-24):
      本人是一个小混混, 学艺不精, 恳请大家指教, 声明: 说的不对不要笑话, 可以直接批评指正, 因为我不是学电子的, 这些都是自学研究出来的
对于自动追踪系统可以分为"主动与被动式"(这是本人命的名,不代表其他人士的命名):
关于被动式系统电路的基本结构: 中央处理器由一个或几个ARM或51作为处理器, 里面对应各个引脚写上判断语句, 比如"P1>P2" 则输出一个响应的结果, 送入处理器之前的电路可以由CPLD或FPGA构成, 主要将由传感器传给A/D的信号翻译成CPU可以识别的数据或指令, 并由CPU的内部程序进行判断并输出响应的数值, 这些数值可以通过CPLD或FPGA或直接输出到步进电机的驱动电路中, 使电动机产生相应的动作来实现对于某些机械部分的控制目的.
这类系统的缺点是必须有一个外部的信号能够被传感器识别, 才能使传感器产生信号, 这样有一定的之后性.
结构构成: 单片机(CPU)+CPLD(FPGA)+AD+传感器+步进电机驱动, 此类结构很适用于飞行中的热跟踪导弹, 通过不同方位的传感器感受的热量的不同, 可以使导弹根据目标方位自行调整飞行姿势.
关于主动系统: 由于是主动识别目标, 并且是由人工智能来判断目标的方位集速度, 对于数据处理可以由高端的单片机和高端的PC来完成, 对于外部电路设计要求也要高一些, 比如外部传感器就不能用普通的热传感器, 需要换成无线电的发射机和接收机, 并可以由(光或其他)软件计算出无线电波的发射角度来设计天线发生器的形状和角度(俗称天线锅), 因为不能在发射时就会被接收机接收到. 但发射出去的信号需要被反射回去, 这时反射回来的信号就是漫反射信号, 可以被多个接收机接收, 并可以第一次确定其位置, 然后在次发射第二次信号后再次反射回来确定其位置, 这时,目标的时间, 距离和电波反射时间就全部都可以得出, 就可以有计算机计算出目标的速度和高度.
所以现在出现隐形飞机的目的就是为了是雷达波形成镜面反射或是吸收, 使接收机无法接收到反射信号, 这就达到了"隐形"的目的.
此系统的设计相对于复杂, 并且灵活性高,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在计算软件中进行设计并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