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单片机连电脑的问题

楼主(2016-01-24):
stc89c52   电脑是win8
单片机用两边都是usb口的线和电脑连
连上去后单片机有亮灯
但是电脑没显示有硬件
我想烧程序进去 该怎么办。。
有下stc isp 但是电脑看不了端口。

求教!!

网友A:
设备管理器里找端口

网友B:
得先装驱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管理器里找端口

没有 win8.1

楼主:
什么驱动? 我下过usb转串口驱动(?) ch430 还有p2032(?不记得是不是这样写的) 驱动
没什么用啊

网友C:
去STC的网站,下最新的ISP软件包,里边有win8如何使用,

网友D:
扫描下就可以了

网友E:
是不是系统不支持的原因哦

网友E:
要么驱动不对

网友F:
确定软件是否支持win8,官网更新驱动

网友G:
楼主什么芯片都没说啊,有的是usbtottl的要装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什么芯片都没说啊,有的是usbtottl的要装驱动

stc89c52 说了呀

楼主:
用驱动精灵吗? 连上单片机扫描了没有反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定软件是否支持win8,官网更新驱动

什么软件?

楼主:
就是单片机插上电脑后电脑没有提示有新硬件

网友H:
STC-ISP下载软件或者下载转接板,你的电脑不支持。

网友I:
建议用win7或xp,win8本身就不成熟,许多驱动支持不好

网友J:
在win8里碰到过同样的问题, 我经历的是驱动的问题,怎么自动安装驱动都不行,需要手动安装,选合适的芯片驱动。
建议用win7,容易多了。

网友K:
驱动精灵安装驱动

网友L:
第一步 打开设备管理器,查找没有安装驱动的端口并安装支持win8系统的驱动,记住端口安装成功产生的端 口号
第二步  打开STC公司下载软件(支持win8系统)更改端口号和第一步的一致
第三步  打开需要下载的HEX文件地址,并点击下载按钮同时重新给MCU上电,等待。。。

网友M:
我想很有可能这个单片机板的USB只是供电的作用~

网友N:
驱动问题,上网找一个就好

网友O:
我这里有个驱动程序,win8应该没问题,联系我发给你

网友P(2016-05-24):
在设备管理器里查看com端口,然后烧程序时改成相同的端口,我也是win8,能用的

网友Q:
是ch340的驱动不是 ch430。com口看设备管理器。

网友R:
你要先确认你这条线是带芯片的,如果只是延长线的话,那肯定就找不到硬件了。。

网友S:
USB不能直接和单片机相连,应该通过ch340再连接到单片机的通信口。应该安装CH340的驱动.

网友Q:
是340才对。先装驱动。

网友T:
我的WIN7也不会提示 你可以看看设备管理器-端口里面有没有新的COM

网友U:
是ch340的驱动

网友V:
驱动安装

网友S:
驱动程序不对吧。

网友W(2016-11-15):
频率问题呢?

网友W:
需要装驱动

网友X:
网上有教程的

网友Y:
我有驱动的安装包,要的话私我

网友Z:
驱动 装没啊

网友AA:
你是买的开发板板吗? 是的话 带的里面应该有串口的驱动或调试之类的软件

网友AB:
什么串口器件安装什么驱动

网友AC:
驱动端口看看,调试下

网友AD:
先安装驱动

网友AE:
有些要装驱动的

网友AF:
试试这个,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AG(2017-07-14):
你看看驱动装了没有,没有就手动装一个

网友AH:
USB转串口驱动安装了吗

网友AI:
在设备管理器查找

网友AJ:
买的开发板可以找客服,即使没买也可以按照淘宝里的链接查找和咨询,设备管理器里查好端口号,启动烧录软件后要填写。

网友AK:
没显示说明驱动没装,同时插入轻快数据线时会显示电脑无法识别硬件,这就要重新安装驱动,还有可能的是你的开发版有多种下载程序的话跳线没放好,另外

网友AL:
要安装下载器驱动!

网友AM:
去我的电脑,打开设备管理器,里面有端口管理

网友AN:
安装CH340驱动试试

网友AO:
下载驱动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