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_crol_时必须用中间变量呢? temp=_crol_(temp,1); P1=temp;这样就可以 为...

楼主(2016-01-25):
为什么用_crol_时必须用中间变量呢?temp=_crol_(temp,1);
P1=temp;这样就可以

为什么这样不行P1=_crol_(P1,1);呢?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的,或者说高级一点的单片机可以,主要是P1是一个特殊寄存器,不是变量,虽然你可以给他赋值,读取他的值,但是单片机执行这两个任务时的方式和直接操作变量不同的,所以51系列的可能是不对的,我用32位单片机是可以这样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