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程序输入单片机运行怎么LCD没显示啊,也没报警。帮忙改下,谢谢!附件带图

楼主(2016-01-25):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2^2;
sbit cs=P2^4;
sbit  ds=P3^0;
sbit gs=P3^1;
sbit int0=P3^2;
sbit BJ=P3^3;
sbit rd=P3^6;
sbit wr=P3^7;
uchar code table[]="当前机油压力为: " ;  //显示的字母
uchar code table1[]="0123456789" ;
uint bj=0,zs=0,num;
uchar i,j;
void start_ad()  //启动ad转换
{   cs=0;
_nop_();
    wr=0;
  _nop_();
    wr=1;
while(int0);
cs=1;
}
void read_ad()  //使ad输出
{
  P0=0xff;
  cs=0;
  rd=0;
  _nop_();
num=P0;
rd=1;
cs=1;
                 // return(number);
}

void delay(uchar x) //延时子函数
{
    uchar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read_busy()//读忙子程序
{
  P0=0xff;
  rs=0;
  rw=1;
   e=1;
  delay(5);
  while(P0&0x80);   //P0和10000000相与,D7位若不为0,停在此处
   e=0;             //若为0跳出进入下一步;这条语句的作用就是检测D7位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写指令子函数
{
  read_busy();
       rs=0;
       rw=0;
            e=0;
        _nop_();
    P1=cmd;
    _nop_();
        _nop_();
       rs=0;
    _nop_();
    _nop_();
       wr=0;
     _nop_();
      e=0;
     _nop_();
     _nop_();
          e=1;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写数据子函数
{
read_busy();
        rs=0;
             rw=0;
                e=0;
         _nop_();
         _nop_();
      P2=dat;
         _nop_();
     _nop_();
      rs=1;
     _nop_();
     _nop_();
     wr=0;
     delay(5);
     e=0;
     delay(5);
     e=1;
}
void lcd_init()    //初始化子函数
{
     write_cmd(0x01);//清屏
     delay(5);
      write_cmd(0x3f);//功能设置
      delay(5);
          write_cmd(0x0d); //显示控制
      delay(5);
      write_cmd(0x06);     //输入方式设置
}
void main()
{
      uchar i;    //定义局部变量
          lcd_init();   //初始化LCD
    write_cmd(0x80+0x02+0x10);//指针的位置
      for(i=0;i<16;i++)       //显示
{
        write_dat(table[i]);
           delay(50);//延时,用于调节速度不匹配
  }
   write_cmd(0x08+0x04+0x01);
     for(i=0;i<16;i++)
{
write_dat(table1[num]);
         delay(50);
  }
      for(i=0;i<16;i++)
{
   write_cmd(0x18);
      delay(50);
}
   while (1) // 报警程序
{if(ds==0){zs=30;}
   else if(gs==0){zs=180;}
   if(num<zs){bj=1;}
        else{bj=0;}
        if(bj==1){BJ=0;}
        else{BJ=1;}
        }
}

仿真图

仿真图

网友A:
LCD1602 VEE接个电阻一般3K3左右或电位器来调节对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