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八音盒设计资料 报告论文 PPT 单片机程序 原理图下载

楼主:
数字八音盒的设计资料,程序,图。报告等

数字八音盒报告ppt.pptx文件:

数字八音盒报告论文.docx:

程序 论文 ppt都在里面

以上单片机数字八音盒设计资料压缩包的所有文件下载:

下面是设计报告论文的部分预览:

一、报告及作品简述:
本作品主要是用STC89C52单片机为核心控制元件,设计一个可以实现演奏和播放音乐的简易电子琴。以单片机作为主控核心,与键盘、扬声器等模块组成核心主控制模块。在主控模块上设有8个按键和扬声器,应用中断系统和定时/计数原理控制其发声。
此电子琴运行稳定,其优点是硬件电路简单,软件功能完善,控制系统可靠,性价比较高等,具有一定的实用和参考价值。相对其缺点是能发出的声音较少,音色不是很好,音也不是很准。
二、总体方案:
1. 系统设计:
  本作品设计的功能有两个部分,一个是音乐的播放功能,另一个就是电子琴的演奏功能。
   (1)能产生音符的频率信号
   (2)产生低、中、高三个音区的音符
   (3)借用STC89的ROM模块预录制音乐
2. 数字八音盒的组成:
本作品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音乐播放部分和电子琴演奏部分。
音乐的播放部分:一个乐音其实就是一个具有固定周期的信号。本作品就是用单片机STC89C52的两个定时器(T0,T1)控制,在P2.0脚上输出方波周期信号,产生其对应频率的乐音,通过输入键盘的按键产生不同的音符,所以弹奏者可以随心所欲的弹奏出自己喜爱的音乐乐曲,不弹奏时也可以播放单片机程序设置的音乐歌曲来试听。
电子琴演奏部分:实际上就是把弹奏的每个按键的所对应的值处理后送给单片机,然后在单片机内把处理后的数字当作指针指向所对应的音符,从而发出对应的声音。

五、整体调试:
1. 烧写软件:

2. 硬件调试
硬件调试是针对自己所做的电路板,对其几个功能块进行测试。在上电前,首先要确保电路没有短路或者断路的地方,这个是调试工作的第一步,同时也是整个调试过程的关键一步。在这部分测试过程中用到的重要的测试工具是万用表。
在确保一切电路正常,无异常情况(断路或短路)后才可以上电调试。上电调试的目的是检查电路是否有接错的地方,同时还要检验原理是否正确。在本次设计中,主要的调试电路有矩阵键盘,单片机下载电路以及音频功放电路。若调试的结果达到预期并和原理一致即完成硬件调试。
3. 软件调试
    软件调试的主要方法:一般情形下,一个调试程序需要具备至少四种性能:跟踪、断点、查看变量、更改数值。整个程序就是一个主程序通过调动各个子程序及函数来实现功能的过程,要想使主程序和整个程序能够平稳运行,那就必须保证各个模块的子程序正确并且能够平稳运行,因此在软件调试的初始阶段,要首先对各个模块的子程序进行调试。确保无错误与漏洞。
4. 总调试
在硬件调试与软件调试均通过的情况下,就可以对整个系统进行综合调试了。首先将整个程序下载到单片机中,然后再通过弹奏乐曲与播放音乐来检测电子琴的基本功能。通过调试,使电子琴能够达到设计的预期效果。
六、大作业总结心得:
此次通过设计电子琴,说实话真的很难!遇到了很多问题有硬件上的也有软件上的。好在拥有一些单片机的基础知识,以及有关音乐的功底才勉强得以完成。在每次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们都能够学到很多实际知识,在设计制作简易电子琴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很多方面都有很大的收获和认识。
最初遇到了软件硬件不统一不匹配的问题,编程的与硬件设计各执一词,软件不考试现实条件盲目编程。最后将整体设计包括硬件与软件都归于一人统筹才解决了问题。
在编制程序时遇到的困难是不可预料的,我们的一些问题都是自己首先通过查书查资料,通过图书馆,通过网络来解决的,最后,在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再去问很厉害的同学。这不仅培养了自己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又熟悉了如何利用周边的资源快速有效的去解决问题。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自己的动手实践能力。在编程中最大的问题还是程序漏洞,由于不经常编程,缺乏经验与基本功漏洞层出不断,还不是很好找,在最后还是邀请了软件专业的同学检查了很久才补全了漏洞。
关于硬件上的设计之前有位学长讲解过原理图与PCB图的绘制,就顺势参照网络上的比较主流的电路图画了出来。通过Altium Designer自带的检测合理性功能,验证无误!
一旦硬件上与软件上实现了匹配,只要在电路板上合理分布好元件的位置并在电路板反面焊接好再根据原理图和PCB飞线即可。淡然难点也有,焊点与焊点之间容易焊在一起形成短路。短路一旦发展生轻则部分电路失效,重则烧毁电路。通经过各种调试测试之后最终认为是可行的没有一些明显的或者严重的错误。通过stc-isp烧写进代码完成本次作业!
在这次计电子琴实物电路板的制作中,使我组的知识使用能力与实际动手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也乘此机会是我复习了多年不用的乐理知识!

网友A(2018-12-10):
楼主真的太棒了

网友B(2019-01-10):
太厉害了,感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