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MW的程序编写教程,适用STC

楼主(2016-01-25):
有大神赐教,.PMW的程序编写教程或方法,谢谢!

网友A:
一个定时器 每1ms 溢出一次   设置2个变量  一个控制占空比 一个控制周期 例如 T 控制周期的话  让T++ 到60 就是一秒 清除管脚状态 然后假设我要设置占空比为10/100   需要高电平   时间就是6ms  只需要那个占空比变量加到6 改变状态管脚 思路就是这样

网友B:
慧静电子单片机PWM应用视频教程你看一下就明白啦。很简单的,程序论坛里很多。